proteus 示波器波形漂移怎么解决

楼主(2011-07-04):
我用定时器T0输出脉冲,P1.3每5ms取反一次,可在仿真时示波器的波形漂移不定,因为我的电路中需要几个相与后的波形去控制外部电路。主要看相位差。求各位帮忙怎样是示波器显示的波形在仿真时波形不漂移?简单电路图如下。

楼主:
忘记发电路,再发一次。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654490E3DDFL.rar(文件大小:17K) (原文件名:波形.rar)

网友:
汗~那不是示波器的问题。
你输出的都不稳定,还想在和PWM相与后也稳定?

再者说了,即便你输出的稳定,你能保证外部的PWM信号也稳定?

需要同步。。。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用定时器t0输出脉冲,p1.3每5ms取反一次,可在仿真时示波器的波形漂移不定,因为我的电路中需要几个相与后的波形去控制外部电路。主要看相位差。求各位帮忙怎样是示波器显示的波形在仿真时波形不漂移?简单电路图如下。

问题在于楼主不会使用示波器。

楼主使用的示波器,设置不对,都被调乱套了。

重新调整的示波器,没有波形漂移不定的问题。

网友:
Lin老,俺迷糊了~~不管用哪个做触发源也没法稳定。。

按说信号不同步,跳动是很正常的,我用图形方式的DIGITAL ANALYSIS 看了下,与那个PWM信号做比较,其他两个信号的相位都在变化,滞后量逐渐增大。。

楼主:
谢谢各位。使用和谐版的原因。

网友(2013-01-12):
想问问大家protues示波器有没有办法把波形区拉宽点?
电脑是宽屏的,想能多显示几个波形来看

网友A:
把这个按扭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这个按扭关了....

不是那个开关的事的。
仅仅是在不适合使用交流耦合的情况下使用了“交流耦合”,形成的波形逐渐“漂移”的假象。
改用“直流耦合”就对了。

网友A:
这个软件真奇怪,怎么会有几个不同的结论,我就只能是关了那开关后波形才稳定下来,用上面的其他方法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软件真奇怪,怎么会有几个不同的结论,我就只能是关了那开关后波形才稳定下来,用上面的其他方法都不行 ...

哈哈,不是软件引起的不同结论。真实示波器就是这样的。

从你在9楼上传的图形可见,你用的是“交流耦合”——只要波形有(占空比)变动,或无变动但经历时间不足够的长,所见波形上下“漂移”就不可避免。
你关闭了“Auto” 按钮,看似没有上下“漂移”了,那也是假象——因为此后示波器的水平扫描已经停止了,留下来的波形不再被更新,你就误认为不漂移了。所以你得到了不同的结论。

示波器垂直通道输入端采用“交流耦合”方式时,其实质就是在信号输入端串接了一个电容器。
懂得交流放大器的级间电容耦合的过度过程,就会完全理解了。
按我在4楼的第二幅截图所示来重新调整示波器,不论频率、占空比如何变化,都不会出现波形上下漂移不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