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个直流电机正反转的驱动电路,最好可以调速!本人是想用单片机控制的。谢谢

楼主(2011-07-04):
请大家推荐一个直流电机正反转的驱动电路,最好可以调速!本人是想用单片机控制的。谢谢!

网友:
桥式电路,具体电路要看你的要求,比如电机的电流电压,电机的类型

网友:
桥式电路

网友:
正反转用桥式电路,调速最简单可以用555搭个脉宽调制电路。

网友:
貌似H桥加个与门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2011-08-11):
不知道是不是你要求的 (原文件名:1.JPG)

网友:
上面的图不推荐

网友:
若你是想组建一个通过开关选择正 反转、可控制电流或者电压的电路?推荐桥式电路,参考下电工电路即可……
不知能否帮上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