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板块人气不足,我来摆个擂台,大家都来设计下这个电路(楼主位下端有三菱GX-Worx2软件

楼主(2011-07-04):
下面是电路的要求和工作过程,可以用继电器系统设计,也可用PLC设计。

若用继电器系统设计,请列出材料清单并写明功能。

若用PLC设计,请说明继电器的型号、输入输出口分配表,并设计出外围电路。

试题:用继电器控制上料爬斗生产线的设计

1、任务:图所示为上料爬斗示意图,爬斗由 Ml(11 KW)三相异步电动机拖动,将料提升到上限后,自动翻斗卸料,翻斗时撞行程开关SQ1,随即反向下降,达到下限,撞行程开关SQ2后,停留20秒,同时起动皮带运输机由M2(2 KW)三相异步电动机拖动向料斗加料,20秒后,皮带机自行停止,料斗则自动上升,……,如此不断循环。
2、要求:
自动循环时应按上述顺序动作,料斗可以停在任意位置,起动时可以使料斗随意从上升或下降开始运行。
① 爬斗拖动应有制动抱闸。
② 有必要的电气保护和联锁。
③ 料斗上升和下降均应有点动调整。
④ 具有过载保护、短路保护、失压保护和欠压保护。

要求:
1、电路设计:根据提出的电气控制要求,正确设计电路图,要能够实现实际控制要求。
2、电气原理图绘制:根据国家电气制图标准正确绘制电路图,电路图要有标题栏、功能栏、电气符号使用国标规定的符号等。
3、元器件的选择:根据电路图和控制要求选择元器件,包括元器件名称、型号规格、数量等。

先贡献给大家一个三菱应该是最新的GX-Wrox2软件,楼主在WIN7系统下安装过,大家可以先用用看看怎么样,里面的TXT里面就有
系列号。

郁闷,想 把东西上传上来方便大家下载的,结果折腾了近两个小时,还是没传上来。只好退而求其次给大家一个下载软件的方法
1、登陆网址    http://www.meas.cn/download/dwn_idx_softwareDetail.asp?sid=18      这个是三菱在中国的官方网站。
2、点击右上角“免费注_册”,画一分钟时间注_册一下,想下载网站资料是要注_册的,但是下载不需要积分。
3、注_册完了 就可以根据提示下载了。
4、下载完了之后可以申请序列号,如果不想申请的可以用我这个序列号 SN:  423-444127508
5、安装完成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
看这任务,看这要求,再看这分数,就一切都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阁下若不屑于做,也请不要抑郁人。

网友:
LZ应该设一擂台奖,以视正听

网友:
打擂台一般要有点奖励的

比如比武招亲

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上正解,但是楼主不知道该给大家什么奖品,不如先把三菱最新的编程软件贡献给大家,奖品的话楼主考虑下,该给什么好。,软件打开后安装,里面TXT里面是三菱公司给我的序列号。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亲 恐怕。。。。你要是完成的很完美,我想很多漂亮姑娘会投怀送抱的。

本试题虽然简单,但是考验的是大家的对细节的掌握能力。能做到尽善尽美的可不容易

楼主:
5楼果然高手,这个试题正是我06年做的。

另请问 ,软件有400多M,怎么上传?

网友:
GX work2 序列号:
SN:670-109813410

软件在三菱中国网站有下载,速度很快!

网友:
原来PLC就干这些事情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练习而已,何必在意

楼主:
网站不给力,上传了半天都没上传上来,悲剧

楼主:
资料上传了一个多小时,什么动静也没有,用金山流量监控已经上传完了,但是页面就是没有动静,郁闷啊!!!

网友E:
这个题出得就不够严紧,不知道是什么料,如果是小料或粉料,料斗应有重力传感,若是大料,一次装1个或几个的应有逐个筛选机械部分,可见出题的也是个教学派

网友(2011-08-09):
回复 网友E:
这个题出得就不够严紧,不知道是什么料,如果是小料或粉料,料斗应有重力传感,若是大料,一次装1个或几个的应有逐个筛选机械部分,可见出题的也是个教学派

考试题目就是这种样子的。建议兰州把奖励再提高点,不然没参加的冲动啊~

网友:
用PLC的话,应该考虑出现事故等情况。

楼主(2011-09-11):
回复 网友E:

的确是教学派

网友(2012-01-05):
原来高级工就考这样的题呀?我还真没做过1

网友(2013-03-19):
看来高手都不屑于做这样简单的问题 也许是题目含糊 高手们做出来了 又恐被别人指出种种bug 呵呵

其实我想说 我就是这样的高手

网友(2013-07-03):
引用 网友E:
这个题出得就不够严紧,不知道是什么料,如果是小料或粉料,料斗应有重力传感,若是大料,一次装1个或几个 ...

呵,的确如此,
但楼主本意让大家思考下也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