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1702编程指南

楼主(2011-07-04):
RFID读卡模块,在基于MC-51的应用环境

网友(2012-11-20):
拿走,其官mqq

网友A(2013-04-14):
大虾
  最近要搞个FM1702,还不清楚CRC是什么算法,不知难不难?

网友(2014-03-23):
很好,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虾
  最近要搞个FM1702,还不清楚CRC是什么算法,不知难不难?

CRC都是现成的,一个数组,一个API就搞定。我用的比较多,几年没变过了,就一个API,返回16字节的CRC校验码。

网友(2014-11-06):
RFID读卡模块 FM1702编程指南.

网友(2017-02-22):
我有个奇怪的现象,FM1702SL 读正版的复旦卡可以读写。但是如果是读写假的复旦卡,就会不行,经常读不到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