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做的电流源,因为TIP122发热,所以想请各位给个建议

楼主(2011-07-04):
小弟做了个电流源,可是电流在100多毫安时,TIP122就有点烫手。对于TIP122本身来讲,这是正常的。但是我的东西安装环境散热差,所以不想让
发热。打算改成IRF640,是不是就不会发热了呢?那样的话,在图中电路基础上该做哪改动呢(尽量少的改动)?还请指教。

请教 (原文件名:未命名 拷贝.jpg)

楼主:
斑竹,还请快点给审核一下哟。

楼主:
主要是想办法降低耗散发热,关键是耗散功率是变化的,串个限流电阻还不能适合整个变化。还请哪位给个建议呀

网友:
随便用什么管子发热是固然的
增加散热面积吧

外壳、安装方式、工作环境详细描述一下

楼主:
感谢mitchell的指点。
我正在试着找一款结到空气热阻小的达林顿管,TIP122的大约60多,达林顿的实际耗散功率会达到2W,所以我感觉还是不太合适。
工作环境是野外或室内,没有规定。电路板巴掌心平面大,放在一个大小约同于水果罐头的铝壳子里面。按照自然条件来看,恶劣的情况下,铝壳子表面温度在夏天能达到50度吧。铝壳里面没有冷却风扇了,完全是密封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密封外壳内部空气温度估计能到60-70度。
这样,选个热阻在20以内的散热器就可以了,或者三只TIP122并联。

另外,既然外壳是铝的,何不直接把管子固定在上面散热?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头像图标里,绿色是pwm(正弦),黄色是电流,蓝色是theta角,紫色是神马?

网友:
输入电压的范围是多少 ? 有可能的话增大电阻

网友:
管子工作在线性状态,不发热不正常,主要是压差大,只能加散热片了,如果负载固定的话,可以减小供电电压,知道电流不稳定的时候再调高点。

网友:
用MOSFET和BJT,相同的输出电流,相同的负载,相同的供电电压,供电电源和输出节点压差相同,功耗是一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头像图标里,绿色是pwm(正弦),黄色是电流,蓝色是theta角,紫色是神马?

哈哈 内行啊
这个不是并网哈,是无刷电机,紫色的是第三相的电动势
经你的提醒,改天测一个并网的波形换上去,嘿嘿

楼主:
感谢mitchell:
请问:1.市面上的普通用在TO-220上的热阻大约多少?我看有的说25度,能达到吗?装一个这种散热片不保险吧?
      2.达林顿管的并联使用是不是要求高呢?需要配对吗?
      3.管子的散热金属部分跟集电极是连在一起的,是不是不方便接在铝壳上?因为铝壳需要接安全地的。
感谢avr-qq:
电源电压12V,因为负载电阻是变化的,所以加电阻降低压差的办法不能完全满足。
感谢GDYJ :
我也是这样想的,但是就是因为负载电阻是变化的,而电源电压不变,所有感觉有点难办。
感谢christel :
负载变化,这是很伤脑筋的。

网友:
谁说接铝壳就要直接接触?
云母片、绝缘散热片垫起来不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很多种啊,有长有短有宽有窄的,有种四四方方一大坨的,我估计热阻在15到20左右,现在手头没样品。
并联的话,射极加均流电阻,阻值按最大输出电流的时候压降为基极压降的1/4到1/2即可。小电流的时候均流效果变差,但是因为功耗也减小了,温升也不会有问题的。

楼主:
感谢huanggua :
是的,您说的对。加上绝缘感觉热阻大了不小。
再次感谢mitchell 。

网友:
你做成开关的恒流源。保证发热大减

楼主:
感谢rlogin:
开关恒流源是不是噪声会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