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力作]USB 声卡 DAC 同轴 光纤 声卡 LCD显示

楼主(2011-07-04):
USB 声卡 DAC  同轴 光纤  声卡  LCD显示
基本参数
外观尺寸:长:9cm 宽:6.5cm;
解码芯片:
    PCM2706/PCM2707(高档USB解码芯片,专为HI-FI音响设计,具有立体声功能)
接口:USB1.1, USB 2.0
输出接口: Headphones, S/PDIF,光纤,同轴,I2S数据,
采样比率: 32KHz, 44KHz, 48KHz
信噪比: 98dB
失真: 0.006%
适用操作系统: Windows 98, ME, 2000, XP, Mac OSX,WIN7,WIN8......
显示系统控制MCU:
采用ATMEL的MEGA8芯片,作为LCD及系统的控制芯片。

系统功能框图:

详细功能描述:
该款解码器具有两种工作模式:同轴/光纤数字输出;3.5mm耳机接口直接音频输出
下面为同轴/光纤数字输出模式,该模式下,屏幕显示“AUDIO SPDIF OUT”,此时,同轴和光纤端口同时输出数字音频信号。此模式下,按键功能键不能使用。

下面为直接音频输出模式,此时3.5mm耳机接口直接输出音频信号。LCD显示“AUDIO  HP OUT”。

该模式下,在系统启动完成,进入如下界面“HP OUT  PLAY/PAUSE”

此模式下,所有的按键功能键有效,可直接独立控制歌曲:播放/暂停(PLAY/PAUSE)、后退(BACK)、前进(NEXT)、停止(STOP)。可直接独立控制音量:音量增(VOL+)、音量减(VOL-)、静音(MUTE)。同时LCD屏幕会根据不同按键的按下功能进行相应的显示:
后退(BACK)、

前进(NEXT)、

停止(STOP)

音量增(VOL+)、

音量减(VOL-)、

静音(MUTE)

输入和输出接口
输入接口包括:USB接口,5V电源输入接口(选用),模式选择及电源开关

5V电源接口为选用接口,系统可采用USB直接供电,也可采用外部电源供电,两种电源可选。
模式及选择开关为复用功能,当开关拨向上时为“AUDIO HP OUT” 模式,当开关拨向下时为“AUDIO SPDIF OUT” 模式,拨向中间水平时,电源断开。
输出接口包括:同轴输出,光纤输出,3.5mm音频输出

当为“AUDIO SPDIF OUT” 模式时,同轴和光纤同时输出数字音频信号。
当为“AUDIO HP OUT” 模式时,3.5mm音频接口直接输出音频信号。

元件用料
电容:
固态电容:该设计中电源滤波和音频耦合均采用日本三洋SANYO生产的SEPC聚合物固态电容。
薄膜电容:该设计中电源滤波和旁路均采用WIMA的薄膜电容。
电阻:
DALE: 该设计中均采用美国DALE音频专用电阻。

网友:
沙发,资料呢?不会是广告吧!

楼主:
有几个图的顺序乱了,大家凑合看吧,呵呵

网友:
不懂,看图

网友:
听过这样电路(PCM2706)声音,我对这种单电源的不看好~~~效果有限,频响特性往往与输出部分电容有很大关系,5V单电源不够发烧啊~O(∩_∩)O哈哈哈~而且PCM2706/7内部D/A最好换成外部DAC输出(IIS接口),只能说凑合用着,~~

楼主:
恩,楼上说的很对哈,严格的讲要想出好声,必须使用独立DAC才是最好方法,

这里只是讲音频输出部分做了一般处理,对于要求不高的入门级来说应该足够了,
另外主要是将同轴和光纤也做出来啦,呵呵,

准确的讲,的确没有多少技术含量哈

网友A:
而且固态电容做耦合声音很干,没味,LZ的晶振是个75有缘晶振吧~时钟也不会很好,抖动~~~,特别是解码要真发烧,时钟源建议才有温补的,5V电源取自USB对模拟部分也有较大影响,要有滤波措施,做好就是干脆采用外部稳压电源,建议楼主这回小烧后,搞个大的,比如:PCM2706(PCM2707)---SRC1942/1943(ASRC)----PCM1978(或其他DAC,比如ADI的,TI的主要是好申请),电源数字模拟分开供电,模拟与数字分开,模拟注意布线~耳放部分可以采用经典的OP+三极管推动,效果将会个提升~~~~更换运放,可玩性也很好~~~期待楼主后续大作~~~

楼主:
呵呵,感谢楼上的建议哈,欢迎多多交流指点

网友:
感觉一般吧!
技术文章没有啊!

网友(2012-03-30):
引用 网友A:
而且固态电容做耦合声音很干,没味,LZ的晶振是个75有缘晶振吧~时钟也不会很好,抖动~~~,特别是解码要真发 ...

上次从TI申请了pcm2707+dir9001+pcm1798+opa2134,一套的器件,但是不知道电路怎么做,用官方的??初次玩usb  dac,很多不懂

网友:
很好,非常感谢

网友(2013-09-14):
楼主,最近在做关于光纤通信的东西。不知道可否指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