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翼空气动力分析

楼主(2011-07-04):
尝试使用SW的模拟分析功能解决一个问题:
一小段机翼在12m/s的速度下能提供多少升力?
首先在网上找了一个克拉克X翼型的数据
上表面:
0        0        0
1.25        1.86        0
2.5        2.76        0
5        4.16        0
7.5        5.22        0
10        6.08        0
15        7.28        0
20        8.08        0
30        8.9        0
40        9        0
50        8.52        0
60        7.55        0
70        6.15        0
80        4.42        0
90        2.4        0
95        1.29        0
100        0        0
下表面:
0        0        0
1.25        -1.63        0
2.5        -2.2        0
5        -2.72        0
7.5        -2.96        0
10        -3.1        0
15        -3.18        0
20        -3.17        0
30        -2.8        0
40        -2.4        0
50        -2        0
60        -1.6        0
70        -1.2        0
80        -0.8        0
90        -0.4        0
95        -0.2        0
100        0        0
然后再Solidworks里面导入3D曲线,然后创建一段机翼。材料选择轻木。

然后在插件里面启动Flow Simulation 和 Simulation

使用Flow Simulation计算机翼在流动空气中各处的压强,然后将数据导入Simulation做应力分析。
在Flow Simulation里面做好设定。流体是空气,速度12m/s。然后开始计算。

计算量真的很大,好慢的。
计算完后可以浏览流体计算的结果,当然也有动画可以看。

然后将数据导出。

在Simulation里面创建一个静态算例。设定相关约束条件。然后载荷使用Flow Simulation的计算结果。

计算……

结论是:0.08N ????????????(估计哪里操作错误了,太小了点吧)

网友:
sw这么强大呢?!

网友:
想知道他们是用什么软件编的~

网友(2011-09-04):
流体密度设的多少,感觉参数肯定有问题~

网友:
仰望高人!

网友:
这个相当实用@@@

网友(2011-10-20):
大开眼界

网友:
这种平直机翼,直接用fluent算二维翼型就行了,solidwork这个功能听说过,不过应该很弱,算不准吧

网友(2012-12-07):
哇塞,solidworks还有这个功能啊。。。都不知道啊

网友(2013-02-20):
高手高手

网友:
作为一个机械专业的工科生,表示sw确实有这个功能,解决简单问题尚可,遇到复杂问题,还是转向其他专业软件

网友:
CFD不是那么靠谱的。通常像这种小雷诺数情况下,专业的人计算和实际相差百分之十几就已经算是好的结果。
CFD也不是那么简单的,目前没有一种方法可以用“傻瓜化”的方法让用户做出精确的分析,用户必须自己仔细地将流体占据的空间划分网格,根据经验判断计算所用模型和经验参数,做出结果后还得验证结果没有网格依赖性,并且根据自己的经验做一个修正。
而且CFD主要用来分析复杂流场,比如飞机的起落架、发动机内流场等,对于机翼很多经验公式远比CFD精确,计算也更方便。所以我个人认为在飞机的初步设计阶段就用上CFD除了装逼和在国内二流期刊上凑Paper以外没有任何用处。

不过SW的流体我没有用过可能没有发言权

感觉有下面几个问题
第一流体区域太小了,有壁面效应,一般长宽高都应该是现在的5倍以上。
第二边界条件的选择,机翼表面应该是无滑移壁面,长方体侧面是有滑移壁面,机翼正对的面是速度入口,背对的面是压力出口。不知这些都有没有设置过?没有的话这些表面可能都会被认为是气流无法通过的,结果当然不对。
还有想问一下为什么可以看到动画?分析这种问题应该是稳态流场啊。

网友(2013-04-27):
流场的最低压力区明显不对,应该在机翼的最前缘上面,搞个XFLR5做下对比看看。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