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有机玻璃板上的保护贴纸,怎么驱除,现在发现不好撕下来了,上面沾的很紧,即使撕下来

楼主(2011-07-04):
请教下,有机玻璃板上的保护贴纸,怎么驱除,现在发现不好撕下来了,上面沾的很紧,即使撕下来,还有点胶在上面。搞的有机玻璃很脏!
有没有什么溶解可以去掉这个贴纸和上面的胶。

网友:
前不久有人推荐3M的橙香除胶剂,不知效果怎么样

网友:
加热一下就可以揭下来了。如果还有胶就用橡皮擦擦,保证解决问题

网友:
3m除胶剂效果可以的,用过后还有香甜的味道,这个味道其实很不专业

网友:
用封箱带粘下来,可以干净的。

用天那水,有机玻璃板表面会花会发白。

网友:
电吹风稍微加热下试试?
如果年代过于久远就不好弄了,只能用化学方法……

网友:
如果嫌酒精擦的慢,就用汽油,不过如7楼所说,可能对玻璃产生一些不良影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多谢指正。

网友:
1。用酒精泡:剪片保鲜膜,滴上酒精,用保鲜膜盖上。。。,软化后棉花搽;
2。如果残留不多,就用小面积的透明贴在残留的胶上,垂直90度反复拉,可把余胶带走。

楼主:
谢谢了,首先试了下,最容易买到的风油精,确实有效果,纸比较容易撕了,但撕玩残留的胶不好弄,准备试下3m除胶剂。

网友:
你买的有机玻璃有问题………我们用的有机玻璃那纸很好撕的… 不好撕的我认为是水货,变……态…产品

网友:
4楼的正解
大家怎么都不采用一下最简单的方式呢
用一块橡皮擦就可以搞定的事不必太复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那也会花掉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买的有机玻璃有问题………我们用的有机玻璃那纸很好撕的… 不好撕的我认为是水货,变……态…产品

新的很好撕,时间长了就不好撕了,见过很多都这样,新的时候一整张撕下来一点痕迹都没有,用剩下的一年后再拿出来就撕不掉了,纸是纸胶是胶的。

楼主:
试了下3M 的去除剂,确实有用,用橡皮理论上可以,但实际上,这么大的板子,我橡皮插下,太累太慢~ 确实是旧的有机玻璃板,买的时间比较长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试了下3m 的去除剂,确实有用,用橡皮理论上可以,但实际上,这么大的板子,我橡皮插下,太累太慢~ 确实是旧的有机玻璃板,买的时间比较长了`

3M除胶剂多少钱,效果很好吗?我有一块20mm的一小边也撕不掉,也想试试

网友:
wd-40 可以的

网友(2011-08-07):
3M除胶剂哪儿有的卖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封箱带粘下来,可以干净的。
用天那水,有机玻璃板表面会花会发白。

对。这个我实践过

网友:
可以试一下橡胶水

网友:
我常用风油精!!很好用!!

网友:
用丙酮去?

网友:
回复 网友E:
3m除胶剂哪儿有的卖啊

商品名叫做“橙香清洁剂”,当然是在“万能的”淘宝上有了。

网友(2012-08-30):
买到劣质产品了。

网友:
吹风机加热一下就行了

网友:
用电吹风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