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如何产生随机数

楼主(2011-07-04):
最近项目中要用FPGA产生随机数,但不知道如何产生,按照通信原理书上产生的随机数可以吗?

网友:
可以的,弄一个m序列发生器就可以。

网友:
或者外接一个混沌电路。

网友:
Library IEEE ;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

entity divide_by_n is

   generic (data_width    : natural := 8 );

   port (

         data_in  : in  UNSIGNED(data_width - 1 downto 0) ;

         load     : in  std_logic ;

         clk      : in  std_logic ;

         reset    : in  std_logic ;

         divide   : out std_logic

        );

end divide_by_n ;

architecture rtl of divide_by_n is

  signal count_reg : UNSIGNED(data_width - 1 downto 0) ;

  constant max_count : UNSIGNED(data_width - 1 downto 0) := (others => '1') ;

  begin

  cont_it :  process(clk,reset)

       begin

          if (reset = '1') then

           count_reg <= (others => '0') ;

          elsif (clk = '1' and clk'event) then

            if (load = '1') then

               count_reg <= data_in ;

            else

                count_reg <=  count_reg + "01" ;

            end if ;

          end if;

        end process ;

   divide <= '1' when count_reg = max_count else '0' ;

end RTL ;

Library IEEE ;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

entity dlatrg is

   generic (data_width    : natural := 16 );

   port (

         data_in  : in  UNSIGNED(data_width - 1 downto 0) ;

         clk      : in  std_logic ;

         reset    : in  std_logic ;

         data_out : out UNSIGNED(data_width - 1 downto 0)

        );

end dlatrg ;

architecture rtl of dlatrg is

  begin

  latch_it : process(data_in,clk,reset)

        begin

          if (reset = '1') then

            data_out <= (others => '0') ;

          elsif (clk = '1') then

            data_out <= data_in ;

          end if;

        end process ;

end RTL ;

Library IEEE ;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

entity lfsr is

   generic (data_width    : natural := 8 );

   port (

         clk      : in  std_logic ;

         reset    : in  std_logic ;

         data_out : out UNSIGNED(data_width - 1 downto 0)

        );

end lfsr ;

architecture rtl of lfsr is

  signal feedback : std_logic ;

  signal lfsr_reg : UNSIGNED(data_width - 1 downto 0) ;

  begin

    feedback <= lfsr_reg(7) xor lfsr_reg(0) ;

  latch_it :  process(clk,reset)

       begin

          if (reset = '1') then

           lfsr_reg <= (others => '0') ;

          elsif (clk = '1' and clk'event) then

            lfsr_reg <= lfsr_reg(lfsr_reg'high - 1 downto 0) & feedback ;

          end if;

        end process ;

   data_out <= lfsr_reg ;

end RTL ;

Library IEEE ;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

entity priority_encoder is

   generic (data_width    : natural := 25 ;

            address_width : natural := 5 ) ;

   port (

         data    : in  UNSIGNED(data_width - 1 downto 0) ;

         address : out UNSIGNED(address_width - 1 downto 0) ;

         none    : out STD_LOGIC

        );

end priority_encoder ;

architecture rtl of priority_encoder is

  attribute SYNTHESIS_RETURN : STRING ;

  FUNCTION to_stdlogic (arg1:BOOLEAN)  RETURN STD_LOGIC IS

      BEGIN

      IF(arg1) THEN

        RETURN('1') ;

      ELSE

        RETURN('0') ;

      END IF ;

  END ;

    function to_UNSIGNED(ARG: INTEGER; SIZE: INTEGER) return UNSIGNED is

     variable result: UNSIGNED(SIZE-1 downto 0);

     variable temp: integer;

        attribute SYNTHESIS_RETURN of result:variable is "FEED_THROUGH" ;

    begin

     temp := ARG;

     for i in 0 to SIZE-1 loop

         if (temp mod 2) = 1 then

         result(i) := '1';

         else

         result(i) := '0';

         end if;

         if temp > 0 then

         temp := temp / 2;

         else

         temp := (temp - 1) / 2;

         end if;

     end loop;

     return result;

    end;

  constant zero : UNSIGNED(data_width downto 1) := (others => '0') ;

  begin

PRIO :  process(data)

         variable temp_address : UNSIGNED(address_width - 1 downto 0) ;

         begin

          temp_address := (others => '0') ;

          for i in data_width - 1 downto 0 loop

            if (data(i) = '1') then

              temp_address := to_unsigned(i,address_width) ;

              exit ;

            end if ;

          end loop ;

          address <= temp_address ;

          none <= to_stdlogic(data = zero) ;

        end process ;

end RTL ;

Library IEEE ;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

entity ram is

   generic (data_width    : natural := 8 ;

            address_width  : natural := 8);

   port (

         data_in  : in  UNSIGNED(data_width - 1 downto 0) ;

         address  : in  UNSIGNED(address_width - 1 downto 0) ;

         we      : in  std_logic ;

          clk     : in std_logic;

         data_out : out UNSIGNED(data_width - 1 downto 0)

        );

end ram ;

architecture rtl of ram is

  type mem_type is array (2**address_width downto 0) of UNSIGNED(data_width - 1 downto 0) ;

  signal mem : mem_type ;

  signal addr_reg : unsigned (address_width -1 downto 0);

  begin

    data_out <= mem(conv_integer(addr_reg)) ;

    I0 : process

        begin

       wait until clk'event and clk = '1';

        if (we = '1') then

          mem(conv_integer(address)) <= data_in ;

        end if ;

         addr_reg <= address;

    end process ;

end RTL ;

Library IEEE ;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

entity tbuf is

   generic (data_width    : natural := 16 );

   port (

         data_in  : in  UNSIGNED(data_width - 1 downto 0) ;

         en       : in  std_logic ;

         data_out : out UNSIGNED(data_width - 1 downto 0)

        );

end tbuf ;

architecture rtl of tbuf is

  begin

  three_state :  process(data_in,en)

        begin

          if (en = '1') then

            data_out <=  data_in ;

          else

            data_out <= (others => 'Z') ;

          end if;

        end process ;

end RTL ;

Library IEEE ;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

entity pseudorandom is

   generic (data_width    : natural := 8 );

   port (

         seed   : in  UNSIGNED (24 downto 0) ;

         init   : in  UNSIGNED (4 downto 0) ;

         load   : in  std_logic ;

         clk    : in  std_logic ;

         reset  : in  std_logic ;

         read   : in  std_logic ;

         write  : in  std_logic ;

         rand   : out UNSIGNED (7 downto 0) ;

         none   : out std_logic

        );

end pseudorandom ;

architecture rtl of pseudorandom is

  signal latch_seed : UNSIGNED(24 downto 0) ;

  signal encoder_address : UNSIGNED(4 downto 0) ;

  signal random_data : UNSIGNED(7 downto 0) ;

  signal write_enable : std_logic ;

  signal ram_data : UNSIGNED(7 downto 0) ;

  begin

    I0 : entity work.dlatrg(rtl)

          generic map (25)

          port map (seed,read,reset,latch_seed) ;

    I1 : entity work.priority_encoder(rtl)

          generic map (25,5)

          port map (latch_seed,encoder_address,none) ;

    I2 : entity work.ram(rtl)

          generic map (8,5)

          port map (random_data,encoder_address,write_enable,clk,ram_data) ;

    I3 : entity work.tbuf(rtl)

          generic map (8)

          port map (ram_data,write,rand) ;

    I4 : entity work.lfsr(rtl)

          generic map (8)

          port map (clk,reset,random_data) ;

     I5 : entity work.divide_by_n(rtl)

          generic map (5)

          port map (init,load,clk,reset,write_enable) ;

end rtl ;

网友:
IP核里有个线性反馈移位寄存器可以用来产生伪随机序列

网友:
伪随机的呢

楼主(2011-10-13):
谢谢各位啊 自己编verilog代码解决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发来共享下  谢谢哈

网友:
看了变成混沌状态了

网友:
楼主可能不是要的伪随机数生成器

网友B:
可以通过多个环形振荡器的输出组合来产生真正的随机数

网友C(2017-01-18):
引用 网友B:
可以通过多个环形振荡器的输出组合来产生真正的随机数

有尝试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尝试过吗?

有,混沌电路。做出来了,有相应的文献可以参考,包括原理。

网友:
学习了几个新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