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老师,我想咨询下AD9445做示波器的采样AD有没有可行性

楼主(2011-07-04):
如题,希望魏老师能够回答一下,谢谢

网友:
105/125Msps做示波器可以,但没必要用14位的吧,第一是模拟前端精度很难做到很高,第二是显示的分辨率,功耗也有2W多,我认为没有必要,除非是有特殊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魏老师的回答,恩,这个AD是做IF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