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Power Debugging(附赠如何设置条件断点)

楼主(2011-07-04):
IAR在新版本中,增加了好多新的功能,有称之为Power Debugging的功能,以及Timeline等等. Power debuggingEFM32的energyAware不谋而合。在运行时,实时的测量板子上的电流,并且和代码调试相互结合。更加有利于低功耗应用下的调试和优化。但是大家的“黑盒子”可能不支持吧?

具体的可以参看:http://www.iar.com/website1/1.0.1.0/3030/1/
Availability
IAR Systems' power debugging technology is currently available for:
ARM Cortex
Renesas RX

小弟比较愚笨,有一个视频是使用EFM32的STK实现的,但是我用的是相同的STK,为什么就弄不出那个IAR里面的电流测量的功能呢。Power log那个选项是灰色的。比较郁闷。。希望有精于此道的DX,告知一下。

23:09, 功能貌似已经可以用了。至少得要使用EV版本。可怜我用StartKit版本测试了一个弄了一个下午。

楼主:
其实,申明,这不是广告贴。。自己顶自己吧。。
因为,我觉得,IAR集成这样的功能,对于低功耗调试来说,真的挺方便的。唯一的不足就是,得买原装的JLink. 没试过我们手里的抄板的Jlink能不能用。
其实,帖子里的前面两个链接是PDF介绍,下面的链接,都是视频。各位看官,一看便知。

另,附赠的条件断点的设置,我个人觉得也挺重要的。反正我是经常那么用,比正常的断点调试功能要好用的多。特别是调试那些只能跑一会才能产生的Bug。

网友:
这功能不错。

貌似没人关注??

IAR怎么测电流?
通过JLINK??

网友(2012-03-11):
这个为什么没有人MARK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申明,这不是广告贴。。自己顶自己吧。。
因为,我觉得,IAR集成这样的功能,对于低功耗调试来说,真 ...

楼主写个简单教程说说条件断点的各种用法,还有那个测电流的方法。
有了这个教程这个帖子一定火!

网友:
山寨jlink试过很多次,貌似是不能用....

网友:
山寨的jlink和原装的应该没有区别阿

网友(2015-01-01):
收藏先,后面会用到

网友:
板上复位脚是哪个,有知道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