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一篇介绍labview串口不错的文章

楼主(2011-07-05):
复制过来发现乱码较多,贴个地址吧
http://www.vihome.com.cn/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496&extra=&page=1

只是其中讲解的被动类型,有高手能做一个完整的VI文件吗?文中各个控件是分开的,思路跟不上,哎

网友:
在VISA>>Serial>>advance下,也可以在VISA资源线上右键>>创建>>属性
节点>>串口设置>>Bytes at Port

用这个一试你就全明白了. 无须考虑具体协议. 神马帧都是浮云.  把接收到的东西连起来, 根据具体协议提取有用的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visa>>serial>>advance下,也可以在visa资源线上右键>>创建>>属性
节点>>串口设置>>bytes at port
用这个一试你就全明白了. 无须考虑具体协议. 神马帧都是浮云.  把接收到的东西连起来, 根据具体协议提取有用的数据.

不这表有什么特殊的,死活出不来,也只有丁丁版的sscom32调试助手有效果

网友:
被动就是设置一个起始标志,让你上位机能够识别到这个标志,然后确定这个标志后的是有用数据,最后在 有用数据后面加个结束标志,上位机读到这个停止标志后,就代表这一侦数据完毕。其实这个得看你具体的设计需求,假如你下位机要发给上位机2种数据,这两种数据假设:一种是检测7个开关状态,另一种是检查7个led灯状态,这种情况下,用一个字节就可以搞定,一般串口传一次数据是8位(实际上是10位,一个起始位为0(高电平),一个终止位为1(低电平)),这样就可以牺牲最高位作为标志位,当上位机判断到一个字节最高位为1时,说明后面的7位代表7个开关的状态;当上位机接收到一个字节的最高位为0时,后面的7位数据就是led的状态。该链接中楼主所说的是传输的帧,设置2个字节作为标志,是防止标志和有用数据相同,上位机判别不出来。

网友:
只要协议约束好了,上位机很好实现的。

网友(2011-10-31):
严重同意

网友(2012-02-22):
回复 楼主:
----------------------------------------------------------------------有高手能做一个完整的串口实现信号检测与 处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