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MOS做开关切换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1-07-05):
使用SI2301做电池与外部电源的开关切换,本意是想实现低功耗,但是实际测量,发现其压降也在0.5V左右,和IN4148二极管差不多,不明白为何很多资料介绍使用PMOS比用二极管功耗低很多的原理是什么?
请高手指教,多谢!

网友:
PMOS是负电压导通的吧,看你在栅极接的是正电压

网友:
回复 楼主:
但是实际测量,发现其压降也在0.5v左右,和in4148二极管差不多,不明白为何很多资料介绍使用pmos比用二极管功耗低很多的原理是什么?

请你断开 VDD3.3 後再量一下电压, 看看 VBAT 和电池之间是否还有0.5V电压降?

网友:
楼上两位正解

网友:
回复 网友A:
pmos是负电压导通的吧,看你在栅极接的是正电压

设计者是故意这样接的, 目的是令PMOS在VDD3.3存在时不导通。想一下如果这时PMOS导通, VDD3.3 电流就会倒灌到电池。

网友:
这个电路我用过,压降只有0.2V.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样就合理了

网友:
详细请参考:  怎样用最小代价实现双电源供电自动切换,希望压降在0.2V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