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2440启动代码详解

楼主(2011-07-05):
;=====================================================================
;
; NAME: 2440INIT.S
; DESC: C start up codes
;       Configure memory, ISR ,stacks
;        Initialize C-variables
; HISTORY:
; 2002.02.25:kwtark: ver 0.0
; 2002.03.20:purnnamu: Add some functions for testing STOP,Sleep mode
; 2003.03.14:DonGo: Modified for 2440.
;
; Mini2440启动代码详解,非本人注释,集大家之长!
;
; 个人主页 http://591881218.qzone.qq.com/
;
;=====================================================================

;GET类似于C语言的include,option.inc文件内定义了一些全局变量,memcfg.inc文件内定义了关于内存bank的符号和数字常量,2440addr.inc文件内定义了用于汇编的s3c2440寄存器变量和地址

        GET option.inc
        GET memcfg.inc
        GET 2440addr.inc

;SDRAM自刷新位,把寄存器REFRESH的第22位置1

BIT_SELFREFRESH EQU        (1<<22)

;CPSR中的低5位定义了处理器的七种工作模式,为以后切换模式时使用

;Pre-defined constants
USERMODE    EQU         0x10
FIQMODE     EQU         0x11
IRQMODE     EQU         0x12
SVCMODE     EQU         0x13
ABORTMODE   EQU         0x17
UNDEFMODE   EQU         0x1b
MODEMASK    EQU         0x1f

;CPSR中的I位和F位置1,表示禁止任何中断

NOINT       EQU         0xc0

;定义了7种处理器模式下的栈的起始地址,其中用户模式和系统模式共有一个栈空间

;The location of stacks
UserStack        EQU        (_STACK_BASEADDRESS-0x3800)        ;0x33ff4800 ~
SVCStack        EQU        (_STACK_BASEADDRESS-0x2800)        ;0x33ff5800 ~
UndefStack        EQU        (_STACK_BASEADDRESS-0x2400)        ;0x33ff5c00 ~
AbortStack        EQU        (_STACK_BASEADDRESS-0x2000)        ;0x33ff6000 ~
IRQStack        EQU        (_STACK_BASEADDRESS-0x1000)        ;0x33ff7000 ~
FIQStack        EQU        (_STACK_BASEADDRESS-0x0)        ;0x33ff8000 ~

;ARM处理器的两种工作状态:16位和32位

;编译器有相对应的用16位和32位两种编译方式

;这段的目的是统一目前的处理器工作状态和软件编译方式

;Check if tasm.exe(armasm -16 ...@ADS 1.0) is used.

        GBLL    THUMBCODE               ;声明一个全局逻辑变量

        [ {CONFIG} = 16                        ;if CONFIG == 16
THUMBCODE SETL  {TRUE}
            CODE32                      ;指示编译器为ARM指令

                |                        ;else
THUMBCODE SETL  {FALSE}                        ;THUMBCODE = FALSE
    ]

;宏定义,在后面出现MOV_PC_LR时,这个宏会被自动展开

;该宏的作用是跳出子程序,返回被调用处

; " [ " 相当于 if

; " | "相当于else

; " ] " 相当于endif

                MACRO
        MOV_PC_LR
                [ THUMBCODE                ;if THUMBCODE == TRUE
            bx lr
                |                        ;else 即THUMBCODE == FALSE
            mov        pc,lr
                ]
        MEND

;该宏定义的作用是有条件地(当Z=1时)跳出子程序,返回被调用处

                MACRO
        MOVEQ_PC_LR
                [ THUMBCODE
        bxeq lr
            moveq pc,lr
                ]
        MEND

;该宏定义是把中断服务程序的首地址装载到pc中

;在后面当遇到HandlerXXX HANDLER HandleXXX时,该宏被展开

;注意:HANDLER前的符号HandlerXXX比其后的符号HandleXXX多了一个r

;HandlerXXX为ARM体系中统一定义的几种异常中断

;HandleXXX为每个ARM处理器各自定义的中断,见该文件最后部分的中断向量表

                MACRO
$HandlerLabel HANDLER $HandleLabel

$HandlerLabel

        sub        sp,sp,#4        ;decrement sp(to store jump address)

;ATPCS规定数据栈为FD类型

;即栈指针指向栈顶元素,数据栈向内存地址减小的方向增长

;该语句是使栈地址减小4个字节,以留出空间装载中断服务函数首地址

        stmfd        sp!,{r0}        ;PUSH the work register to stack(lr does not push because it return to original address)

;由于要利用r0寄存器来传递数据,所以要保存r0数据,使其入栈

        ldr     r0,=$HandleLabel;load the address of HandleXXX to r0

;把HandleXXX的地址装到r0

        ldr     r0,[r0]         ;load the contents(service routine start address) of HandleXXX

;装载中断服务函数的起始地址

        str     r0,[sp,#4]      ;store the contents(ISR) of HandleXXX to stack

;中断函数首地址入栈

        ldmfd   sp!,{r0,pc}     ;POP the work register and pc(jump to ISR)

;将事先保存的r0数据和中断函数首地址出栈

;并使系统跳转到相应的中断处理函数

        MEND  ; 宏定义结束

;导入连接器事先定义好的运行域中三个段变量

;ARM的可执行映像文件由RO、RW、ZI三个段组成

;RO为代码段,RW为已初始化的全局变量,ZI为未初始化的全局变量

        IMPORT  |Image$$RO$$Base|        ; Base of ROM code
        ;RO段起始地址

        IMPORT  |Image$$RO$$Limit|  ; End of ROM code (=start of ROM data)
        ;RO段结束地址加1,等于RW段起始地址

        IMPORT  |Image$$RW$$Base|   ; Base of RAM to initialise
        ;RW段起始地址

        IMPORT  |Image$$ZI$$Base|   ; Base and limit of area
        ;ZI段起始地址

        IMPORT  |Image$$ZI$$Limit|  ; to zero initialise
        ;ZI段结束地址

;导入两个关于MMU的函数,用于设置时钟模式为异步模式和快速总线模式

        IMPORT        MMU_SetAsyncBusMode
        IMPORT        MMU_SetFastBusMode

;导入Main,它为C语言程序入口函数

        IMPORT  Main    ; The main entry of mon program

;导入用于复制从Nand Flash中的映像文件到SDRAM中的函数

        IMPORT  CopyProgramFromNand

;定义代码段,名为Init

        AREA    Init,CODE,READONLY

;在入口处(0x0)开始的8个字单元空间内,存放的是ARM异常中断向量表,每个字单元空间都是一条跳转指令,当异常发生时,ARM会自动跳转到相应的中断向量处,并由该处的跳转指令再跳转到相应的执行函数处

        ENTRY  ;程序入口

        EXPORT        __ENTRY  ;导出__ENTRY,即导出代码段入口地址

__ENTRY  ;主要用于MMU

ResetEntry  ;复位后入口

        ;1)The code, which converts to Big-endian, should be in little endian code.
        ;2)The following little endian code will be compiled in Big-Endian mode.
        ;  The code byte order should be changed as the memory bus width.
        ;3)The pseudo instruction,DCD can not be used here because the linker generates error.

;在0x0处的异常中断是复位异常中断,是上电后执行的第一条指令

;变量ENDIAN_CHANGE用于标记是否要从小端模式改变为大端模式,因为编译器初始模式是小端模式,如果要用大端模式,就要事先把该变量设置为TRUE,否则为FLASE

;变量ENTRY_BUS_WIDTH用于设置总线的宽度,因为用16位和8位宽度来表示32位数据时,在大端模式下,数据的含义是不同的

;由于要考虑到大端和小端模式,以及总线的宽度,因此该处看似较复杂,其实只是一条跳转指令:当为大端模式时,跳转到ChangeBigEndian函数处,否则跳转到ResetHandler函数处

        ASSERT        :DEF:ENDIAN_CHANGE  ;判断是否定义了ENDIAN_CHANGE,如果没有定义,则报告该处错误信息

        [ ENDIAN_CHANGE  ;if ENDIAN_CHANGE ==TRUE

            ASSERT  :DEF:ENTRY_BUS_WIDTH  ;判断是否定义了ENTRY_BUS_WIDTH,如果没有定义,则报告该处错误信息

            [ ENTRY_BUS_WIDTH=32  ;if ENTRY_BUS_WIDTH ==32

;跳转到ChangeBigEndian(ChangeBigEndian在0x24),因此该条指令的机器码为0xea000007

;所以该语句与在该处(即0x0处)直接放入0xea000007数据(即DCD 0xea000007)作用相同

                b        ChangeBigEndian            ;DCD 0xea000007
            ]

            [ ENTRY_BUS_WIDTH=16  ;if ENTRY_BUS_WIDTH ==16

;在小端模式下,用16位或8位数据总线宽度表示32位数据,与用32位总线宽度表示32位数据,格式完全一致。但在大端模式下,格式就会发生变化

;在复位时,系统默认的是小端模式,所以就要人为地改变数据格式,使得用16位大端数据表示的32位数据也能被小端模式的系统识别

;该语句的目的也是跳转到ChangeBigEndian,即机器码也应该是0xea000007,但为了让小端模式系统识别,就要把机器码的顺序做一下调整,改为0x0007ea00,那么我们就可以用DCD 0x0007ea00把机器码装载进去了,但由于该处不能使用DCD伪指令,因此我们就要用一条真实的指令来代替DCD 0x0007ea00,即该指令编译后的机器码也为0x0007ea00,而andeq  r14,r7,r0,lsl #20就是一条编译后机器码为0x0007ea00的指令,所以我们在该处写上该条指令

                andeq        r14,r7,r0,lsl #20   ;DCD 0x0007ea00
            ]

            [ ENTRY_BUS_WIDTH=8  ;if ENTRY_BUS_WIDTH ==8

                streq        r0,[r0,-r10,ror #1] ;DCD 0x070000ea  ;streq  r0,[r0,-r10,ror #1]编译后的机器码为0x070000ea
            ]

        | ;else 即ENDIAN_CHANGE ==FALSE

            b        ResetHandler  ;跳转到ResetHandler处,复位
    ]

        b        HandlerUndef        ;handler for Undefined mode
        ;未定义

        b        HandlerSWI        ;handler for SWI interrupt
        ;软件中断

        b        HandlerPabort        ;handler for PAbort
        ;指令预取中止

        b        HandlerDabort        ;handler for DAbort
        ;数据访问中止

        b        .                ;reserved
        ;保留,跳转到自身地址处,即进入死循环

        b        HandlerIRQ        ;handler for IRQ interrupt
        ;外部中断请求

        b        HandlerFIQ        ;handler for FIQ interrupt
        ;快速中断请求

        ;以上为异常中断向量表

;跳转到EnterPWDN,处理电源管理的其他非正常模式,在C语言程序段中被调用

;该处地址为0x20,至于为什么要在该处执行,我认为可能是该处离异常中断向量表最近吧

;@0x20
        b        EnterPWDN        ; Must be @0x20.

;由0x0跳转至此,目的是把小端模式改为大端模式,即把CP15中的寄存器C1中的第7位置1

ChangeBigEndian
;@0x24
        [ ENTRY_BUS_WIDTH=32  ;if ENTRY_BUS_WIDTH == 32

               ;执行mrc p15,0,r0,c1,c0,0,得到CP15中的寄存器C1,放入r0中

               ;由于mrc p15,0,r0,c1,c0,0的机器码为0xee110f10

               ;因此DCD      0xee110f10的意思就是mrc p15,0,r0,c1,c0,0。下同

            DCD        0xee110f10        ;0xee110f10 => mrc p15,0,r0,c1,c0,0

        ;执行orr r0,r0,#0x80,置r0中的第7位为1,表示选择大端模式

            DCD        0xe3800080        ;0xe3800080 => orr r0,r0,#0x80;  //Big-endian

        ;执行mcr p15,0,r0,c1,c0,0,把r0写入CP15中的寄存器C1

            DCD        0xee010f10        ;0xee010f10 => mcr p15,0,r0,c1,c0,0

        ]
        [ ENTRY_BUS_WIDTH=16  ;if ENTRY_BUS_WIDTH == 16

               ;由于此时系统还不能识别16位或8位大端模式下表示的32为数据

               ;因此还需人为地进行数据调整,即把0xee110f10变为0x0f10ee11

        ;然后用DCD指令存入该数据。下同

            DCD 0x0f10ee11
            DCD 0x0080e380
            DCD 0x0f10ee01
        ]

        [ ENTRY_BUS_WIDTH=8  ;if ENTRY_BUS_WIDTH == 8
            DCD 0x100f11ee
            DCD 0x800080e3
            DCD 0x100f01ee
    ]

        ;相当于NOP指令

            ;作用是等待系统从小端模式向大端模式转换

            ;此后系统就能够自动识别出不同总线宽度下的大端模式,因此以后就无需再人为调整指令了

        DCD 0xffffffff  ;swinv 0xffffff is similar with NOP and run well in both endian mode.
        DCD 0xffffffff
        DCD 0xffffffff
        DCD 0xffffffff
        DCD 0xffffffff
        b ResetHandler  ;跳转到ResetHandler

;这里采用HANDLER宏去建立Hander***和Handle***之间的联系

;当系统进入异常中断后,由存放在0x0~0x1C处的中断向量地址中的跳转指令,跳转到此处相应的位置,并由事先定义好的宏定义再次跳转到相应的中断服务程序中

HandlerFIQ      HANDLER HandleFIQ
HandlerIRQ      HANDLER HandleIRQ
HandlerUndef    HANDLER HandleUndef
HandlerSWI      HANDLER HandleSWI
HandlerDabort   HANDLER HandleDabort
HandlerPabort   HANDLER HandlePabort

;下面这段代码是用于处理非向量中断,即由软件程序来判断到底发生了哪种中断,然后跳转到相应地中断服务程序中

;具体地说就是,当发生中断时,会置INTOFFSET寄存器相应的位为1,然后通过查表(见该程序末端部分的中断向量表),找到相对应的中断入口地址

;观察中断向量表,会发现它与INTOFFSET寄存器中的中断源正好相对应,即向量表的顺序与INTOFFSET寄存器中的中断源的由小到大的顺序一致,因此我们可以用基址加变址的方式很容易找到相对应的中断入口地址。其中基址为向量表的首个中断源地址,变址为INTOFFSET寄存器的值乘以4(因为系统是用4个字节单元来存放一个中断向量)

IsrIRQ
        sub        sp,sp,#4       ;reserved for PC
        ;在栈中留出4个字节空间,以便保存中断入口地址

        stmfd        sp!,{r8-r9}  ;由于要用到r8和r9,因此保存这两个寄存器内的值,即把r8-r9入栈保护

        ldr        r9,=INTOFFSET  ;把INTOFFSET寄存器地址装入r9内

        ldr        r9,[r9]  ;读取INTOFFSET寄存器内容

        ldr        r8,=HandleEINT0  ;得到中断向量表的基址

        add        r8,r8,r9,lsl #2  ;用基址加变址的方式得到中断向量表的地址

        ldr        r8,[r8]  ;得到中断服务程序入口地址

        str        r8,[sp,#8]  ;使中断服务程序入口地址入栈

        ldmfd        sp!,{r8-r9,pc}  ;使r8,r9和入口地址出栈,并跳到中断服务程序中

        LTORG  ;定义一个数据缓冲池,供ldr伪指令使用

;=======
; ENTRY
;=======
ResetHandler  ;系统上电或复位后,由0x0处的跳转指令,跳转到该处开始真正执行系统的初始化工作

;在系统初始化过程中,不需要看门狗,因此关闭看门狗功能

        ldr        r0,=WTCON       ;watch dog disable
        ldr        r1,=0x0
        str        r1,[r0]

;同样,此时也不应该响应任何中断,因此屏蔽所有中断,以及子中断

        ldr        r0,=INTMSK
        ldr        r1,=0xffffffff  ;all interrupt disable
        str        r1,[r0]

        ldr        r0,=INTSUBMSK
        ldr        r1,=0x7fff                ;all sub interrupt disable
        str        r1,[r0]

;由于启动文件是无法仿真的,因此为了判断该文件中语句的正确与否,往往在需要观察的地方加上一段点亮LED的程序,这样就可以知道程序是否已经执行到此处

;下面方括号内的程序就是点亮LED的小程序

        [ {TRUE}
        ;rGPFDAT = (rGPFDAT & ~(0xf<<4)) | ((~data & 0xf)<<4);
        ; Led_Display
        ldr        r0,=GPBCON
        ldr        r1,=0x00555555
        str        r1,[r0]
        ldr        r0,=GPBDAT
        ldr        r1,=0x07fe
        str        r1,[r0]
        ]

;下列程序是用于设置系统时钟频率

;设置PLL的锁定时间常数,以得到一定时间的延时

        ;To reduce PLL lock time, adjust the LOCKTIME register.
        ldr        r0,=LOCKTIME
        ldr        r1,=0xffffff
        str        r1,[r0]

    [ PLL_ON_START  ;在option.inc中定义,初始化为真
        ; Added for confirm clock divide. for 2440.
        ; Setting value Fclk:Hclk:Pclk

;设置系统的三个时钟频率FCLK、HCLK、PCLK

        ldr        r0,=CLKDIVN
        ldr        r1,=CLKDIV_VAL                ; 0=1:1:1, 1=1:1:2, 2=1:2:2, 3=1:2:4, 4=1:4:4, 5=1:4:8, 6=1:3:3, 7=1:3:6.
        str        r1,[r0]
;        MMU_SetAsyncBusMode and MMU_SetFastBusMode over 4K, so do not call here
;        call it after copy
;        [ CLKDIV_VAL>1                 ; means Fclk:Hclk is not 1:1.
;        bl MMU_SetAsyncBusMode
;        |
;        bl MMU_SetFastBusMode        ; default value.
;        ]
;        program has not been copied, so use these directly

        [ CLKDIV_VAL>1                 ; means Fclk:Hclk is not 1:1.

;设置时钟模式为异步模式

        mrc p15,0,r0,c1,c0,0
        orr r0,r0,#0xc0000000;R1_nF:OR:R1_iA
        mcr p15,0,r0,c1,c0,0

;设置时钟模式为快速总线模式

        mrc p15,0,r0,c1,c0,0
        bic r0,r0,#0xc0000000;R1_iA:OR:R1_nF
        mcr p15,0,r0,c1,c0,0
        ]

               ;配置UPLL

               ;按照手册中的计算公式,确定MDIV、PDIV和SDIV

               ;得到当系统输入时钟频率为12MHz的情况下,UCLK输出频率为48MHz

        ;Configure UPLL
        ldr        r0,=UPLLCON
        ldr        r1,=((U_MDIV<<12)+(U_PDIV<<4)+U_SDIV)
        str        r1,[r0]

        ;等待至少7个时钟周期,以保证系统的正确配置

        nop        ; Caution: After UPLL setting, at least 7-clocks delay must be inserted for setting hardware be completed.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配置MPLL,同UPLL

        ;Configure MPLL
        ldr        r0,=MPLLCON
        ldr        r1,=((M_MDIV<<12)+(M_PDIV<<4)+M_SDIV)  ;Fin=16.9344MHz
        str        r1,[r0]
    ]

            ;从SLEEP模式下被唤醒,类似于RESET引脚被触发,因此它也要从0x0处开始执行

            ;在此处要判断是否是由SLEEP模式唤醒引起的复位

        ;Check if the boot is caused by the wake-up from SLEEP mode.
        ldr        r1,=GSTATUS2
        ldr        r0,[r1]
        tst        r0,#0x2  ;检查GSTATUS2寄存器的第1位
        ;In case of the wake-up from SLEEP mode, go to SLEEP_WAKEUP handler.
        bne        WAKEUP_SLEEP  ;是被唤醒的,则跳转

;设置一个被唤醒复位后的起始点地址标号,可以把它保存到GSTATUS3中

;导出该地址标号,以便在C语言程序中使用

        EXPORT StartPointAfterSleepWakeUp
StartPointAfterSleepWakeUp

;设置内存控制寄存器

;关于内存控制寄存器一共有以BWSCON为开始的连续放置的13个寄存器,我们要一次性批量完成这13个寄存器的配置

;因此开辟一段以SMRDATA为地址起始点的13个字单元空间,按顺序放入要写入的13个寄存器内容

        ;Set memory control registers
        ;ldr        r0,=SMRDATA
        adrl        r0, SMRDATA        ;be careful!
        ;得到SMRDATA空间的首地址

        ldr        r1,=BWSCON        ;BWSCON Address
        ;得到BWSCON的地址

        add        r2, r0, #52        ;End address of SMRDATA
        ;得到SMRDATA空间的末地址

;完成13个字数据的复制
        ldr        r3, [r0], #4
        str        r3, [r1], #4
        cmp        r2, r0
        bne        %B0

;;;;;;;;;;;;;;;;;;;;;;;;;;;;;;;;;;;;;;;;;;;;;;;;;;;;;;;;;;;;;;;;;;;;;;;;;;;;;;;;;;;;;;;;;;;;;;;;;
;;;;;;;;;;;;;       When EINT0 is pressed,  Clear SDRAM
;;;;;;;;;;;;;;;;;;;;;;;;;;;;;;;;;;;;;;;;;;;;;;;;;;;;;;;;;;;;;;;;;;;;;;;;;;;;;;;;;;;;;;;;;;;;;;;;;
; check if EIN0 button is pressed
;检查EIN0按钮是否被按下

               ldr        r0,=GPFCON
        ldr        r1,=0x0
        str        r1,[r0]  ;GPFCON=0,F口为输入
        ldr        r0,=GPFUP
        ldr        r1,=0xff
        str        r1,[r0]  ;GPFUP=0xff,上拉功能无效

        ldr        r1,=GPFDAT
        ldr        r0,[r1]  ;读取F口数据

               bic        r0,r0,#(0x1e<<1)  ; bit clear
        ;仅保留第1位数据,其它清0

        tst        r0,#0x1  ;判断第1位
        bne %F1  ;不为0表示按钮没有被按下,则向前跳转,不执行清空SDRAM

; Clear SDRAM Start
;清空SDRAM

        ldr        r0,=GPFCON
        ldr        r1,=0x55aa
        str        r1,[r0]  ;GPF7~4为输出,GPF3~0为中断

        ;上拉功能无效
;        ldr        r0,=GPFUP
;        ldr        r1,=0xff
;        str        r1,[r0]

        ldr        r0,=GPFDAT
        ldr        r1,=0x0
        str        r1,[r0]        ;GPFDAT = 0

        mov r1,#0
        mov r2,#0
        mov r3,#0
        mov r4,#0
        mov r5,#0
        mov r6,#0
        mov r7,#0
        mov r8,#0

        ldr        r9,=0x4000000  ;64MB RAM
        ldr        r0,=0x30000000  ;RAM首地址

;清空64MB的RAM
        stmia        r0!,{r1-r8}
        subs        r9,r9,#32
        bne        %B0

;Clear SDRAM End
;初始化各种处理器模式下的堆栈

                ;Initialize stacks
        bl        InitStacks  ;跳转到InitStacks

;===========================================================
        ;下面的代码为把ROM中的数据复制到RAM中
        ldr        r0, =BWSCON
        ldr        r0, [r0]
        ands        r0, r0, #6                ;OM[1:0] != 0, NOR FLash boot

        ;为0表示从NAND Flash启动,不为0则从NOR Flash启动
        bne        copy_proc_beg                ;do not read nand flash
        adr        r0, ResetEntry                ;OM[1:0] == 0, NAND FLash boot
        cmp        r0, #0                                ;if use Multi-ice,
        bne        copy_proc_beg                ;do not read nand flash for boot
        ;nop
;===========================================================
nand_boot_beg
        [ {TRUE}
        bl CopyProgramFromNand  ;复制NAND Flash到SDRAM
        mov        r5, #NFCONF  ;设置NAND FLASH的控制寄存器
        ;set timing value
        ldr        r0,        =(7<<12)|(7<<8)|(7<<4)
        str        r0,        [r5]
        ;enable control
        ldr        r0, =(0<<13)|(0<<12)|(0<<10)|(0<<9)|(0<<8)|(1<<6)|(1<<5)|(1<<4)|(1<<1)|(1<<0)
        str        r0, [r5, #4]  ;设置NFCONT,使能NAND FLASH 控制;禁止片选;初始化ECC等,具体查看手册

        bl        ReadNandID  ;接着读取NAND的ID号,结果保存在r5里
        mov        r6, #0  ;r6设初值0
        ldr        r0, =0xec73  ;期望的NAND ID号
        cmp        r5,        r0  ;这里进行比较
        beq        %F1  ;相等的话就跳到下一个1标号处
        ldr        r0, =0xec75  ;这是另一个期望值
        cmp        r5, r0  ;再进行比较
        beq        %F1  ;相等的话就跳到下一个1标号处
        mov        r6, #1  ;不相等了,设置r6=1
        bl        ReadNandStatus  ;读取NAND状态,结果放在r1里(bl指令自动放到R1)

        mov        r8, #0  ;r8设初值0,意义为页号
        ldr        r9, =ResetEntry  ;对于ResetEntry,整个文件只有这一处用ldr,其他地方用到都是adr
        ands        r0, r8, #0x1f  ;凡r8为0x1f(32)的整数倍,eq有效,ne无效;对每个块(32页)进行检错
        bne                %F3  ;如果没错,跳到标号3
        mov                r0, r8  ;r8->r0
        bl                CheckBadBlk  ;检查NAND的坏区
        cmp                r0, #0  ;比较r0和0
        addne        r8, r8, #32  ;存在坏块的话就跳过这个坏块
        bne                %F4  ;没有的话就跳到标号4处
        mov        r0, r8  ;当前页号->r0
        mov        r1, r9  ;当前目标地址->r1,即将|Image$$RO$$Base|赋值给R1
        bl        ReadNandPage  ;读取该页的NAND数据到RAM
        add        r9, r9, #512  ;每一页的大小是512Bytes
        add        r8, r8, #1  ;r8指向下一页
        cmp        r8, #5120  ;比较是否读完5120页
        bcc        %B2  ;如果r8小于5120(没读完),就返回前面的标号2处

        mov        r5, #NFCONF                        ;DsNandFlash
        ;设置NAND FLASH 控制寄存器                ;DsNandFlash

        ldr        r0, [r5, #4]
        bic r0, r0, #1
        str        r0, [r5, #4]
        ]
        ldr        pc, =copy_proc_beg
;===========================================================
copy_proc_beg
        adr        r0, ResetEntry
        ldr        r2, BaseOfROM
        cmp        r0, r2  ;比较程序入口地址与连接器定义的RO基地址
        ldreq        r0, TopOfROM  ;如果相等,把RO尾地址读取到r0中
        beq        InitRam  ;如果相等,则跳转
        ldr r3, TopOfROM  ;否则,把RO尾地址读取到r3中

;下列循环体为在程序入口地址与连接器定义的RO基地址不相等的情况下,把程序复制到RAM中
        ldmia        r0!, {r4-r7}
        stmia        r2!, {r4-r7}
        cmp        r2, r3
        bcc        %B0

;修正非字对齐的情况
        sub        r2, r2, r3
        sub        r0, r0, r2

InitRam
        ldr        r2, BaseOfBSS
        ldr        r3, BaseOfZero

;下面循环体为复制已初始化的全局变量
        cmp        r2, r3
        ldrcc        r1, [r0], #4
        strcc        r1, [r2], #4
        bcc        %B0

;下面循环体是为未初始化的全局变量赋值为0
        mov        r0,        #0
        ldr        r3,        EndOfBSS
        cmp        r2,        r3
        strcc        r0, [r2], #4
        bcc        %B1

        ldr        pc, =%F2                ;goto compiler address

;        [ CLKDIV_VAL>1                 ; means Fclk:Hclk is not 1:1.
;        bl        MMU_SetAsyncBusMode
        ;设置时钟模式为异步模式

;        |
;        bl MMU_SetFastBusMode        ; default value.
        ;设置时钟模式为快速总线模式

;        ]

        ;bl        Led_Test

;===========================================================
;普通中断处理

;当普通中断发生时,执行的是IsrIRQ

          ; Setup IRQ handler
        ldr        r0,=HandleIRQ       ;This routine is needed
        ldr        r1,=IsrIRQ          ;if there is not 'subs pc,lr,#4' at 0x18, 0x1c
        str        r1,[r0]

;        ;Copy and paste RW data/zero initialized data
;        ldr        r0, =|Image$$RO$$Limit| ; Get pointer to ROM data
;        ldr        r1, =|Image$$RW$$Base|  ; and RAM copy
;        ldr        r3, =|Image$$ZI$$Base|
;
;        ;Zero init base => top of initialised data
;        cmp        r0, r1      ; Check that they are different
;        beq        %F2
;1
;        cmp        r1, r3      ; Copy init data
;        ldrcc        r2, [r0], #4    ;--> LDRCC r2, [r0] + ADD r0, r0, #4
;        strcc        r2, [r1], #4    ;--> STRCC r2, [r1] + ADD r1, r1, #4
;        bcc        %B1
;2
;        ldr        r1, =|Image$$ZI$$Limit| ; Top of zero init segment
;        mov        r2, #0
;3
;        cmp        r3, r1      ; Zero init
;        strcc        r2, [r3], #4
;        bcc        %B3

;完成最基本的初始化任务,跳转到由C语言撰写的Main()函数内继续执行其他程序

;这里不能写main,因为写了main,系统会自动为我们完成一些初始化工作,而这些工作在这段程序中是由我们显式地人为完成的。

    [ :LNOT:THUMBCODE
                bl        Main        ;Do not use main() because ......
                ;ldr        pc, =Main        ;
                b        .
    ]

    [ THUMBCODE         ;for start-up code for Thumb mode
                orr        lr,pc,#1
                bx        lr
                CODE16
                bl        Main        ;Do not use main() because ......
                b        .
                CODE32
    ]

;初始化堆栈函数
;function initializing stacks
InitStacks
        ;Do not use DRAM,such as stmfd,ldmfd......
        ;SVCstack is initialized before
        ;Under toolkit ver 2.5, 'msr cpsr,r1' can be used instead of 'msr cpsr_cxsf,r1'

;改变CPSR中M控制位,切换到相应的处理器模式下

;为各自模式下的SP赋值

        mrs        r0,cpsr
        bic        r0,r0,#MODEMASK
        orr        r1,r0,#UNDEFMODE|NOINT
        msr        cpsr_cxsf,r1                ;UndefMode
        ldr        sp,=UndefStack                ; UndefStack=0x33FF_5C00

        orr        r1,r0,#ABORTMODE|NOINT
        msr        cpsr_cxsf,r1                ;AbortMode
        ldr        sp,=AbortStack                ; AbortStack=0x33FF_6000

        orr        r1,r0,#IRQMODE|NOINT
        msr        cpsr_cxsf,r1                ;IRQMode
        ldr        sp,=IRQStack                ; IRQStack=0x33FF_7000

        orr        r1,r0,#FIQMODE|NOINT
        msr        cpsr_cxsf,r1                ;FIQMode
        ldr        sp,=FIQStack                ; FIQStack=0x33FF_8000

        bic        r0,r0,#MODEMASK|NOINT
        orr        r1,r0,#SVCMODE
        msr        cpsr_cxsf,r1                ;SVCMode
        ldr        sp,=SVCStack                ; SVCStack=0x33FF_5800

        ;USER mode has not be initialized.

;系统模式和用户模式共用一个栈空间,因此不用再重复设置用户模式堆栈

;系统复位后进入的是SVC模式,而且各种模式下的lr不同,因此要想从该函数内返回,要首先切换到SVC模式,再使用lr,这样可以正确返回了

        mov        pc,lr
        ;The LR register will not be valid if the current mode is not SVC mode.

;===========================================================

        [ {TRUE}
ReadNandID
        mov      r7,#NFCONF
        ldr      r0,[r7,#4]                ;NFChipEn();
        bic      r0,r0,#2
        str      r0,[r7,#4]
        mov      r0,#0x90                ;WrNFCmd(RdIDCMD);
        strb     r0,[r7,#8]
        mov      r4,#0                        ;WrNFAddr(0);
        strb     r4,[r7,#0xc]
1                                                        ;while(NFIsBusy());
        ldr      r0,[r7,#0x20]
        tst      r0,#1
        beq      %B1
        ldrb     r0,[r7,#0x10]        ;id  = RdNFDat()<<8;
        mov      r0,r0,lsl #8
        ldrb     r1,[r7,#0x10]        ;id |= RdNFDat();
        orr      r5,r1,r0
        ldr      r0,[r7,#4]                ;NFChipDs();
        orr      r0,r0,#2
        str      r0,[r7,#4]
        mov                 pc,lr

ReadNandStatus
        mov                 r7,#NFCONF
        ldr      r0,[r7,#4]                ;NFChipEn();
        bic      r0,r0,#2
        str      r0,[r7,#4]
        mov      r0,#0x70                ;WrNFCmd(QUERYCMD);
        strb     r0,[r7,#8]
        ldrb     r1,[r7,#0x10]        ;r1 = RdNFDat();
        ldr      r0,[r7,#4]                ;NFChipDs();
        orr      r0,r0,#2
        str      r0,[r7,#4]
        mov                 pc,lr

WaitNandBusy
        mov      r0,#0x70                ;WrNFCmd(QUERYCMD);
        mov      r1,#NFCONF
        strb     r0,[r1,#8]
1                                                        ;while(!(RdNFDat()&0x40));
        ldrb     r0,[r1,#0x10]
        tst      r0,#0x40
        beq                 %B1
        mov      r0,#0                        ;WrNFCmd(READCMD0);
        strb     r0,[r1,#8]
        mov      pc,lr

CheckBadBlk
        mov                r7, lr
        mov                r5, #NFCONF

        bic      r0,r0,#0x1f        ;addr &= ~0x1f;
        ldr      r1,[r5,#4]                ;NFChipEn()
        bic      r1,r1,#2
        str      r1,[r5,#4]

        mov      r1,#0x50                ;WrNFCmd(READCMD2)
        strb     r1,[r5,#8]
        mov      r1, #5;6                ;6->5
        strb     r1,[r5,#0xc]        ;WrNFAddr(5);(6) 6->5
        strb     r0,[r5,#0xc]        ;WrNFAddr(addr)
        mov      r1,r0,lsr #8        ;WrNFAddr(addr>>8)
        strb     r1,[r5,#0xc]
        cmp      r6,#0                        ;if(NandAddr)
        movne    r0,r0,lsr #16        ;WrNFAddr(addr>>16)
        strneb   r0,[r5,#0xc]

;        bl                WaitNandBusy        ;WaitNFBusy()
        ;do not use WaitNandBusy, after WaitNandBusy will read part A!
        mov        r0, #100
        subs        r0, r0, #1
        bne        %B1
        ldr        r0, [r5, #0x20]
        tst        r0, #1
        beq        %B2

        ldrb        r0, [r5,#0x10]        ;RdNFDat()
        sub                r0, r0, #0xff

        mov      r1,#0                        ;WrNFCmd(READCMD0)
        strb     r1,[r5,#8]

        ldr      r1,[r5,#4]                ;NFChipDs()
        orr      r1,r1,#2
        str      r1,[r5,#4]

        mov                pc, r7

ReadNandPage
        mov                 r7,lr
        mov      r4,r1
        mov      r5,#NFCONF

        ldr      r1,[r5,#4]                ;NFChipEn()
        bic      r1,r1,#2
        str      r1,[r5,#4]

        mov      r1,#0                        ;WrNFCmd(READCMD0)
        strb     r1,[r5,#8]
        strb     r1,[r5,#0xc]        ;WrNFAddr(0)
        strb     r0,[r5,#0xc]        ;WrNFAddr(addr)
        mov      r1,r0,lsr #8        ;WrNFAddr(addr>>8)
        strb     r1,[r5,#0xc]
        cmp      r6,#0                        ;if(NandAddr)
        movne    r0,r0,lsr #16        ;WrNFAddr(addr>>16)
        strneb   r0,[r5,#0xc]

        ldr      r0,[r5,#4]                ;InitEcc()
        orr      r0,r0,#0x10
        str      r0,[r5,#4]

        bl       WaitNandBusy        ;WaitNFBusy()

        mov      r0,#0                        ;for(i=0; i<512; i++)
        ldrb     r1,[r5,#0x10]        ;buf = RdNFDat()
        strb     r1,[r4,r0]
        add      r0,r0,#1
        bic      r0,r0,#0x10000
        cmp      r0,#0x200
        bcc      %B1

        ldr      r0,[r5,#4]                ;NFChipDs()
        orr      r0,r0,#2
        str      r0,[r5,#4]

        mov                 pc,r7
        ]

;===========================================================

        LTORG

;GCS0->SST39VF1601
;GCS1->16c550
;GCS2->IDE
;GCS3->CS8900
;GCS4->DM9000
;GCS5->CF Card
;GCS6->SDRAM
;GCS7->unused

;连续13个内存控制寄存器的定义空间
SMRDATA DATA  ;SMRDATA是段名,DATA是属性(定义为数据段)
; Memory configuration should be optimized for best performance
; The following parameter is not optimized.
; Memory access cycle parameter strategy
; 1) The memory settings is  safe parameters even at HCLK=75Mhz.
; 2) SDRAM refresh period is for HCLK<=75Mhz.
;DCD指令用于分配一片连续的字存储单元并用伪指令中指定的表达式初始化

        DCD (0+(B1_BWSCON<<4)+(B2_BWSCON<<8)+(B3_BWSCON<<12)+(B4_BWSCON<<16)+(B5_BWSCON<<20)+(B6_BWSCON<<24)+(B7_BWSCON<<28))
        DCD ((B0_Tacs<<13)+(B0_Tcos<<11)+(B0_Tacc<<8)+(B0_Tcoh<<6)+(B0_Tah<<4)+(B0_Tacp<<2)+(B0_PMC))   ;GCS0
        DCD ((B1_Tacs<<13)+(B1_Tcos<<11)+(B1_Tacc<<8)+(B1_Tcoh<<6)+(B1_Tah<<4)+(B1_Tacp<<2)+(B1_PMC))   ;GCS1
        DCD ((B2_Tacs<<13)+(B2_Tcos<<11)+(B2_Tacc<<8)+(B2_Tcoh<<6)+(B2_Tah<<4)+(B2_Tacp<<2)+(B2_PMC))   ;GCS2
        DCD ((B3_Tacs<<13)+(B3_Tcos<<11)+(B3_Tacc<<8)+(B3_Tcoh<<6)+(B3_Tah<<4)+(B3_Tacp<<2)+(B3_PMC))   ;GCS3
        DCD ((B4_Tacs<<13)+(B4_Tcos<<11)+(B4_Tacc<<8)+(B4_Tcoh<<6)+(B4_Tah<<4)+(B4_Tacp<<2)+(B4_PMC))   ;GCS4
        DCD ((B5_Tacs<<13)+(B5_Tcos<<11)+(B5_Tacc<<8)+(B5_Tcoh<<6)+(B5_Tah<<4)+(B5_Tacp<<2)+(B5_PMC))   ;GCS5
        DCD ((B6_MT<<15)+(B6_Trcd<<2)+(B6_SCAN))    ;GCS6
        DCD ((B7_MT<<15)+(B7_Trcd<<2)+(B7_SCAN))    ;GCS7
        DCD ((REFEN<<23)+(TREFMD<<22)+(Trp<<20)+(Tsrc<<18)+(Tchr<<16)+REFCNT)

        DCD 0x32            ;SCLK power saving mode, BANKSIZE 128M/128M

        DCD 0x30            ;MRSR6 CL=3clk
        DCD 0x30            ;MRSR7 CL=3clk

;运行域定义
BaseOfROM        DCD        |Image$$RO$$Base|
TopOfROM        DCD        |Image$$RO$$Limit|
BaseOfBSS        DCD        |Image$$RW$$Base|
BaseOfZero        DCD        |Image$$ZI$$Base|
EndOfBSS        DCD        |Image$$ZI$$Limit|

        ALIGN  ;重新使数据字对齐

;Function for entering power down mode
; 1. SDRAM should be in self-refresh mode.
; 2. All interrupt should be maksked for SDRAM/DRAM self-refresh.
; 3. LCD controller should be disabled for SDRAM/DRAM self-refresh.
; 4. The I-cache may have to be turned on.
; 5. The location of the following code may have not to be changed.

;掉电模式函数

;在C语言中定义为:#define EnterPWDN(clkcon) ((void (*)(int))0x20)(clkcon)

;void EnterPWDN(int CLKCON);
EnterPWDN
        mov r2,r0                ;r2=rCLKCON
        ;r0为该函数输入参数clkcon

        tst r0,#0x8                ;SLEEP mode?
        ;判断clkcon中的第3位,是否要切换到SLEEP模式

        bne ENTER_SLEEP
        ;切换到SLEEP模式

ENTER_STOP  ;IDLE模式

        ;设置SDRAM为自刷新方式
        ldr r0,=REFRESH
        ldr r3,[r0]                ;r3=rREFRESH
        mov r1, r3
        orr r1, r1, #BIT_SELFREFRESH
        str r1, [r0]                ;Enable SDRAM self-refresh

        ;等待一段时间
        mov r1,#16                        ;wait until self-refresh is issued. may not be needed.
0        subs r1,r1,#1
        bne %B0

        ldr r0,=CLKCON                ;enter STOP mode.
        str r2,[r0]  ;置第2位,进入IDLE模式

        ;等待一段时间
        mov r1,#32
0        subs r1,r1,#1        ;1) wait until the STOP mode is in effect.
        bne %B0                ;2) Or wait here until the CPU&Peripherals will be turned-off
                        ;   Entering SLEEP mode, only the reset by wake-up is available.

           ;从IDLE模式下被唤醒,系统从该处继续执行

            ;取消SDRAM自刷新方式

        ldr r0,=REFRESH ;exit from SDRAM self refresh mode.
        str r3,[r0]

        MOV_PC_LR  ;返回,该语句为一个宏定义

ENTER_SLEEP  ;SLEEP模式

        ;NOTE.
        ;1) rGSTATUS3 should have the return address after wake-up from SLEEP mode.

        ;设置SDRAM为自刷新方式
        ldr r0,=REFRESH
        ldr r1,[r0]                ;r1=rREFRESH
        orr r1, r1, #BIT_SELFREFRESH
        str r1, [r0]                ;Enable SDRAM self-refresh

        ;等待一段时间
        mov r1,#16                        ;Wait until self-refresh is issued,which may not be needed.
0        subs r1,r1,#1
        bne %B0

        ;在进入SLEEP模式之前,配置必要的时钟和OFFREFRESH
        ldr        r1,=MISCCR
        ldr        r0,[r1]
        orr        r0,r0,#(7<<17)  ;Set SCLK0=0, SCLK1=0, SCKE=0.
        str        r0,[r1]

        ldr r0,=CLKCON                ; Enter sleep mode
        str r2,[r0]  ;置第3位,进入SLEEP模式

        b .                        ;CPU will die here.

WAKEUP_SLEEP  ;从SLEEP模式下被唤醒函数
        ;Release SCLKn after wake-up from the SLEEP mode.

        ;设置时钟和OFFREFRESH
        ldr        r1,=MISCCR
        ldr        r0,[r1]
        bic        r0,r0,#(7<<17)  ;SCLK0:0->SCLK, SCLK1:0->SCLK, SCKE:0->=SCKE.
        str        r0,[r1]

        ;Set memory control registers
        ;配置内存控制寄存器
        ldr        r0,=SMRDATA        ;be careful!
        ldr        r1,=BWSCON        ;BWSCON Address
        add        r2, r0, #52        ;End address of SMRDATA
        ldr        r3, [r0], #4
        str        r3, [r1], #4
        cmp        r2, r0
        bne        %B0

        ;等待一段时间
        mov r1,#256
0        subs r1,r1,#1        ;1) wait until the SelfRefresh is released.
        bne %B0

        ;GSTATUS3存放着想要从SLEEP模式唤醒后的执行地址
        ldr r1,=GSTATUS3         ;GSTATUS3 has the start address just after SLEEP wake-up
        ldr r0,[r1]

        mov pc,r0  ;跳转到GSTATUS3存放的地址处

;=====================================================================
; Clock division test
; Assemble code, because VSYNC time is very short
;=====================================================================
        EXPORT CLKDIV124
        EXPORT CLKDIV144

CLKDIV124

        ldr     r0, = CLKDIVN
        ldr     r1, = 0x3                ; 0x3 = 1:2:4
        str     r1, [r0]
;        wait until clock is stable
        nop
        nop
        nop
        nop
        nop

        ldr     r0, = REFRESH
        ldr     r1, [r0]
        bic                r1, r1, #0xff
        bic                r1, r1, #(0x7<<8)
        orr                r1, r1, #0x470        ; REFCNT135
        str     r1, [r0]
        nop
        nop
        nop
        nop
        nop
        mov     pc, lr

CLKDIV144
        ldr     r0, = CLKDIVN
        ldr     r1, = 0x4                ; 0x4 = 1:4:4
        str     r1, [r0]
;        wait until clock is stable
        nop
        nop
        nop
        nop
        nop

        ldr     r0, = REFRESH
        ldr     r1, [r0]
        bic                r1, r1, #0xff
        bic                r1, r1, #(0x7<<8)
        orr                r1, r1, #0x630        ; REFCNT675 - 1520
        str     r1, [r0]
        nop
        nop
        nop
        nop
        nop
        mov     pc, lr

        ALIGN  ;使得下面的代码按一定规则对齐

        AREA RamData, DATA, READWRITE

;在0x33FF_FF00处定义中断向量表

;^符号相当于伪指令MAP,用于定义一个结构化的内存表的首地址

;#是FIELD的同义词

        ^   _ISR_STARTADDRESS                ; _ISR_STARTADDRESS=0x33FF_FF00
HandleReset         #   4
HandleUndef         #   4  ;HandleUndef+4
HandleSWI                #   4
HandlePabort    #   4
HandleDabort    #   4
HandleReserved  #   4
HandleIRQ                #   4
HandleFIQ                #   4

;Do not use the label 'IntVectorTable',
;The value of IntVectorTable is different with the address you think it may be.
;IntVectorTable
;@0x33FF_FF20
HandleEINT0                #   4
HandleEINT1                #   4
HandleEINT2                #   4
HandleEINT3                #   4
HandleEINT4_7        #   4
HandleEINT8_23        #   4
HandleCAM                #   4                ; Added for 2440.
HandleBATFLT        #   4
HandleTICK                #   4
HandleWDT                #   4
HandleTIMER0         #   4
HandleTIMER1         #   4
HandleTIMER2         #   4
HandleTIMER3         #   4
HandleTIMER4         #   4
HandleUART2          #   4
;@0x33FF_FF60
HandleLCD                 #   4
HandleDMA0                #   4
HandleDMA1                #   4
HandleDMA2                #   4
HandleDMA3                #   4
HandleMMC                #   4
HandleSPI0                #   4
HandleUART1                #   4
HandleNFCON                #   4                ; Added for 2440.
HandleUSBD                #   4
HandleUSBH                #   4
HandleIIC                #   4
HandleUART0         #   4
HandleSPI1                 #   4
HandleRTC                 #   4
HandleADC                 #   4
;@0x33FF_FFA0
        END  ;程序结尾

网友:
这个是必须有的!记录准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E:

谢谢诸位!

网友:
mark,正在学习呢,希望有机会能跟你交流一下!我的qq:243527768

网友(2011-10-17):
不错,讲解得很详细啊

网友:
mark, bought it just now

网友:
好东西,以后用得着先记号

网友(2011-12-11):
注释很详细!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真是高手   我是新手  佩服呀

网友(2014-06-19):
mark,以后查阅

网友:
mark以后查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