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的HS0038数据输出端是38Khz的载波,幅度很小,没有调制信号,不知怎么回事(已解决)

楼主(2011-07-05):
以下是发射电路及接收电路

发射电路 (原文件名:发射电路.jpg)

接收电路,用的是HS0038 (原文件名:接收电路.jpg)

是用38K去调制1K的方波信号,但是HS0038收到输出的是一个38K的信号,而且难以观察(不是输出1K方波吗)

发射波形,有点疑惑的是下面那部分是怎么来的 (原文件名:发射波形.jpg)

调制波局部放大 (原文件名:调制波局部放大.JPG)

诡异的接收到输出竟然是38K的东西 (原文件名:接收到的波形.JPG)

各位,解决了,原来最大的问题在于我HS0038受光面是圆的。他的引脚排列是与受光面是长形的是不一样的。哈哈,高兴啊

网友:
你那个方波不是1K的,应该时250Hz的,波形中下半部分应当是三极管的漏电流造成的,可以在D1正极对地加个1-10k的电阻,看还有没有那下半部分的38k载波,并且方波的高电平期间38k载波应该是满幅的,再看看接收输出波形是什么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接了个电阻,效果果然好了很多,出来方波峰峰值是1.7V

加了电阻后 (原文件名:QQ截图未命名.jpg)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各位,解决了,原来最大的问题在于我HS0038受光面是圆的。他的引脚排列是与受光面是长形的是不一样的。哈哈,高兴啊

网友(2014-10-18):
您测的发射波形是直接测红外发射二极管两端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