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网购硬盘是否可行?

楼主(2011-07-05):
想买块硬盘,图省事,就想在新蛋,京东,亚马逊上面买,但是看了上面的评论好像出问题的概率比较大。
不知道在网络上面购买硬盘是否可行?
网购硬盘容易坏,我想是不是和快递有关啊?

网友:
最近2个硬盘都是网上买的,一个15K SCSI淘宝买的,一个西数1T蓝盘新蛋买的,都还健在,相反电脑城配的maxtor 80/120G已经坏掉好几个了。

网友:
没问题啊,买了好几个,都好的。如果坏的话只要你保留好发票退货就行了

楼主:
谢谢两位。呵呵。看到亚马逊上面的留言后,我正在纠结到底要不要买。

网友:
虽然现在的硬盘自我保护已经增强(比如磁头锁定等), 但是扔需要尽量包装好,

记得之前有媒体做过评测,
移动硬盘(带壳子/断电)从办公桌高度自由落体 -- 没事(或者说暂时看不出毛病)
带电状态从一般机箱高度自由落体 -- 挂了(就算没挂至少也有坏道)
最牛B 的是 前IBM 的笔记本, 有加速传感器, 笔记本跌落的瞬间, 硬盘磁头归位上锁.

其实到电脑城买就一定安全吗? 他们那也是通过物流运来的, 该摔还是会摔, 该坏还是会坏.
而且大部分是工包的, 就是一个泡沫盒子里并排放个二三十个...只是你眼不见心不烦啊

网友:
现在的桌面级硬盘平均寿命也就三年左右,比一般人预期的短得多,例如很多人可能觉得SSD的Flash擦写寿命有限不可靠,其实机械硬盘更不可靠。
而且现代硬盘有个不好的地方就是带有较多预留扇区来应付偶然出现的坏道,所以刚刚开始坏的时候是没感觉的,SMART缺少操作系统支持也形同虚设,起不到预警作用。
硬盘坏道成因多数是盘片表面缺陷导致磁性涂层和铝合金碟片氧化,所以坏道多数是成长性的,一个扇区开始坏,周边也会陆续出现坏道,因此经常用磁盘工具(例如HDTune)检查硬盘SMART状态是必须的。一旦发现重分配扇区数(Reallocated Sector Count)大于0,就需要考虑换硬盘了。如果重分配扇区数已经大于阀值,那就不要考虑了,马上换掉,数据比硬盘值钱啊……

高亮的两行数据最重要 (原文件名:1.jpg)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哟, 换新硬盘了啊~~

目前看来, 注重数据的话还是得 RAID, 家用的NAS前景看好~~

楼主:
谢谢各位。

现在也在考虑入一个外挂的阵列的硬盘用来做数据备份。
确实是数据比较宝贵。这次吃了个大亏啊。

网友:
京东上买过N个移动硬盘,下载了很多电影啊,现在都还健在,1T、1.5T、2T的都有,以前大多买西数,最近刚买一个希捷2T。还买过两块西数SATA的320G的,以前电脑里面的希捷的两块320G的先后坏了(是两三年前那批出问题的货),幸好是镜像阵列,没丢数据,楼上wowbanui说的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哟, 换新硬盘了啊~~
目前看来, 注重数据的话还是得 raid, 家用的nas前景看好~~

这是公司电脑,4月份新采购的。

RAID不是不好,不过RAID1的空间利用率有点低,RAID5至少要3块硬盘成本更高,所以比较经济的做法还是移动硬盘定期备份重要数据。
而且上了RAID也不是高枕无忧的,以前公司服务器的5盘RAID5组就试过同时坏掉2块,那个杯具啊……

现在制约家用NAS的因素之一是千兆交换机价格,等千兆交换机再白菜点,NAS就可以火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哟, 换新硬盘了啊~~
目前看来, 注重数据的话还是得 raid, 家用的nas前景看好~~
这是公司电脑,4月份新采购的。
raid不是不好,不过raid1的空间利用率有点低,raid5至少要3块硬盘成本更高,所以比较经济的做法还是移动硬盘定期备份重要数据。
而且上了raid也不是高枕无忧的,以前公司服务器的5盘raid5组就试过同时坏掉2块,那个杯具啊……
现在制约家用nas的因素之一是千兆交换机价格,等千兆交换机再白菜点,nas......

引用一段 OBSD FAQ 关于 RAID 的说明:
===quote===
RAID和备份毫无关系。
RAID并不会消除停机时间。

如果这些事您头一次听说, 这可不是您探索RAID的好起点。
===/quote===

一般建议用带单盘故障报警的硬盘笼配合支持在硬盘组故障达到临界态(RAID5就是坏一块盘,RAID10就是坏两块盘)后停机功能的 RAID 卡做 RAID

如果用软 RAID,一定一定要开启 OS 的硬盘故障后紧急停机功能,比如 Windows 系统就是在 RAID 组任何硬盘故障后紧急进入 STOP 状态,Unix 体系则是进入 panic 状态

以为用了 RAID 就可以高枕无忧,这种想法是 RAID 使用中最大的误区……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是用RAID就可以高枕无忧, 任何技术都不能保证说数据100%可靠.

只是RAID模式比一般单硬盘的可靠度更高, 假设硬盘损坏几率相等, 单硬盘的坏了就废了, 高级别的RAID如果部分硬盘(不是全部)损坏还能通过替换硬盘抱住数据.

我认为 RAID宏观上也是属于冗余备份, 和用移动硬盘/磁带/关盘等备份是一样的, 不同的是备份之后的媒体是"离线"(断电保存,不知道怎么表示)的.

楼主:
准备上
orico 1329rus-pro 双盘位 SATA硬盘盒 raid ESATA+USB

支持外置的RAID。用eSATA。

网友:
回复 网友C:

RAID和备份是两回事,这我当然清楚,但是RAID确实是用来消除停机时间的--在大部分可预期的情况下。
RAID5 + spare在绝大部分情况可以消除停机,但是两个硬盘一起坏的情况,即使有备份要恢复系统也是需要几个小时的,而且短时间数据丢失无可避免,还是比较杯具的。所以后来就不单靠RAID了,关键节点都是多机群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C:
raid和备份是两回事,这我当然清楚,但是raid确实是用来消除停机时间的--在大部分可预期的情况下。
raid5 + spare在绝大部分情况可以消除停机,但是两个硬盘一起坏的情况,即使有备份要恢复系统也是需要几个小时的,而且短时间数据丢失无可避免,还是比较杯具的。所以后来就不单靠raid了,关键节点都是多机群集。

又不是发生火灾地震山洪爆发服务器被水冲走,两块硬盘“一起”坏的可能性无限趋近于零的

关键是那服务器的韧件或软件设置有问题,RAID 硬盘组达到故障临界态时没有及时发出警告和停机,仍然坚持带病工作的话,RAID 就等于没有在用了——甚至可能比没有用 RAID 还惨,因为用了 RAID 的硬盘组做数据恢复要比单盘工作麻烦得多……

而如果想要稍微减少停机时间,硬盘组的配搭至少应该从 RAID-10 起跳,这还得能在 RAID 卡和 OS 都给力的情况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一直想有一台nas,但是我一想到100M网络就没想法啦,而且现在的NAS很多只有两个硬盘……

如果你有不止一台电脑的时候,nas太重要啦。

楼主:
准备配个简单的外挂的硬盘盒,带USB和eSATA接口。采用RAID1。

目前正在考虑国产的orico。不知道有人用过吗?

网友:
现在制约家用NAS的因素之一是千兆交换机价格,等千兆交换机再白菜点,NAS就可以火了。
---------------------------------------------------------------------------------
坐等Broadcom,华为等将K兆交换机做成白菜啊~

楼主:
希捷的硬盘好?还是日立的硬盘好呢?
主要是指稳定性。性能暂且不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