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路由器放在楼上好还是楼下好?

楼主(2011-07-05):
家里无线路由器现在放在楼下(复式结构),电脑在楼上(用的是USB无线网卡)打游戏的时候经常会掉线,如果我将无线路由器放楼上,楼下的电脑会不会也会经常掉线?对无线不懂!

网友:
信号强度,USB网卡是什么品牌?多少钱,路由器呢?

网友:
各放一个,玩游戏还是用有线有保障

楼主:
路由器:TP-LINK340 81RMB
无线网卡:水星MW54U 30RMB
信号强度:一般都是低,10M以内

网友:
放在1楼天花板上估计最好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无线路由器都有一个穿透障碍距离的有效距离! 远了肯定信号差,最好是放在两台电脑的中间(在不影响正常使用的情况下)!

网友:
一楼天花板打洞。。。。打到二楼地板。。。

网友:
USB延长线, 延长到看得见路由的地方,然后插上网卡

网友:
从我经验来看 无线隔了两堵墙就不行了。

网友:
既然是家里,拉根网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