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拆机维修,多图,戴尔液晶显示器,竖条纹,排线接触不良

楼主(2011-07-05):
我有一台戴尔2001FP显示器,S-IPS液晶屏,1600x1200, 4USB. 最近天热,显示器左端出现一段竖条纹。上网搜索后是液晶排线接触不良,决定自己修一下。先拆除支架,背面外壳上所有螺丝。显示器面向下放在毛巾上,在下端白色边框与黑色背壳之间有几个小槽,用俩个小号一字头螺丝刀插入,橇开,用大号螺丝刀插入撑开橇缝。 橇开底端所有卡口以后,再橇开左右俩端,最后再橇开上端所有卡口。拆除一些螺丝后移去液晶排线盖板(图中靠近显示器顶端的金属盖板)。这时候点亮显示器,屏上左端有一段竖条纹,用手按对应的排线,竖条纹立刻消失,证明是排线接触不良。关闭显示器,把排线接口转向自己。用一个40W外热式电烙铁,拆去原装烙铁头,换上一个40W热压头(全铜T形头,上面插一条导热胶条,淘宝上买的)。等烙铁热了后,拔去烙铁电源,用导热胶条按住排线接口,前后移动一下,10秒钟后按住排线接口,保持静止1分钟。移开烙铁,点亮显示器,,竖条纹一点都没有了。关闭显示器,把所有零件按相反顺序装上,大功告成,。
这就是完整的DIY过程和图片。

楼主:
XD们,我悲剧了。竖条纹又出现了。有木有高手指点我一下?是电烙铁温度太高,太低,加热时间太长,太短?我又打开了显示器, 用手按对应的排线,竖条纹立刻消失. 实在没办法的话,我只有买2个晾衣服的塑料夹子夹在上面,不装显示器后盖让它裸奔?
或 者 上海那里有专业的液晶排线维修店?多谢了!

楼主:
有木有高手指点我一下?
或 者上海那里有专业的液晶排线维修店?
多谢了!

网友:
這種問題解決不了的,隻有換屏!

网友:
垫点东西压住吧。死马当活马医吧

网友:
垫东西能管年把。

自己一般不能彻底解决。不信用个计算器或者电子表试试。自己热合排线是极不容易弄好的。

网友:
哈哈 跟我的一样 只不过我的在右侧,只有压住了,我的找了个密封用的硅胶条 压住,用了半年了

网友:
你是在哪个部份的排线,接触不良。。。

我每次给笔记本的液晶屏换灯管,拆完机子换完灯管再装上去后,屏幕就有整条绿的竖条纹,或横的条纹
第一次出现时吓傻了, 算了就这样用吧,没想到开机用了1两天后后就自动消失了,
第二次换灯管时,装上去又是出现条纹,这回就比较放心了,也是用了几天后自动消失了。。 是IBM的机子的屏

又不像是接触不良,因为又拆开显示屏不管按哪里都没法让条纹消失,只有靠自动消失。。。
不知什么原因。。然道IBM的屏有自动修复功能?

网友:
一般是不能根本解决问题的,呵呵

网友:
我修好了2个,,,就是找东西压,然后盖螺丝打紧就刚压好了,这就是外面人家常说的压线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原来计算器是这么死的啊。

网友:
这个不是一般的插座吗? 不是斑马. 有虚焊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