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想到一个有关PCB的高等数学的问题,大家进来看看,稍后公布答案O(∩_∩)O~

楼主(2011-07-05):
我们都知道PCB是通过刻蚀一整张完整的覆铜板来完成的,我就对上面的那层铜箔感兴趣了。

题目:假设有一张很大很大的单面覆铜板,在铜箔的上面打两个半径为 r 的小孔,小孔里面钉上铆钉(铆钉的电阻忽略不计),
小孔圆心之间的距离是 f ,铜箔的厚度是 d ,铜的电导率是 σ 。

现在要求你写出这两个铆钉之间的电阻表达式。

O(∩_∩)O~,大家好好琢磨一下。

网友:
第一感觉是取决板子大小, 如果板子足够大->无穷大, 电阻->无穷小...

网友:
不是直线连接, 不会算...

网友:
积分……极限……有思路但不会算

网友:
画个图吧。感觉这个题目出的不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图并不复杂,能够想的出大概的样子。有人对这个题目感兴趣的话,帮画一下图,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板子的尺寸很大,但是卯钉之间的距离不是无穷大。

网友:
楼主题目出的正确的话,完全可以用极限的思想来求解,假定板子无穷小,于是电阻为fdσ

网友:
回复 网友C:

感觉不对~“假定板子无穷小”的话f也趋向无穷小了~~对吗?

网友:
电阻是一个有限的数值,其实可以看做从无数个从某一数值的电阻到无限大的电阻并联。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A:
图并不复杂,能够想的出大概的样子。有人对这个题目感兴趣的话,帮画一下图,谢谢
计算帮不上忙,我来看看热闹

楼主:
答案来了。。。。。

假设覆铜的厚度d是35um,小圆孔的半径r是0.5mm,距离f是5cm,铜的电导率是5.8*10e7S/m。
计算下来的电阻大概是0.722毫欧。

计算过程整理好后上传,公式编辑很不方便啊

网友:
lz你怎么这么快就公布答案了嘛。。。

网友:
刚刚找了张草稿纸画了半天,还是没思路,微元法到底怎么微完全想不出来。楼主的高等数学功底真好啊。

网友:
两孔相切的时候,电阻为零,可以理解,有前提,铆钉电阻不计。但是孔相交的时候出现了虚部怎么解释呢?
数学上讲,因为两个前提:板子无限大;铆钉电阻不计,其实只要计算孔的部分就可以了,圆的积分。
我认为这个答案在一定条件下没有问题,,但是不全面。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是一个工程问题,不是一个数学问题,所以不考虑虚数的范围。

在求解过程中简单的对其进行积分是求不出来的,因为不知道它的电流分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也不知道积分函数。

网友:
有个类似的电阻网格的问题 不知思路是否相同

网友:
电阻网络和电流扩散都可以算出来,前者是直观的方法不过计算困难放弃之;后者是间接的方法,但本人也只会计算两个柳钉不相互影响的,再看楼主发图的那种情况本人无力,虚心求教。

网友:
还需请楼主详解公式到处过程,这样才能一目了然~

网友:
找几块板子测下^-^

网友:
等待答案

网友:
好问题!mark,求楼主的详细解答过程!

网友:
好好学习,驻足观看,坐等答案。
一看那个式子,其实头就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