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以太网如何上手,在线等解答。

楼主(2011-07-05):
老板给布置了个任务,用以太网实现视频传输,有现成的摄像头模块OV7670,有LM3S8962开发板。
之前对TCP/IP几乎一无所知,刚刚把TCP/IP详解看完,对TCP/IP有了一定的了解,跑了跑RT-Thread的WebSever例程,但对实现原理不太懂,以前没用过操作系统,只用过8/16位单片机,没用过M3的片子。更别说在RT-Thread上编写应用程序了,请有经验的朋友指点下下一步如何走。

网友:
这个...确实是很复杂的任务
用cortex-M3困难了点吧

要不要压缩数据
视频数据的封包用什么好呢,UDP?
在以太网传输,如何保证QoS

网友:
回复 网友A:

汗。UDP的话,麻烦死了。假如某个包因为延迟比前一个包早到。。。

网友:
回复 网友B:

汗。udp的话,麻烦死了。假如某个包因为延迟比前一个包早到。。。

嗯,俺也不懂视频,只是也关注一下
UDP不会吧,就是真的发生这种情况,TCP也不行啊,顶多让发送端重传
我想的是,视频这种东西,不能延迟,用UDP,如果发不过来或者出错,就让应用层直接丢弃,让TCP等着重传就有延迟了

是不是有专门的协议搞这个,流媒体?

或者用webserver,通过HTTP协议传视频数据,让高层协议来处理就省很多问题

网友:
正在学习高度不够,帮忙顶下!!!!

网友:
也想学习,希望有人能带进门。有时候真正缺的是入门。好像自己学了那么久单片机,感觉“嵌入式”方面,还没入门。

网友:
真不是一般的任务

还不如找找市面上的成熟视频服务器方案呢

网友:
用硬件TCP/IP协议栈的网络芯片吧,CPU完全可以不用理会协议栈的这块

网友:
顺带提一句,如果MCU片内没有MAC的话,用那种MAC和PHY一体的芯片速度上是不够做视频传输的。我指的是ARM7和M3这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