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G3画个圆为什么直径会偏大

楼主(2011-07-05):
用的SOLIDCAM生成的G代码,自己简化了一下,用MACH3雕刻时却雕了个6.9的孔,(设计为6.5mm的孔),尺寸明显偏大,但两孔间的距离又是对的.以下是G代码:
G90 G00 G40 G54
G0 X-40.588 Y10. Z25. S1000 M3
   X-40.588 Y10. Z15.
   Z2.
G1 Z-0.1 F20
G3 X-40.588 Y10. I-1.663 J0. F80
G1 Z-0.2 F20
G3 X-40.588 Y10. I-1.663 J0. F80
G1 Z-0.3 F20
G3 X-40.588 Y10. I-1.663 J0. F80
G1 Z-0.4 F20
G3 X-40.588 Y10. I-1.663 J0. F80
G1 Z-0.5 F20
G3 X-40.588 Y10. I-1.663 J0. F80
G1 Z-0.6 F20
G3 X-40.588 Y10. I-1.663 J0. F80
G1 Z-0.7 F20
G3 X-40.588 Y10. I-1.663 J0. F80
G1 Z-0.8 F20
G3 X-40.588 Y10. I-1.663 J0. F80
G1 Z-0.9 F20
G3 X-40.588 Y10. I-1.663 J0. F80
请教各位论坛中的高手,是怎么回事.

网友:
刀具半径补偿

楼主:
是不是要取消G40,能说的具体点吗?本人刚学,是菜鸟.

网友:
用什么铣刀?单位mm吗?

网友:
刀具的半径有考虑进去吗?

网友:
估计刀是4的

楼主:
3.175的铣刀,刀具半径软件自己考虑进去了。看G3 X-40.588 Y10. I-1.663 J0. F80
圆直径为1.663X2+3.175=6.501

楼主:
最近几天忙,没上网,不知哪位高手愿意帮忙一下.

网友:
刀具偏置方向设定是否有误,偏内或偏外

网友:
铣刀刀柄是3.175,刀刃也是3.175的吗?

楼主:
刀具偏置方向软模拟过的,是偏内的,铣刀刀柄是3.175,刀刃也是3.175.

网友:
测试一下刀具抖动,如果刀具抖动半径0.2,3.175刀具就相当于3.575了

楼主:
刀具抖动怎么测呀?能说说不?

网友:
10楼测试下尖刀的摆动误差,柱刀可以采用类似的方法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610247&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silk&bbs_id=9999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刀具抖动怎么测呀?能说说不?

正规的做法是打表测,固定在主轴电机上(或工作台上),千分表表头搭在主轴上,指针摆动范围就是圆跳动值

楼主:
请教superrf:
今天铣了一条直线,也就一个槽吧,量了一下有3.6mm,抖动的确很大,手头只有卡尺。是不是要打表调整呀?
想买个表用用 ,可TB看了一下千分表,都要好几百的,不知百分表能不能代用一下。百分表比较便宜的说。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教superrf:
今天铣了一条直线,也就一个槽吧,量了一下有3.6mm,抖动的确很大,手头只有卡尺。是不是要打表调整呀?
想买个表用用 ,可tb看了一下千分表,都要好几百的,不知百分表能不能代用一下。百分表比较便宜的说。

听说tb上大多百分表是假冒的

我也是刚入门,以下是根据网上资料整理的

径向跳动产生原因
1.主轴本身径向跳动,轴,轴承,主轴装配等原因造成(解决这个问题最好更换主轴电机了,如果是轴承问题需要更换主轴轴承)
2.刀具中心和主轴旋转中心不同心,可能原因刀具和夹头的配合,上刀方法,刀具质量
3.加工工艺问题,切削力在径向的分力使工件变形及加工时产生振动

减少径向跳动的方法
1.采用高质量锋利的刀具,以减小切削力和振动
2.使用强度大的刀具,增加刀杆的直径并减小刀具的伸出长度,可以减小刀具的径向跳动量
3.主轴夹头锥孔保持清洁
4.合理使用切削液

楼主:
今天抽空雕了第一个东西,因为考虑到抖动,把3.175的刀设成了3.375,结果铣出来的东东尺寸一团糟。看来误差不是一般的大呀。

算是雕的第一个作品吧。 (原文件名:PVC件.JPG)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今天抽空雕了第一个东西,因为考虑到抖动,把3.175的刀设成了3.375,结果铣出来的东东尺寸一团糟。看来误差不是一般的大呀。

算是雕的第一个作品吧。 (原文件名:pvc件.jpg)

PVC哪儿买的?Tao Bao上有卖PVC板的吗?

楼主:
我买的500*500*15的,400*400做了工作台面。这是剩下的雕的。TB买的。TB上搜一下PVC板有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