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3pi小车循迹部分电路的一些问题!!不懂!!求解释....

楼主(2011-07-05):
这是3pi小车红外循迹部分的电路!请问下这样怎么检测AD啊???还有下面那个场效应管有什么用啊?
我想问的是他接收管那里是上拉的电容!!怎么不用电阻啊?用电容怎么检测那里的AD啊 ?

网友:
场效应管 做开关

网友:
我没猜错的话光耦其实是两部分,一部分用于发送红外信号一部分用于接收红外信号。。。
场效应管应该是控制发送红外开关的功能
不知是否说清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不过这些我知道!我是想问的是他接收管那里是上拉的电容!!那怎么会有电流呢?怎么检测那里的AD啊

楼主:
我搭了这个电路试了下!!完全没用啊!!!

网友:
之前看过,在3PI的电路说明那个PDF里,有详细原理说明。

好像是PC口给个高脉冲,放掉电容上的电,然后变为高阻态,接着光敏管的电阻给电容充电。

检测PC口变为低电平这个时间。
大概是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这么复杂啊

网友(2011-12-03):
回复 网友B:
之前看过,在3pi的电路说明那个pdf里,有详细原理说明。
好像是pc口给个高脉冲,放掉电容上的电,然后变为高阻态,接着光敏管的电阻给电容充电。
检测pc口变为低电平这个时间。
大概是这样

3PI真是人材啊。

网友(2013-01-18):
不是吧??这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