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proteus模拟mmc卡块写入的问题

楼主(2011-07-05):
我用Keil uVision3和Proteus 7.5SP3联调,用AT89C51RC2,没有用硬件SPI,用IO模拟SPI

对MMC卡的操作驱动程序都是网上下载现成的程序,应该本身是没有问题的

我用这个程序读取MMC镜像上的块数据成功,并且是正确的

但是块写入的程序无论怎么试,都没有试过一次是成功的

我用proteus的示波器看波形,直到写入块写入命令(CMD24)之后,时序都是正确的,可以读取到MMC卡返回0x00响应命令

写完512字节后,无论等多久,读取的数据都是0xff,再用块读取函数读取刚写过的块,发现没有写入

附上块写入程序

unsigned char SD_Write_Sector(unsigned long addr,unsigned char *buffer)        //向SD卡中的指定地址的扇区写入512个字节,使用CMD24(命令24)
{
unsigned char temp,time;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pcmd[] = {0x58,0x00,0x00,0x00,0x00,0xff}; //向SD卡中单个块(512字节,一个扇区)写入数据,用CMD24

addr<<=9; //addr = addr * 512        将块地址(扇区地址)转为字节地址 [这里就限制了SD卡的最大容量为4G]

pcmd[1]=((addr&0xff000000)>>24); //将字节地址写入到CMD24字节序列中
pcmd[2]=((addr&0x00ff0000)>>16);
pcmd[3]=((addr&0x0000ff00)>>8);

SD_CS=0;//打开SD卡片选

time=0;
do
{
  temp=SD_Write_Cmd(pcmd);
  time++;
  if(time==TRY_TIME)
  {
   SD_CS=1; //关闭片选
   return(temp); //命令写入失败
  }
}while(temp!=0);

for(i=0;i<100;i++) //这里要插入若干时钟信号
{
  SD_spi_read();
}

SD_spi_write(0xfe);//写入开始字节 0xfe,后面就是要写入的512个字节的数据

for(i=0;i<512;i++) //将缓冲区中要写入的512个字节写入SD卡
{
  SD_spi_write(buffer);
}

SD_spi_write(0xff);
SD_spi_write(0xff); //两个字节的CRC校验码,不用关心

temp=SD_spi_read();   //读取返回值
if((temp&0x1F)!=0x05) //如果返回值是 XXX00101说明数据已经被SD卡接受了
{
  SD_CS=1;
  return(WRITE_BLOCK_ERROR); //写块数据失败
}

while(SD_spi_read()!=0xff);//等到SD卡不忙(数据被接受以后,SD卡要将这些数据写入到自身的FLASH中,需要一个时间)
                                                    //忙时,读回来的值为0x00,不忙时,为0xff

SD_CS=1; //关闭片选

SD_spi_write(0xff);//按照SD卡的操作时序在这里补8个时钟
return(0);                 //返回0,说明写扇区操作成功
}

楼主:
这里应该有很多人试过用proteus操作MMC吧

我试过很多种方法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依然是能读不能写,我没有选写保护

我也下载了很多其他人写的程序,都不能用,我怀疑是proteus的问题,难道还有什么设置我漏了的?

附上MMC器件的设置图

MMC (原文件名:mmc.jpg)

网友(2012-01-03):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问楼主,不能写入的问题你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