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EAGLE 能生成 .PIK格式吗?

楼主(2011-07-05):
我也不知道.PIK是什么东西,真是晕。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654896MCTSF2.rar(文件大小:663字节) (原文件名:底层.rar)
请大家帮忙!!!!

网友:
这个咋好像是SMD的坐标文件呢?

????前几天好像谁问和这个有关的东西了的???

你可以用excel把用mountsmd.ulp生成的mnt文件处理下就可以了。

或者利用mountsmd.ulp之类的为自己修改个。

不过还不知为啥还需要  Ref X Ref Y  Pad X Pad Y 。一般有了中心坐标就够了。

TB 应该指的是层吧?

这些最好问下贴片机生产厂家。

楼主:
太麻烦了,真是搞不懂。

楼主:
请教哪位用eagle生成文件,导入贴片机使用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