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变压器型号及参数

楼主(2011-07-05):
手上有一个变压器,标有两行标识,第一行为JES-96-0103A,第二行为 DS 01T SMD 07 G,共有8个引脚,请高手指点下它的参数,或者哪里可以比较好的查到变压器的型号和datasheet,感激不尽!

网友:
高频变压器一般都是定制型的。你要是问磁心和骨架,估计容易查到

网友:
知道磁芯和骨架,也只是知道磁性参数而已,对设计变压器有用。LZ手上的是成品吧,还要知道匝数,感量和磁材,才能确定所有参数。
如果知道这个变压器原来的用处,那倒可以猜个大概。

楼主:
回复 楼主:

原来是定制的哦,不过从上面的标识能够看出来什么有用的信息吗? 请指点下啊,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指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楼主:
原来是定制的哦,不过从上面的标识能够看出来什么有用的信息吗? 请指点下啊,谢谢

人家公司的料号,拿来毛的用都没有

网友:
若是高频变压器大部分是定制的,很难买到单独的成品。
在开关电源设计中,同一个电源电路,不同的设计者选用的高频变压器都是不同的,我以前就为做个设备(试验品)中的开关电源,自己绕线圈测试,很麻烦的。

若是普通变压器就好办了,按照设备要求到市场上买就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