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传一些数字音频方面的资料给我啊?最近老板让我考录做一个音频信号处理的系统

楼主(2011-07-05):
谁能传一些数字音频方面的资料给我啊?最近老板让我考录做一个音频信号处理的系统,我刚毕业,什么都不懂,求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接口归接口,还有就是得看你要咋处理的问题了~~~说清楚啊~~~

楼主(2011-09-30):
我想请教的是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例如滤波,处理回声,压缩,之类的方法

网友:
音频滤波一般采用FIR滤波器,有些情况下也会使用IIR滤波器。如果只是简单的滤波,可以设计模拟滤波器。
压缩有很多种,对于语音可以使用CELP类似的压缩算法,对于其他音频信息,使用MP3
回声处理算法已经比较成熟了,在网上可以搜到一大堆
以上信息在网络上都很多,要理解得更深入,建议买几本数字信号处理或数字音频处理方面的书来看看(在大四毕业的时候很多同学都将这些书直接转换成财富了,唉~~)
“刚毕业,什么都不懂”,不代表你以后也不懂,也不代表你就完全不懂,建议你尽快缩短懂与不懂的时间差,尽快进入你的岗位角色,否则后面你会很郁闷的。从不懂到懂是要付出代价的(时间、金钱、物、人),在学校里面觉得无所谓,但在你以后的工作过程中会更加明白这点。如果全部自己来做,就做好面对困难的准备吧。

郁闷到低,调不出来也痛快。
电路毁灭,图还在!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我大学没有学过数字信号处理之类的科目,所以一下子看到这些有点无从下手,经过您指点,我知道怎么弄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