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用22.1184MHZ晶振不工作?为什么?

楼主(2011-07-05):
MCU,STM8S207R8T6  说外部晶振是24MHZ,我用12M,16M都可以,换成22.1184M就不行了?这是为什么,程序我也写了

  // 启动外部高速晶体振荡器
          CLK_ECKR = 0x01;                   // 允许外部高速振荡器工作
    while((CLK_ECKR & 0x02) == 0x00);  // 等待外部高速振荡器准备好

    CLK_SWCR |=0x02;    // SWEN <- 1
    CLK_SWR = 0xB4;                // 选择芯片外部的高速振荡器为主时钟
    while((CLK_SWCR & 0x08) == 0); // 等待切换成功
    CLK_SWCR &=  0xFD;    // 清除切换标志
CLK_CKDIVR=0X00;

大家帮我看看,好像看网上资料要在什么FLASH里设置什么0等待还是不等待,有点没搞清楚?

网友:
超过16M,FLASH要设置等待。

网友(2017-07-23):
请问最后有没有用22.11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