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大家TFT都是怎样驱动的阿?

楼主(2011-07-05):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815133&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hzr0071&bbs_id=9999
刚买不久的TFT,支持各种模式,不过----慢。
spi,8,16并口刷屏最快1秒2次左右,根本不能作GUI,软件写出来在上面运行,人眼都能看出来在画线。
我用的是LPC2131,没有总线模式,也没有LCD控制器。
arm9上那种效果1秒20多次,我看stm32刷屏也挺快,是怎样做到的阿?

楼主:
大家给俺个解惑阿。怎么没人理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用51做的,感觉更慢,这两天准备在2103上试试,没有其它芯片。你工作怎么样了?

网友:
这种屏看样子不应该这样慢啊,光放点文字的话上百的FPS都有可能,驱动IC是啥

楼主先检查一下程序吧:
1.是否在模拟时序的最底层驱动中用了延时导致效率低?
2.是打单点的模式?
3.是否有其它中断打开了,不断地中断而占用资源?
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B:

想转到公司实习。不过学校那边联系不通。

回复 网友C:

彩色必须打点啊。有不像VGA可以用模拟量,一个点必须用16位。
根本没用延时,也没有中断

网友:
你的TFT是多大的,能否说的详细些

先推荐你几个IC

MX88V463/465
TW8816/8811/8823

楼主:
回复 网友D:

屏幕型号 LTM022A69B 控制芯片 UPD161704
手册上说有扫描模式,不过扫描模式是不是要用大块RAM+CPLD啊?
我看许多人直接用mcu驱动也看不出来是画点啊?怎么弄的阿?

楼主:
我有看了下 UPD161704的手册。上面可以说用RGB模式,不过RGB模式需要RGB_DXT管教,但是TFT并没有这个管脚,但是TFT有RGB模式选择管脚。迷惑中。。。。
哪位大哥能给俺一份RGB模式的驱动程序阿,随便一个TFT的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