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小型PLC里最好的应该是永宏PLC

楼主(2011-07-05):
我觉得小型PLC里最好的应该是永宏PLC,因为要设计一个小型设备,需要4路脉冲输出,而且需要PLC不停止情况下在线修改程序,所以找遍各中小型PLC如信捷,台达,三菱FX,OMRON,西门子S7-200等品牌的小型PLC居然都不支持在线编程,脉冲输出也少,所以我觉得永宏的PLC在小型PLC里是最厉害的。

网友:
OMRON CP1H 表示毫无压力

网友:
松下 FP0 表示毫无压力

网友:
永宏PLC?晕,我怎么第一次听说?

网友:
很多都支持在线编程, 脉冲输出频率100K可以吗? 楼主不知道吧
永宏是台湾的. 4路同时输出 的便宜的PLC不多,

网友A:
MicroPLC满足在线编程、在线调试、在线监控、6路100K脉冲输出的能力。

网友(2011-08-13):
上个月买了块楼上的这种microPLC,板子的做工还不错,比以前买的51PLC不知道强了多少倍,我用在焊接环境下了。楼上的,下次卖我便宜点。

网友:
microPLC是怎么样的PLC、

网友(2014-10-17):
浙江永宏也有plc

网友:
我们公司用了好的多永宏质量还好吧

网友:
永宏plc见过没用过,用过三菱,台达的,感觉还不错

网友:
永宏的PLC功能还是很全的,虽然没用过

网友:
一直想试试永宏的,但是那技术资料看着蛋疼,感觉很乱,型号编排也感觉挺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MicroPLC满足在线编程、在线调试、在线监控、6路100K脉冲输出的能力。

有资料么,想看看

网友B:
接触过一次永宏,有个朋友的机器被锁,帮解密了下,读出了两台。

网友:
永宏听说还不错,但我感觉价格有点高,我主要用信捷的PLC。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触过一次永宏,有个朋友的机器被锁,帮解密了下,读出了两台。

请问解密怎么收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