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一个拆机单板,想把它当作一个学习板使用,无奈找不到串口,请大家帮我看一下

楼主(2011-07-06):
这个板子是作视频监控的,主芯片是GM8120,ARM内核。
小板插在大板上面的。

拆开后的样子:

另一面的样子,其中黄色圈起来的6个焊盘最像串口的样子
加电前的电阻从左到右依次是:开路、开路、开路、开路、96欧、0.8欧
加电后电压从左到右依次是:3.3、0、3.3、0、3.3、0

从图中可以看出串口在哪里吗?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根据芯片型号找啊。。。

楼主:
该芯片是FBGA封装的,没法看到引脚连线啊

网友:
串口一般是要和PC口连接的,PC的串口电压是12V,需要转换,你找到那个转换芯片就行,常用的就那几个,例如,MX3232 如果没有这类芯片的话就是说没有现成的串口了

网友:
先找芯片的手册看看

楼主:
芯片手册看了,可以看到针脚定义,但无奈看不到针脚啊。
我量了电压,有3.3v的输出,我觉得应该是TTL的输出

网友(2012-07-26):
估计这就是串口,你可以这样子,先确定哪个脚是正电源,几秒应该可以搞定。剩下两个3.3V的就是RX,TX了,接个串口输出一下就行了,要不行再反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我们正在做这个小模块。
好类似呢,

楼上的做啥工控开发板啊?上几个图说明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