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gle中电路需要多个电压,在.sch文件中已经正确定义了和电压源相关的电路,(涉及了电容

楼主(2011-07-06):
各位前辈好,小妹用eagle软件又遇到问题了,现在对brd文件中电压和涉及的电容连线这块很糊涂,特想前辈们讨教。
如题,设计的电路图需要对电路提供不同的电压,如+5V,-5V,0, 3.3V,2.5V,4.096V等。
问题1: 现在在.sch电路图中已经把相对应的电源电路给定义好了,用+7Vsupply来生成参考电压4。096V,电路包括2个电容和一个ADR434(基准电压源),以得到4.096v的参考电压,如图1所示。
        这样在.brd文件中,势必出现了电路中的2个电容和ADR434的封装, 我糊涂的是,在.brd文件中,自动出现了airwire,显示+7V的supply封装到2个电容
        封装的连线。 这样的情况,我是不是需要用route命令把2者连起来? 这样2者离得非常远,连线很乱而且显的很傻,怎么处理呢?

问题2: 据我现在的理解,Polygon这个命令,也是在.brd文件中,对各个不同的电压,比如,+5,-5,+3.3V,GND,等的操作。 用Ploygon命令画好每一区块后,是不是直接定义好+3.3V就好,之后,区域内 所有显示+3.3V的airwire是不是就自动不显示了呢? 怎么样考虑哪个区块对应哪个电压呢?Polygon这命 令该怎么样理解啊?

问题3: 在.brd文件中, 元器件的某一个PIN角需要和+5V连结,用VIA命令 已经正确连接好了,但是为什么+5V的封装和已经连好+5V的PIN角之间的airwire仍然不消失呢。 怎么样消除这鼠线呢?

不知道我说清楚了没,此刻觉得语言太苍白啊。。。我还是先上几个截图,大家试着理解下。。。。非常非常非常感谢。。。。

图1 (原文件名:图1.JPG)

图2 (原文件名:图2.JPG)

楼主:
我晕,图2高度不清晰啊~~
解释下,
图2中 下方的高亮的类似椭圆的绿色封装 就是+7V的电压Supply的封装,
      右上方的 深蓝色的2个封装就是 图1中的电容1和电容2. 如图所示,这2者用airwire显示需要连接,但是他们真的需要连起来吗? 还是eagle规定,有更好的办法解决呢?

网友:
显示鼠线的就是原理图上属于同一网络的引脚,在pcb上需要用router或者通过铺铜连接的
至于间隔太远,可以进行布局优化

网友:
问题2:polygon可以用name命令确定它属于哪个网络。在设计规则允许的情况下,polygon内会铺铜和属于同一个网络的引脚、线路连通
问题3:鼠线没消失说明这两个引脚没有连通,检查一下。可能没点到位或者在不同的层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显示鼠线的就是原理图上属于同一网络的引脚,在pcb上需要用router或者通过铺铜连接的
至于间隔太远,可以进行布局优化

问题2:polygon可以用name命令确定它属于哪个网络。在设计规则允许的情况下,polygon内会铺铜和属于同一个网络的引脚、线路连通

问题3:鼠线没消失说明这两个引脚没有连通,检查一下。可能没点到位或者在不同的层上

感谢你的回复。

如图2所示,一边是定义supply +7V 的封装,一边是由+7V通过2个电容和1个ADR434(基准电压源)电路来 生成4.096V的参考电压。 如图1示。 布局优化,因为 pcb板子上2边都是元件了,似乎没有更合适的位置来布局优化了。(过会尝试着考虑把电容那块放板子下面。。)

对于问题2, 怎么样选择覆铜的范围,有没有什么规定啊。 如果某一区域内,既有+5V 也有+3.3V 这样覆铜不会覆盖吗? 还是说eagle会自动把2者分层? 糊涂。。

问题3, 鼠线的问题,比如,我某元件pin角要连+5V,我已经用via定义个+5V给连上了,但是连上后,这个鼠线 还会跟附近 同样也是+5V的元件pin角 有鼠线。。。 。 应该不会是不同层啊,因为都在top上啊。。 晕。。

非常感谢你,我继续摸索一下,周围也没有会用eagle的同学,郁闷了。

网友:
鼠线不消失点那个优化图标,布好的地方就没飞线了。铺铜有个rank还是啥,表明优先级别,冲突时决定谁让路

网友:
鼠线就是未连接的线,用Wire或者Polygon连接上就是了。

"问题3: 在.brd文件中, 元器件的某一个PIN角需要和+5V连结,用VIA命令 已经正确连接好了"

这么做是错误的,你应该在原理图中进行连接,以建立网络。

“设计的电路图需要对电路提供不同的电压,如+5V,-5V,0, 3.3V,2.5V,4.096V等。”

这些都要在原理图中先完成的,并给定明确的网络名称。
建议只有在电压并非确定值,而是个范围时才使用Vcc这类。。如果是确定的,则使用如你在顶楼图中的+7V这样的supply。

“如果某一区域内,既有+5V 也有+3.3V 这样覆铜不会覆盖吗? 还是说eagle会自动把2者分层?”

EAGLE在敷铜上做的比较好,一共有6个Rank,数越大,表明这个级别越高。级别高的多边形区域要在外面。比如说,如果你有个多边形A,包含着另一个多边形B,那么A的Rank要设置得比B的Rank高。俺一般都习惯把最外面的设成最高的,免得内部多个多边形交错的时候还得回头重新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B:
鼠线不消失点那个优化图标,布好的地方就没飞线了。铺铜有个rank还是啥,表明优先级别,冲突时决定谁让路

你好,感谢。你的意思是不是如图3那样,点optimize,那2个pin角都要接地的,我接地了啊,结果还是有鼠线啊。点了optimize了,鼠线还是在... 是不是哪里设置有问题啊~

网友:
optimize 只是对已有的Wire进行优化,如果你的一条线在布线的时候存在多个接点(不是节点),那么在移动这样的线段就会很不方便。这个时候就可以用 optimize 命令了,它可以把断成多个段的线优化成一条线。

楼主:
回复 网友C:
鼠线就是未连接的线,用wire或者polygon连接上就是了。
"问题3: 在.brd文件中, 元器件的某一个pin角需要和+5v连结,用via命令 已经正确连接好了"
这么做是错误的,你应该在原理图中进行连接,以建立网络。
“设计的电路图需要对电路提供不同的电压,如+5v,-5v,0, 3.3v,2.5v,4.096v等。”
这些都要在原理图中先完成的,并给定明确的网络名称。
建议只有在电压并非确定值,而是个范围时才使用vcc这类。。如果是确定的,则使用如你在顶楼图中的+7v这样的supply。
“如果某一区域内,既有+5v 也有+3.3v 这样覆铜不会覆盖吗? 还是说eagle会自动把2者分层?”
eagle在敷铜上做的比较好,一共有6个rank,数越大,表明这个级别越高。级别高的多边形区域要在外面。比如说,如果你有个多边形a,包含着另一个多边形b,那么a的rank要设置得比b的ran......

谢谢花生哈,
在原理图里是已经连接好的。网络也是建好的。 对应在brd中,用via画的+5V孔。因为元件太多,+5V的角也多,肯定要用via画呀。

恩恩,关于覆铜,真是学习了,我再推敲尝试下哈。

楼主:
引用图片【7楼】linda-fly

这个图中 那2个元件中2个pin角接地 已经连好完成了。但还有一道线,怎么消除纳~~~~~ 晕。 整个图上还有好多类似画好了的线,但还是有线不能消除,显得图乱七八糟的。。。。。

网友:
急了!!你把文件email给俺吧,我检查下,回复在这里。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真的吗? 太好了啊!!感谢啊,请问你的信箱是? 我马上给你email过去哈~~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不是via没有打在Polygon上。所以才有预拉线!

网友:
回复 网友D:
就在12楼上面那里。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我已经发给你信箱里啦~~~麻烦你廖!

楼主:
回复 网友E:

恩,对的!谢谢你啦,检查了下,大部分线点过ratsnest后 会消失,但还是有几根线留在那里,我继续查看。。。

网友:
回复 网友D:
收到半天了,机器出问题了。。。摘下几块硬盘,好像是好了。

你的图俺有点晕,最好是自定义下颜色,不然不好区分。

你的内电层,就是第二层 $gnd,最外面的线框是做什么用的?这一层一般都是要敷铜的,以隔离不同层的信号(当然某些部位不能敷铜)。这个你再考虑下?还有分区做隔离的一些线,看了下网络也都是$gnd这一层的,这个俺不懂。不过距离一些过孔太近了。这个你做下DRC就能发现了。

有很多比较细碎的airwir,都是连到GND上的。实际上都已经连上了,但仍然显示,这个一般都是因为走线不合理造成的。

比如说这个:

拆解后:

重新布线后,鼠线消失了:

我只是从焊盘向过孔方向做的布线。实际的原因就是顶层和底层的两个焊盘比较近,如果线的折点在焊盘附近,很容易出这个问题。虽然可以不去理会,但这始终是个问题。

汗。。颜色又丢了。。哦,被弱化了。

网友:
右面那个比较长的airwire:

这部分敷铜成了孤岛,与其他网络的连接被断开了。。

稍微把旁边的线挪了上去点:

那些细碎的airwire需要关闭其他层的显示,只保留unrouted层,仔细找吧,好多。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右面那个比较长的airwire:
这部分敷铜成了孤岛,与其他网络的连接被断开了。。

稍微把旁边的线挪了上去点:

那些细碎的airwire需要关闭其他层的显示,只保留unrouted层,仔细找吧,好多。

恩恩 非常感谢花生啊,我检查下哈。那个+7V的电压supply封装 要和正中间的那2个电容连起来吗? 线很长啊,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啊。 请看问题1~~ O(∩_∩)O

网友:
回复 网友D:

汗。。。。你咋能硬把两个网络的线往一起连呢?C67是+5V供电网络上的。C44 C142是 +7V网络上的。

还有,C44 C142的地接哪儿去了?俺点亮了GND,也没见附近有能接的地方

layer16 上-5V那么大的敷铜???做供电平面么?

-7V网络那根线把平面分割的太严重了,都快要断成两部分了。最好是把两个基准IC放到中间部分,右面那一大部分电路向上移动,形成左右对称的样子,也比较整齐。
可能你感觉基准IC需要个大的退耦电容,实际上C44 C142已经够了。倒是-7V的入口(插座处)应该放个滤波电容。

供电平面最好重新考虑下。

每次改动后,都要做ERC和DRC。。。你的原理图上还有网络错误。

如果你认为DRC检查出来的某些条目没有问题,那就认可它。总之最后不能再有DRC ERC的错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汗。。。。你咋能硬把两个网络的线往一起连呢?c67是+5v供电网络上的。c44 c142是 +7v网络上的。
还有,c44 c142的地接哪儿去了?俺点亮了gnd,也没见附近有能接的地方
layer16 上-5v那么大的敷铜???做供电平面么?
-7v网络那根线把平面分割的太严重了,都快要断成两部分了。最好是把两个基准ic放到中间部分,右面那一大部分电路向上移动,形成左右对称的样子,也比较整齐。
可能你感觉基准ic需要个大的退耦电容,实际上c44 c142已经够了。倒是-7v的入口(插座处)应该放个滤波电容。
供电平面最好重新考虑下。
每次改动后,都要做erc和drc。。。你的原理图上还有网络错误。
<cent......

谢谢,哈哈,不好意思啊,那个+7V的网络 是昨天晚上半夜神志不清时画的,改过来了。右边的电路我这就向上移动,真是个不错的建议,我怎么就没想到呢!继续改。。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