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早开机,笔记本屏中靠下位置有四条白线,怎么回事?截屏截不到的,不知是哪里硬件出问题

楼主(2011-07-06):
我的是优雅HP550的。这四条白线是笔记本最左端到最右端的。

网友:
屏坏了 这个不好修

网友:
!!!我的笔记本也是今早出现了一个亮点,十分不解,用了3年了

网友:
我的更惨,下四分之一不显示。

网友:
屏坏了,要换屏。

网友:
摔 過 嗎 ? 還 是 天 熱 才 這 樣 ?

网友:
屏坏,看是否过保,没过就送修,过了有两种选择保修点换屏价格大概1K左右,自己买屏换400左右。我的HP530在还有几天就过保情况下送修给换了屏。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更惨,下四分之一不显示。

屏线问题

网友:
要是DELL的话....时间长了肯定是显卡挂了....

网友:
哈哈。。。楼主我的电脑也是HP550,我的目前是用电池供电的情况下有闪屏的现象不过我的已经过保了。如果你的没过保的话送保吧。我同学的HP650和你的现象一样的他去客服免费换了个屏,还是LED得屏。

网友:
还是我的神舟好,3年多没出过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通常笔记本都有一定故障率的,我同学就有个笔记本屏幕有问题,黑色部分总是闪,偏色,去客服已经换过六个屏幕了,人家客服都烦了,不过还在每次都是免费给换。电脑如果在保出问题的话最好去客服,毕竟我们买电脑时候已经包含我们售后服务的费用了,你不去找他就的等于白白浪费了那部分钱。
估计lz的电脑一般是屏幕有问题    建议-赶紧送修!!!

网友:
唉 又一杯具

网友:
我是是HP650,09年初买的,现在除了温度有点高外,没有发现问题,自己赞一下。哈哈。

我觉得既然已经过保了,花1000块不如花400块,已经快O了,就O着用。呵呵。。

楼主:
上午出去办事了几个小时,回来开机打开,居然那几条白线消失了;

但是早上重新启动过,没有消除此现象。

网友:
硬件坏了怎么截屏,用相机照吧。

网友(2011-09-12):
回复 楼主:

一般是排线问题,自己更换排线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