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I变压器硅钢片磁隙问题

楼主(2011-07-06):
EI变压器硅钢片间隙焊接后会不会造成磁短路,磁损增加,涡流增加?

网友:
不知道楼上所说是哪种焊接,
如果EI短路,磁短路,磁损减小,初次级间耦合增强。
EE之间短路,电阻变小,涡流增加。

EI之间有间隙,可防止变压器在大电流工作时饱和,温度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