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fpga都在裸奔。。现在想用nios ii了。。问几个关于sdram与flash的问题

楼主(2011-07-06):
我们老师给我们的板子是cyclone一代的。。上面有一个sst 的nor flash 。还有与单片机进行通信的借口。。
现在老师重新做一遍,现在让我们提意见。。我感觉用单片机与fpga通信是不是速度跟不上?
所以我想直接在fpga嵌入软核,以前都没有这样做过,所以也不清楚,要嵌入nios ii是不是都得要sdram和flash?   大概要多大容量的?

nios ii 里面都有sdram和flash的控制器?  这个对所有品牌的sdram和flash都适用吗???

谢谢大家哈。。

网友:
楼主,说不定我们认识哦

楼主:
.....有人知道吗

网友:
我们教员说了,nios ii 不是那么好用的哦,我觉得毕竟是硬件,用软核的话,还是需要一定的功底的

网友:
看系统需求了,如果内存需求不是很大,用FPGA内部的SRAM也可以。但容量确实有点小,性价比不高。FLASH则几乎是不可缺少的了。
一般,SDRAM和FLASH都用,调试的时候程序load到SDRAM里比较方便,放到产品里再改到flash。
SOPC builder里flash和sdram的控制器都有的。flash的话,参考一下S29GLxxx型号。SDRAM的话,参考IS42Sxxxxx型号。类似的型号应该都可以使用。自己layout的话,SDRAM还是有一定的难度,需要调时钟相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哈。。。我感觉老是layout应该不是问题。。。

网友:
Nios 鸡肋也,看上去很华丽

网友:
回复 网友B:

nios 牛死也。

网友:
不懂得不要说,NIOS软核只有用过才知道它的优越性

网友:
优越毛,当然,你不考虑成本性价比,开发时间等因素 那你可以优越去

网友(2011-09-11):
用嵌入ARM核的FPGA吧,NIOS还有啥子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