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LC读取编码器计数值的问题

楼主(2011-07-06):
PLC新手,看编程手册上介绍,

C251计数器用来计AB相输入的值。
我现在想把C251计的具体的数值读取出来 应该如何做?

网友:
用mov指令就行
mov C251,D0

网友:
32位传送指令 DMOV;
楼主是要实时的读吗? 因为PLC扫描的速度可能达不到你的要求,可以写一个短时间的定时中断,中断一次读一次。

网友:
要求高可以使用hscs,hscr指令,低一些取出来用ld比较指令也行。

楼主:
是想把计数器计的脉冲具体数值读出来的
比如图中 计数器计了 1058 个脉冲了  我想把1058 送入D0寄存器
但是这样写 不行的  该如何操作呢

网友:
C251是32位的地址,D0是16位地址,传送指令要用DMOV,2楼已经给出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