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962A回流焊+雕刻机做钢网+锡膏 能不能组成一个 小型研发焊接工作平台,大幅度提高研

楼主(2011-07-06):
T-962A回流焊+雕刻机做钢网+锡膏 能不能组成一个 小型研发焊接工作平台,大幅度提高研发样品制作进度
成本不贵,这套系统 斑竹能不能一起提供。我估计研发硬件工程师都要准备要一套。

网友:
雕刻机做钢网不太合适吧,钢网去外面做,没必要自己弄

网友:
那种烤箱式的回流焊,楼主还是不要抱太大的信心吧。

温度不均匀是他的致命缺陷。两根红外石英管+一个成品温控器,一个铁柜子+抽屉,品质很一般。

上万元的焊炉,加上多点温度探测,全封闭炉膛再加强制热风循环都不能解决温度不均匀的问题,更何况2K出头的一个小炉子。

网友:
哪位朋友用过比较好的小型回流焊?不妨推荐下...

楼主:
能焊分立器件就好,ic 焊接还是自己来

网友:
通道式回流焊炉才是王道,哪怕只有3温区,可惜用上了通道式炉子才发现原来手工贴片也不行了,于是开始纠结自动贴片机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通道式回流焊炉才是王道,哪怕只有3温区,可惜用上了通道式炉子才发现原来手工贴片也不行了,于是开始纠结自动贴片机啦。

上次去焊接厂看着他们焊接i.MX515的样板,双面机器贴BGA,用的是通道式11温区,效果是不错。

楼主:
网上看了一家http://www.qinsi.com/?article-48.html
勤思的,有没有人用过,效果如何

网友:
我现在的产品就是种类多,对LZ说的东西很感兴,准备出手搞个来试一下

网友:
还行,要求不高,离边上远点,用着不错。很快的

网友:
居然还有2800元的多温区
也不知道真的假的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0866955222

打电话问了下
2加温区  1散热区
就这价格。真便宜。比抽屉的好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道有点意思,只是这么小,怕受外界温度和空气流动影响吧。

网友:
没那么讲究吧
抽屉式的 都能满足一般需要了。

楼主:
原来很多人都开始用这个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抽屉的密封好,怕这种密封不好

网友:
气体怎么排出去?放在房间里会不会弄得乌烟瘴气.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383709&bbs_id=1027
这个贴子115楼,用热收缩膜包装机改了个

并且116楼用0.2mm的纤维板做钢网,有雕刻机的方便了

就是不知道效果.

网友:
(Ô­ÎļþÃû:¶Ô±È.JPG)

12楼提到的多温区焊机,看来也是用 热收缩膜包装机 改的.

热收缩膜包装机才1000块左右,改装后,效果好于("据说")抽屉式,

哪位带个头吧.

网友:
在我当地找了找,有卖的,400型(40*20),价格是1200.

网友:
谁来第一个?
我是已经有台962了,不然就开搞。

或者哪位将我的962收了?
我来搞?

网友:
买了一台,本地1150买的,通道大小是400x200mm,试了一下,慢速输送效果不好,太慢了容易停.经常咯噔一下,估计是链条不好.
先大概了解一下原来的电路,有精神了再搞.有改装经验的也请发表一下.

(Ô­ÎļþÃû:rss.JPG)

网友:
楼上的在哪里买的?说说效果如何?我想买个玩玩。

网友:
卖厨房设备炊事机械的地方一般会有,

我还没改,效果不知道.

网友:
其实比较合适的是一两片的话直接用手焊,算是比较方便的。
如果是几十片工厂又不给smt的话,为了做的好看的话,买个这样的抽屉炉子,加上钢网片(不加框能便宜不少),就能完成几十片的小批量样片。
那炉子就需要改造一下,因为他的测温基本不准,可加热又是跟着这个不准的测温走的,我就买了五个带探头的测温器(很便宜几十元)分别固定在抽屉加热区的5个点上(左上、右上、中、坐下、右下)剩下的就是跟着锡膏的温度曲线慢慢调试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卖厨房设备炊事机械的地方一般会有,
我还没改,效果不知道.

还请网友发个电邮,给我你的电话。

        ↓

网友:
要左右 隔离成两个温区吧

太慢容易停.经常咯噔的话,是不是低速扭距小了,电机问题 还是电机调速器

网友:
刚才又去看了一下 淘宝的卖家,
以前都没成交,最近居然卖出2台。
看来是我们这儿的 朋友哟,
买的人发个话嘛,拍拍照看下。

网友:
回复 网友D:
---------------------------------------------------------------------
12楼贴的淘宝网址,卖家已经改造成了,效果图片也有,
卖家也能卖方案,只是方案费要500++块.
我的还在家放着,匆匆买的原因是,比淘宝最低价还便宜50,而且免费给运到家.

各地应该都有卖厨房设备炊事机械的,问问路边摆摊的也许能问到(做油炸食品的/轧面条的/烤面包的/蒸馒头的/买肉的(绞肉机)).
1千左右的烤面包的烤箱用作老化或干燥电路板或变压器?
二百多的油炸锅(很大),温度能控温到200多度,改造一下做锡炉?
1千块的烝烤柜能盛下一个人,改用来老化设备?

回复 网友B:
用万用表量电机才两三伏.估计调速器就是PWM方式工作,有空重新做个.

网友(2011-11-13):
高手如云,都看出是热收缩膜包装机。改多温区怎么热隔离呢?

网友:
大致看了下热收缩膜包装机,外形没有问题,传动速度快了,需要换变速箱,还有热收缩膜包装机内部发热管装的方向,不利于分区,这儿必需改造,发热管横着装成几个分区,(原来的发热管就废弃了,因为太长了)。温控部分最简单,买个多回路温控仪控制,最好买个带通讯的多回路温控仪,电脑上装个配套软件,调整时可实时看升降温曲线。

网友:
回复 网友E:
能焊分立器件就好,ic 焊接还是自己来

论坛里有个兄弟好像买的是履带式的那种,貌似比抽屉式的贵点,但效率更高点

网友:
倒,再看到后面原来讨论的就是履带式的...

网友:
热收缩膜包装机淘宝上就有卖1000左右。谁搞定温孔部分估计就OK了。

网友:
收缩膜包装机,以及上面提到那个,有些缺陷的。这个传送带不适合的,发热一定温度、在某些速度、以及某些情况,容易至使下面的元件下落。
其实自制一台并不难,我的安排要去到明年了,要做就要做好点的,带模糊控制。
但是现在急需用,那个962A比962的温度要均匀的,但是温度控制也非常不好,想先买一台用着,又有点不甘心,纠结啊。谁有可以借用、租用或者转让的么?

网友(2011-12-26):
有没有人响应呢,我想先收个二手的962A

网友:
昨天有人给我报价了,上3下2的二手通道式,3600元。我正想没必要DIY了,不过个头不小,2米长,0.6米宽。而且在广东,我在北京。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
使用热收缩膜包装机改造是不错的做法,值得细致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