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端口设置为输入的迷惑

楼主(2011-07-06):
将AVR端口设置为输入时,DDRB=(1<<DDB3)|(1<<DDB2)|(1<<DDB1)|(1<<DDB0)与DDRB=(1<<PB3)|(1<<PB2)|(1<<PB1)|(1<<PB0);实现的功能一样吗?DDRB=(1<<PB3)|(1<<PB2)|(1<<PB1)|(1<<PB0);这样写与数据手册上不一样,这样写对吗?

网友:
首先,你这么写,是把端口设置成了输出。
其次,这两种写法结果一样,你看看头文件里如何定义就能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奥,谢谢你的确认。

网友:
要看头文件里的宏定义

网友(2013-07-29):
是一样的,头文件里面有定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