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工程师的面试问题,各位大哥帮帮忙!

楼主(2011-07-06):
1.        一台功率为7.5KW的电动机,要求采用按钮、指示灯等控制其正转、反转、停止。请画出相应的电气控制原理图,并对所需的所有器件进行选型,要求采用施耐德生产的GV序列电动机保护断路器、LC1序列接触器、XB2-B/E序列按钮/指示灯,继电器采用OMRON的继电器。
2.        要求用PLC来实现第1题所要求的电机的控制,请画出相应的电气控制原理图,并对所需的所有器件进行选型,做出相应的I/O分配表,编写相应的PLC程序。要求PLC采用OMRON公司生产的CP1H序列产品,其余器件要求的生产厂家与第1题相同。

我已经在百度知道提问,两百分(现在100,采纳后再追加100)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288648196.html

楼主:
这个是我一个朋友的,请大家帮帮忙啊!

网友:
课本上有现成的电气图,具体的接触器、断路器啥的,对号入座。

网友:
不用考试吧,直接聊下就知道会不会了!

网友:
这个不用考试了,最简单的控制方式了.至于型号,只要查下资料就能解决啊.

网友(2012-10-17):
研究研究

网友:
呵呵,说实在的,如果连这个最基本的都不会。 那还是别去应聘了,免得一进公司就给个工程让你干你就麻了。 一个公司一般是不会找个初学者的,除非愿意接受很低工资当个学徒。

网友:
这是招现场项目工程师吧
刚出来在这样的工作还是比较锻炼人的

网友:
这个好像是基础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