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LM2575实现升压电路

楼主(2011-07-06):
原创LM2575实现升压电源电路
LM2575是降压DC-DC开关模块,仓库突然说多了一批出来,让用到升压上。万分郁闷,仔细研究了其结构后,发现,还是有可能的。

LM2575中驱动管C极是直接和输入短路因此不能用其做功率管,只能外扩,

根据负载电流大小。L1可以选择更小的值;输出滤波不需要这样麻烦,要求不高的地方一个电容即可;因为我用的是LM2575-3.3所以R3直接用个可调电阻即可,不需要分压;R1R2调整驱动管饱和状态但不进入过饱和,以保护管子不挂掉;驱动管可根据个人需要替换,我为了省事省钱,就用8050了。

OK,基本就这样,电路是我画的,其他人可以借用,但要跟我说一声,嘿嘿

网友:
lm2575最大占空比大概是98%,接近100%了,用于boost显得太大,这个电路也没有电流限制,很可能造成三极管烧毁。
boost电路的电流反馈是少不了的。

网友:
前两天就这么做了。。。

NND。。。启动电流要求太大。。。

实验到后来直接糊了。。。

房间里一股焦味。。。晚上睡觉闻着都头晕

网友:
mark,记得之前也有看过类似的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lm2575最大占空比大概是98%,接近100%了,用于boost显得太大,这个电路也没有电流限制,很可能造成三极管烧毁。
boost电路的电流反馈是少不了的。

支持

网友:
有空试试。

网友:
正准备做个2587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lm2575最大占空比大概是98%,接近100%了,用于boost显得太大,这个电路也没有电流限制,很可能造成三极管烧毁。
boost电路的电流反馈是少不了的。

是有这个危险,明天在试试改进下,把电流反馈引入试试

网友:
2594也能用

网友:
2575这样用法,  也就差不多只顶一只稳压管了.

下图是带稳压的单管升压.简洁又能满足一般要求.
也有不足. 就是电感不能用磁环,应该用带气隙的磁芯,或工字芯. 才不会有磁饱和.  效果会更好.效率可更高.

网友:
秀一下我画的图

网友:
mark ,都是优秀的电路专家

网友:
学习了,有空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2575这样用法,  也就差不多只顶一只稳压管了.
下图是带稳压的单管升压.简洁又能满足一般要求.
也有不足. 就是电感不能用磁环,应该用带气隙的磁芯,或工字芯. 才不会有磁饱和.  效果会更好.效率可更高.

引用图片

你这个图是肯定有问题的,输出不会是直流9V。
这个图很像焦耳小偷,如果你感兴趣可以去看看那个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C:
秀一下我画的图

引用图片

这个电路不错,不过有些复杂,能再简化简化,用一个三极管实现么?

网友:
回复 网友D:
1   你不妨把那个焦耳小偷的图贴过来,或给个网址.
    想看看别人又有什么新鲜办法的.(另件用多的常规方案不带,只对巧妙简洁的另类构思有兴趣).

2   咱推荐的这个电路是经过本人验证的, 到现在还在用,是给数字万用表的. 是一节18650锂电升9V的.
    当时一次做了好几块,数字表序列全部更新列装了这种升压电路.

    刚刚见你的帖子后,专门又核对了一下, 输出9V,空载或换档电压基本不变.
    稳压管是6V的.是硅管eb反向代用,  (还记得这个稳压值是选出来的).

    年份久了,自己也记不清了,发现实物上竟然用的还是磁环.
    证明当时咱自己都还没有后来的觉悟.   (发现磁环这样用法会饱和,应是03年的事了).

3  此图最早见于电子报2000年13期十版.  后在2000年39期11版又有后续讨论.
   是最早涉及稳压输出的  单管升压电路.

   编辑在点评中已经谈到了高频磁环(镍锌)效果好,低频磁环(锰锌)效果不好,
   虽然没有给出说法,但是最早怀疑磁环的声音.

   (锰锌其实是很冤的,性价比最高的磁材,没被正确的使用,反被“实践”验证成了最差, 被扣上了坏份子的帽子.)

网友(2013-12-24):
估计很够呛吧

网友(2015-07-10):
你好我想用LM2576-ADJ座8V转35V应该怎么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