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侠们帮帮忙看看这个电路 谢谢啦

楼主(2011-07-06):
这时一个电压传感器图 请问这里的电阻电感电容怎么确定呢???  据说他能实现工频电源0~500V的电压输入 在V1 V2端分得0~5V的电压  但是我不知道怎样去确定这些参数

楼主:
发了这么久了居然还是沙发  各位都发表下意见吧

网友:
暂时看不懂,求解

楼主:
求大侠们指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RLC降压电路,你根据公式可以计算出来的,不过不是很准,负载变化的话输出可能会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