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CH341A 24\25编程器上位机软件1.12版 免费软件

楼主(2011-07-06):
我自已就测试了AT24C08, MX25L6405, SST25VF080 和一个TP-340G+路由拆下的2M芯片(型号不详)..其它的芯片我没条件测试

永不加任何乱七八X的广告. Delphi编写, 绿色软件, 小巧

图片上左边芯片放置的指示图不用管(这是按我自已做的编程器位置图), 按你的CH341编程器正确放置芯片即可.

自已做的编程器

病毒扫描引擎, 37个杀软, 扫描结果请看下面链接, 那些用360\金山这些流氓软件就不要上来说了...
http://www.virscan.cn/report/002a9819087c02ccc1ccb36102c5db00.html

1.00版
完成基本功能

1.01版
25系列应坛友要求加入128K支持

1.02版
加入多语言了
加入SST模式(待测)
能打开\保存Intel Hex文件了(待测),Hex文件格式解释可能有误, 不推荐使用
加读取芯片标识和序列号(待测)
改了几处BUG

1.03版
修正打开\保存Intel Hex文件的功能, 用BIN\HEX交叉保存测试正常了, 用其它编程软件也能打开了
修正多语言功能
其它改动

1.04版
加入防窗体假死, 肯定会影响烧写速度的
加入在编程完成后自动校验功能
读芯片信息功能在左侧也加入了
语言文件有变动
在编程工作时, 加入禁止退止
修正 填充 窗口 范围地址不正常
发现有不少芯片编程指令不同, 不能通过简单的选择容量解决, 下一版会做一个大改动.

1.05版
修正上一版因个人犯的严重失误导致所有芯片烧写失常
加入芯片数据库, 编程指令\参数存在数据库中, 改进为选择芯片类型\厂商\名称的方式
加入芯片查找选择功能

已知ESMT 25系列的的芯片 不能烧写, 待解决, 主要是手头没这芯片, 无法调试程序

1.06版
修正芯片列表会出现报Listbox 索引 -1 的BUG
修正芯片查找 过滤功能不正常的BUG

1.07版
修正WIN7不能运行的BUG

1.08版
去除数据区已修改内容的着色功能, 让填充功能速度提升
增加编程工作时, 禁用打开\保存\填充\交换功能, 避免误操作
修正语言中一个错误的单词
可以成功烧写SST和ESMT芯片了, 但速度超慢(这个没办法的, 这些芯片不支持按页编程)

1.09版
改窗体, 可以最大化, 适用大屏幕\大字体 WIN7
去掉认会眼花的文字效果
修正KH芯片烧写问题
芯片数据库加入几个型号的芯片

1.10版
增加快速读取模式, 可以在操作选项窗口切换. 默认标准读取模式 否则为 快速读取模式
增加SST/ESMT芯片使用AAI编程模式, 可以在操作选项窗口切换. 默认AAI编程模式 否则为 字节编程模式, 如果不能写入, 请切换为字节编程模式
优化查空\读取\校验功能, 比原有速度快差不多一半时间(待测试, 不知是否兼容所有芯片)
增加状态栏显示当前操作状态
增加选项 写入完成后校验

1.11版
修正擦除后立刻写入时, 会报写入超时的问题
修正擦除后立刻查空时, 有时会报芯片不为空的问题
修改选项 AAI编程模式 默认为 不打钩

1.12版
修改为使用USBIOX.DLL, 如想使用CH341DLL.DLL, 把CH341DLL.DLL放在软件目录下, 修改Config.ini中的 DriverDLL=DLL文件名 并保存即可
增加缓冲区数据查找功能
增加缓冲区数据跳转功能
修正个别对25T80不能 擦除\编程 的问题

CH341A的驱动可以沁恒官方网站上可下载

http://u.115.com/file/bhabcvvl#

网友:
好东西,能收录那些IC呢?

网友:
编程器电路图能否上传

楼主:
回复 网友A:
编程器电路图能否上传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东西,能收录那些ic呢?

基本上能想到的IC都有收录, 除了凌阳的和某些山寨芯片, 在烧写时, 选择其它接近的芯片都可以烧写的

在LCD HOME论坛 发表,得到不少好评的..放心使用, 以下为是 LCD HOME论坛 的贴子链接
http://bbs.lcdhome.net/read-htm-tid-153446.html

网友:
请教一个问题,CH341A的驱动( CH341DLL.LIB CH341DLL.DLL ) 在Delphi中是直接用吗? 还是要先转一下.想在c++builder中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教一个问题,ch341a的驱动( ch341dll.lib ch341dll.dll ) 在delphi中是直接用吗? 还是要先转一下.想在c++builder中用.

CH341DLL.LIB  DELPHI是用不到这个的, c++builder要转换一下, 或者采用动态调用方式.

网友(2012-04-26):
AT45DB161等支持么?哪有卖这个编程器?

网友(2013-10-15):
请问ch341a是否支持 microchip 的 25LC1204 芯片

网友D:
请问你这个控件是怎样做的?
是第三方控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你这个控件是怎样做的?
是第三方控件?

三方控件来的 MpHexEditor

最新软件消息请关注
http://blog.163.com/skygz@126/

网友(2016-09-09):
楼主这个软件没有在本站备份?

网友E:
支持 dataFlash 吗?
比如AT45DB321

网友(2016-11-17):
引用 网友E:
支持 dataFlash 吗?
比如AT45DB321

data flash和SPI flash的优势在哪?

网友:
软件呢,哪位能否帮忙,重新上传下,,,

网友(2017-11-08):
居然是大波开发的!!!支持!!

网友F(2018-09-12):
不错,不过现在FLASH都很大,最好能添加仅烧录部分空间以及配置字的功能,不然烧录整片要那么长时间也是很感动哦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不错,不过现在FLASH都很大,最好能添加仅烧录部分空间以及配置字的功能,不然烧录整片要那么长时间也是很 ...

FF部分应该不占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G:
FF部分应该不占时间

总是要写的啊,并且不能说明写FF就比写00耗时小,软件还没有智能到先判断是不是扇区全FF的地步。

网友:
这个要顶,我也买了个编程器专为玩ubnt买的。

网友:
这帖子得Mark

网友:
这个确实小巧,不错

网友:
前些天路由器坏了就买了这样的编程器修好的。

网友(2019-06-29):
卧槽  大波妹子 竟然 那么强

网友(2019-12-21):
EEPROM的可以支持器件地址设置吗?有时候读取已经焊在板子上的器件,地址在板子上设定了,用默认的地址0xA0就操作不了

网友:
淘宝买的CH341A,配的也是这个软件,感谢楼主。

网友H(2020-04-26):
有正版店铺名或链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正版店铺名或链接吗?

楼主用户名+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