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看下这个电路

楼主(2011-07-06):
我是用AD9834做个信号发生器,13 14 15脚分别接MCU的P3.0 P3.1 P3.3,其他相应的功能引脚用控制寄存器控制。电路图和程序如下:

#include<reg52.h>

sbit FSYNC = P3^3;
sbit SDATA = P3^0 ;
sbit SCLK  = P3^1;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void Send_Con(uint Con_word);
void Send_Freq(uint Freq_word);
void delay(uint delay_word);

void main()
{

ulong data1,data2;
uint LSB_D,MSB_D;

SCLK=1;
FSYNC=1;

data1=0x12F7;
data2=data1;

LSB_D=(data1%0x4000)+0x4000;
MSB_D=(data2/0x4000)+0x4000;

Send_Con(0x2100);
delay(9);
Send_Freq(LSB_D);
Send_Freq(MSB_D);
Send_Con(0x2000);
delay(9);
}

void Send_Con(uint Con_word)
{
uchar i;
FSYNC=0;                        //低电平使数据有效
for(i=0;i<16;i++)                //传输16位控制字
{
if(Con_word&0x8000)
SDATA=1;
else SDATA=0;
SCLK=0;
delay(5);
SCLK=1;
Con_word=Con_word<<1;                 //控制字左移一位,准备下一次                                 //产生下降沿,传输SDATA
}
FSYNC=1;
                       //高电平,无效
}

/*****************************************************
发送频率字
*****************************************************/

void Send_Freq(uint Freq_word)
{
uchar i;
FSYNC=0;                        //低电平使数据有效
for(i=0;i<16;i++)                //传输16位频率字
{
if(Freq_word&0x8000)
SDATA=1;
else SDATA=0;          //最高位不变,最高位赋给SDATA
                    //控制字左移一位,准备下一次
SCLK=0;
delay(5);                         //产生下降沿,传输SDATA
SCLK=1;
Freq_word=Freq_word<<1;
}
FSYNC=1;

                       //高电平,无效
}

void delay(uint delay_word)
{
uchar i;
for(i=0;i<delay_word;i++)
;
}

结果就是出不了波形,求高手指导!

楼主:
补充一下,我用的单片机是SST89E58RD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