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K型热电偶的滤波电路,帮忙分析噪声

楼主(2011-07-06):
这是一个K型热电偶的滤波电路,能帮忙分析一下里面各种滤波电路分别是滤除的那种类型的噪声吗?滤波电路的参数又该如何设置?

楼主:
回复 楼主:

顶一下!

网友:
自己搭个电路仿真下吧,低通的截止频率还是比较低的。

网友(2013-11-12):
热电偶有一个脚接地,不知这个脚是怎么滤的,有没有实际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