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wifi模块之间通讯!

楼主(2011-07-06):
我现在想用手机的wifi和一个wifi模块通讯,这个需要需要用无线路由器才能通讯吗?我直接直连可以吗?

网友:
需要一个模块支持AP模式

网友:
也可以用ADHOC模式吧,像笔记本无线组网

楼主:
那一个模块设置为ap模式,另一个就可以和它通讯了吗?
具体是怎么样的哈

网友:
华为好像有一个手机带ap的,现在也便宜了。

网友(2011-10-19):
mark一下,表示关注,谁能推荐一款带AP模式的模块?谢谢啦

网友A:
有AP模块就可以

网友(2012-04-18):
引用 网友A:
有AP模块就可以

有相关资料么?我都想做一个

网友B:
把手机设置为AP模式或者把wifi模块设置成AdHoc模式都行。

设置好以后直接连接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手机设置为AP模式或者把wifi模块设置成AdHoc模式都行。

设置好以后直接连接就可以了。

是的,我已经做完这了,现在速度还不是很快

网友:
用得什么模块?
Adhoc方式只支持802.11b/g协议,不会太快。

你需要什么样的速度?

网友:
http://shop58966152.taobao.com/

看我头像  低功耗的

网友:
让wifi模块运行于AP模式

网友:
看过了 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