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题:74VHC跟AHC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1-07-06):
对比了datasheet,好像没看出啥区别,莫非只是器件厂家编号不同?请指教下O(∩_∩)O~谢过

网友(2012-06-28):
顶,目前正疑惑中

网友:
好像是工作频率的区别
AHC的工作频率要高些

网友:
速度、电平、io、工艺

hc、ls、hct、lv、lvct、vhc、、、、、、

网友A:
应该就是速度上不一样吧;
74vhc--very high speed cmos;
74ahc--advanced high speed coms;

74后面的a和v 也就是advanced和very的意思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就是速度上不一样吧;
74vhc--very high speed cmos;
74ahc--advanced high speed coms;

很有意思。那到底是advanced high speed快还是very high speed快?
以74*HC74为例:
Fairchild, ST, ON出的是74VHC74,没有AHC的。NXP, TI出的是74AHC74,没有VHC的。

实际上几家的产品速度基本上是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很有意思。那到底是advanced high speed快还是very high speed快?
以74*HC74为例:
Fairchild, ST, ON出 ...

应该是advanced更快点

看手册差的值也不是很大了,相同条件下传播延时VHC为3.9ns,AHC为3.5ns;

网友:
LS正解,速度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advanced更快点

看手册差的值也不是很大了,相同条件下传播延时VHC为3.9ns,AHC为3.5ns; ...

还是以HC74为例,各家的5V CLK-Q的tpd典型值:
Fairchild VHC74: 4.6ns
ONSemi VHC74: 4.6ns
ST VHC74: 4.6ns
TI AHC74: 4.6ns
NXP AHC74: 3.7ns

5家的fmax都是170MHz。
看来NXP的AHC工艺特别先进?

网友B:
在TI的某份选型指南中看到这么一段:

So AHC == VHC, sort of...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TI的某份选型指南中看到这么一段:

这个还是拿同一厂家的同样类型的器件对比比较好吧?也许各个厂家的标准不一样呢?

那个翻译我这样翻译怎么样:AHC 和 VHC有着同样的规格,因此,AHC的器件是向下兼容VHC器件的;

也就是说AHC只是比VHC快些,其他没什么不同,所以可以替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是拿同一厂家的同样类型的器件对比比较好吧?也许各个厂家的标准不一样呢?

那个翻译我这样翻译怎 ...

现实情况是:生产VHC的没有AHC,生产AHC的没有VHC,所以根本没得比。
Drop-in replacable是“可直接代用”的意思,翻译为向下兼容太牵强了,向下兼容是backward compatible。
我猜AHC和VHC是工艺上有差异,性能上相近但不保证完全相同,甚至有可能是专利问题导致不同厂家采用不同命名。
反正从指标上看,AHC和VHC那点性能差异远小于器件本身离散、温度、电压等因素的影响,可以忽略。

网友(2021-03-10):
替换了AHC,VHC的,SPI通信16MHz都可以

网友:
好像时间有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