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关于主轴的问题

楼主(2011-07-06):
请问各位高手,jj能不能加工金属是不是要看主轴的功率和刀具的硬度。同样的JJ只要主轴的功率够就能够加工金属?(不考虑精度的问题)

网友:
主轴确实很让人头痛   想做个能啃得铁动的主轴  昌盛的要加变频器  变频器那玩意太大了 再加上不知道怎样控制正反转(攻牙用)  前几天联系一个叫飞思电机的公司 简单咨询一下  做一个无刷伺服电机 加驱动板 功率800W转速20000(足够了 一般加工中心最高也才能达到20000转 只有高速机才能达到100000转 我们公司有六台 小日本的V33 主轴是陶瓷的 撞机就得开除啊 一根主轴两百万 整机400万 专用来洗石墨电极用的 扯远了回到正题)人家报价是1500  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可以攻牙 低速恒扭矩 但是我没下单 因为我想让他们做成60*60长度可以加长满足800W的功率 可人家不肯做非得做成80*80最后我只好放弃 做成80不是浪费我行程吗

楼主:
tb上有出售水冷的主轴,说是1.5kw的,要加变频器。看图片好像只能是单向。不知道能不能加工铜和铝合金等。百度得知主轴干金属要好多技术上的问题,刀、主轴功率、主轴扭力、转速呀、进刀量神马的看完就晕了~~~这家伙对我这个菜菜都快成天书了~~不知道要满足 20分钟干一片50mm*100mm*3mm的铜板文字浮雕  要多大功率的主轴呀?看资料晕的不知道怎么下嘴了~~~~

网友:
800W的主轴就ok了呀 铣铜么 一次下刀1MM 最后留0.3MM精修到位F打到1600 S主轴最高转速 值得提醒的是 如果是铣黄铜那就得在机台周围加挡板 要不然满屋子全是碎铜屑的哦  如果铣红铜 那F打低一点 1200吧 最好还加冷却液 红铜的铜屑成带状 刀不锋利可能会粘刀哦 而黄铜的铜屑成颗粒状 所以进给打的飞快都没事  想更快点就把主轴功率提升到1.5KW  这个已经相当高了 工业主轴也才3.7到4KW呢 超大型的就不提了

网友:
newsyii介绍的很详细。雕金属的主轴参数800W,转速2万转/分。
请教:为何主轴还有4万转呢?

网友:
就我应用来看,那个玉米铣刀分板时,如果速度达不到35000,分出来的边是不光滑的。   当然钻头很小时,如果刃部达不到足够的线速度PCB上钻孔就不光滑。

网友:
回复 网友A:
newsyii介绍的很详细。雕金属的主轴参数800w,转速2万转/分。
请教:为何主轴还有4万转呢?

转速高是为了提高加工效率和零件的表面质量(通俗的说应该能理解吧) 现在的数控机床都采用电主轴 转速十万以上的都有   传统的机床都是低速大量切削(基本为后工段逃料) 相对来讲转速高进给要快(进给如果给的不合适 表面一样不光 因为高速下您老慢慢的走 零件表面都烧糊了 哪里还来的光洁度 )  下刀也要小  这就叫高速少量切削  转速三四万以下的都基本上属于低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