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刚写了一个SPI的收发模块,恳请大家多多给予批评指点,不胜感激……

楼主(2011-07-06):
/****************************************************************
模块名称:SPI 主发送模块
模块功能:用于串行接发数据,一共分四个管脚,同步时钟管脚、数据发
送端、数据接收端、片选端。发送时,高位在前低位在后,全双工、上
升沿发送数据,下降沿接收数据。
******************************************************************/
module SPI (         reset_n,sclk,clk , mosi, ss ,miso,data_out );

        parameter WIDE=8;                                                                                        //发送数据的位宽

        parameter[8:0]  S0=9'd0, S1=9'd1, S2=9'd2, S3=9'd4, S4=9'd8,
                                         S5=9'd16, S6=9'd32, S7=9'd64, S8=9'd128;

        parameter[8:0]  R0=9'd0, R1=9'd1, R2=9'd2, R3=9'd4, R4=9'd8,
                                         R5=9'd16, R6=9'd32, R7=9'd64, R8=9'd128;

        input                 sclk,miso,reset_n;
        output         reg        mosi,clk,ss;
        output                [WIDE-1:0 ]data_out;
        reg                 [WIDE-1:0 ]s_data=8'B11010101,r_data;                                                //待发送数据寄存器
        reg                        [WIDE:0 ] cs_send,ns_send,cs_rec,ns_rec;

/*******************************************************/
        always @ ( posedge sclk )
                begin
                        if(!reset_n)                                                        //允许收发
                                begin
                                        ss<=1'b1;
                                        clk<=1'b0;
                                end
                        else
                                begin
                                        clk<=~clk;
                                        ss<=1'b0;
                                end
                end

/*---------------------接收数据---------------------------                */

        always @ ( posedge clk )                                //上升沿 发送数据
                begin
                        if(!ss)
                                begin
                                        cs_send<=ns_send;
                                end
                        else cs_send<=S0;
                end

/*---------------------接收数据---------------------------                */

        always @ ( negedge clk )                                //上升沿 发送数据
                begin
                        if(!ss)
                                begin
                                        cs_rec<=ns_rec;
                                end
                        else cs_rec<=R0;
                end

/*--------------发送状态变换---------------------------------*/
        always @ (cs_send)
                begin
                        if(!ss)
                                case(cs_send)
                                        S0:ns_send=S1;
                                        S1:ns_send=S2;
                                        S2:ns_send=S3;
                                        S3:ns_send=S4;
                                        S4:ns_send=S5;
                                        S5:ns_send=S6;
                                        S6:ns_send=S7;
                                        S7:ns_send=S8;
                                        S8:ns_send=S0;
                                        default:ns_send=S0;
                                endcase
                        else ns_send=S0;
                end

/*---------------------发送数据输出---------------------------*/

        always @ (posedge clk)
                begin
                        if(!ss)
                                case(ns_send)
                                        S1:mosi<=s_data[WIDE-1];
                                        S2:mosi<=s_data[WIDE-2];
                                        S3:mosi<=s_data[WIDE-3];
                                        S4:mosi<=s_data[WIDE-4];
                                        S5:mosi<=s_data[WIDE-5];
                                        S6:mosi<=s_data[WIDE-6];
                                        S7:mosi<=s_data[WIDE-7];
                                        S8:mosi<=s_data[WIDE-8];
                                endcase
                end
/*--------------接收状态变换---------------------------------*/
        always @ (cs_rec)
                begin
                        if(!ss)
                                case(cs_rec)
                                        R0:ns_rec=R1;
                                        R1:ns_rec=R2;
                                        R2:ns_rec=R3;
                                        R3:ns_rec=R4;
                                        R4:ns_rec=R5;
                                        R5:ns_rec=R6;
                                        R6:ns_rec=R7;
                                        R7:ns_rec=R8;
                                        R8:ns_rec=R0;
                                        default:ns_rec=R0;
                                endcase
                        else ns_rec=R0;
                end

/*--------------------导入接收数据---------------------------*/

        always @ (negedge clk)
                begin
                        if(!ss)
                                case(ns_rec)
                                        R1:r_data[WIDE-1]<=miso;
                                        R2:r_data[WIDE-2]<=miso;
                                        R3:r_data[WIDE-3]<=miso;
                                        R4:r_data[WIDE-4]<=miso;
                                        R5:r_data[WIDE-5]<=miso;
                                        R6:r_data[WIDE-6]<=miso;
                                        R7:r_data[WIDE-7]<=miso;
                                        R8:r_data[WIDE-8]<=miso;
                                endcase
                end
        assign data_out = r_data;
endmodule

//-----------------------------------------------------------------------------------------------------------------------------------------------------------------

//------------------------------------------------------下面是从机模块------------------------------------------------------------------------------------------

//-----------------------------------------------------------------------------------------------------------------------------------------------------------------

/****************************************************************
模块名称:SPI2 从机模块
模块功能:用于串行接发数据,一共分四个管脚,同步时钟管脚、数据发
送端、数据接收端、片选端。发送时,高位在前低位在后,全双工、上
升沿发送数据,下降沿接收数据。
******************************************************************/
module SPI2 (   clk , miso, ss ,mosi, data);
    parameter WIDE=8;                       //发送数据的位宽
    parameter   T0=9'd0,T1=9'd1,T2=9'd2,T3=9'd4,T4=9'd8,T5=9'd16,
                T6=9'd32,T7=9'd64,T8=9'd128;
    parameter   R0=9'd0,R1=9'd1,R2=9'd2,R3=9'd4,R4=9'd8,R5=9'd16,
                R6=9'd32,R7=9'd64,R8=9'd128;
    input clk,miso,ss;
    output mosi;
    reg  mosi_r;
    reg [WIDE-1:0 ]t_data=8'B10001111,r_data;           //待发送数据寄存器
    reg [8:0]state_send,next_state;
    reg [8:0] state_recive,next_rec;
   output wire [WIDE-1:0 ]data;
/*------------------------状态转换模块----------------------------*/

    always @ (posedge clk)
        begin
            if(!ss)
                state_send<=next_state;
            else
                state_send<=T0;
        end

    always @ (negedge clk )
        begin
            if(!ss)
                state_recive<=next_rec;
            else
                state_recive<=R0;
        end

/*---------------------send数据---------------------------*/

    always @ (state_send )             //上升沿 发送数据
        begin
                        if(!ss)
                        begin
                                case(state_send)
                                        T0:next_state=T1;
                                        T1:next_state=T2;
                                        T2:next_state=T3;
                                        T3:next_state=T4;
                                        T4:next_state=T5;
                                        T5:next_state=T6;
                                        T6:next_state=T7;
                                        T7:next_state=T8;
                                        T8:next_state=T0;
                                default:next_state=T0;
                                endcase
                        end
                        else         next_state=T0;
        end

always @ ( posedge clk  )             //上升沿 发送数据
        begin
                        if(!ss)
                        begin
            case(next_state)
            T1: begin
                mosi_r<=t_data[WIDE-1];
                end
            T2: begin
                mosi_r=t_data[WIDE-2];
                end
            T3: begin
                mosi_r<=t_data[WIDE-3];
                end
            T4: begin
                mosi_r<=t_data[WIDE-4];
                end
            T5: begin
                mosi_r<=t_data[WIDE-5];
                end
            T6: begin
                mosi_r<=t_data[WIDE-6];
                end
            T7: begin
                mosi_r<=t_data[WIDE-7];
                end
            T8: begin
                mosi_r<=t_data[WIDE-8];
                end
                        endcase
        end
    end
      assign mosi=mosi_r;

/*---------------------接收数据---------------------------*/

    always @ (state_recive)
        begin
                        if(!ss)
                        begin
                                case(state_recive)
                                R0:next_rec=R1;
                                R1: begin
                                        next_rec=R2;
                                        end
                                R2: begin
                                        next_rec=R3;
                                        end
                                R3: begin
                                   next_rec=R4;
                                        end
                                R4: begin
                                   next_rec=R5;
                                        end
                                R5: begin
                                        next_rec=R6;
                                        end
                                R6: begin
                                        next_rec=R7;
                                        end
                                R7: begin
                                        next_rec=R8;
                                        end
                                R8: begin
                                        next_rec=R0;
                                        end
                        default:next_rec=R0;
                        endcase
                        end
        else next_rec=R0;
      end

always @ (negedge clk)
        begin
                        if(!ss)
            case(next_rec)
            R1: begin
                r_data[WIDE-1]<=miso;
                end
            R2: begin
                r_data[WIDE-2]<=miso;
                end
            R3: begin
                r_data[WIDE-3]<=miso;
                end
            R4: begin
                r_data[WIDE-4]<=miso;
                end
            R5: begin
                r_data[WIDE-5]<=miso;
                end
            R6: begin
                r_data[WIDE-6]<=miso;
                end
            R7: begin
                r_data[WIDE-7]<=miso;
                end
            R8: begin
                r_data[WIDE-8]<=miso;
                end
        endcase
        end

       assign data=r_data;
endmodule

//希望大家多多指点^

网友:
哈,放假前写了个iic的,不过调试ch452的时候没调出来,等成功了我也贴贴。

网友:
调试过没啊!也准备搞搞SPI。。。。。。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 互相学习嘛……

网友:
从设备模块中只有一个CLK 难道SPI 的CLK 用来做系统时钟?
最难的 是 两个系统时钟间的跨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  主机模块 和 从机公用一个同步时钟,但主机有一个单独的时钟用以控制时序动作,调试过了 没有什么影响。呵呵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  主机模块 和 从机公用一个同步时钟,但主机有一个单独的时钟用以控制时序动作,调试过了 没有什么影响。呵呵

恩 不错 :)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这个不错,适合初学者

网友:
时钟太乱了,clk上下降沿都使用,工程大了,容易出问题,timing也不好分析

网友:
许多地方也没有用reset信号,信号在初始时给个初始信号会比较好

网友:
回复 网友C:

值得学习啊!哈哈。

网友:
刚好正要做这个,学习下

网友(2011-10-14):
回复 楼主:

好,就要用这个,谢谢了!

网友:
altera有标准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