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3V以下都能工作的LCD型号或者方法

楼主(2011-07-06):
最近在做一款低功耗的手持式设备,两节电池供电,各位大侠,推荐一款3V以下都能正常应用的LCD吧。。。。。

又或者是不是可以用升压IC来实现这个应用。。。比如3310用3-3.3V 驱动IC,1602用5V 的驱动IC?

网友:
手机屏一般到2.8V,国际大品牌的能到1.8V(因为新型CPU都低电压化了)。

网友:
电子表那种一节纽扣电池跑几年的那种屏应该能在1V左右工作吧。。

楼主:
那是笔段式液晶了吧?有内部驱动器!这个不适用!显示的内容有限!我这个要显示英文!最好是1602,只可惜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手机屏一般到2.8v,国际大品牌的能到1.8v(因为新型cpu都低电压化了)。
3310是不错的选择,但电池电压高于2.4v要能用才行

网友:
st7565的12864屏,电压3.3-5V,显示对比度无变化.低于3.3没试过.明天帮楼主试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网友:
LCD背光,得需要(相对)高压的吧?

楼主:
找到一个不错的LCD选择,只是显示屏好像太过豪华了(未知价格)。。。。上传上来,大家讨论。。。

还有,1602好像也有3V的应用模块。。。请知道情况的人说一下!!!!

网友:
有小的12864串口液晶,工作电压3-5V,1602有3V的,但是5V不能用,还是串口12864好,不带字库,淘宝价格45元用锂电池很好也不用稳压,正好和低压的AVR配合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960083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