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线程不能执行???

楼主(2011-07-06):
如下图所示,在执行 rt_system_scheduler_start 函数时,得到当前准备就绪的线程,但是在执行 rt_system_scheduler_start 之后不能进入线程, 直接返回,程序不能往下执行。。。。。
请大家分析一下!
开始怀疑时钟的初始化不对,但是我是把网络收音机的时钟初始化移植过来的,初始化都是移植了网络收音机的代码。。。。

网友:
rt_hw_context_switch_to不要做单步,因为单步状态下,中断是关闭的,而STM32等cortex-m3是依赖于异常中断来进行调度

楼主:
我是发现线程不能执行之后,才单步执行看变量的!我看to_thread变量没有问题啊,为什么线程不能执行呢???

网友:
RT-thread内核和移植来自哪里?
你可以试下新发布的0.4里面直接有IAR的工程文件了(根据芯片型号修改board.h和ICF链接文件).

rt_hw_context_switch_to里面切换后,不能再单步了,不然无法中断.执行RUN就产生pend中断并切换到新线程中去.
所以你要检查一下你的移植文件来源,并核对一下PendSV_Handler中断服务函数.
现在的移植直接改用ST库的启动文件了.

楼主:
还是不行,换成0.3.2的系统也是不能执行,奇怪的是我直接使用0.3.2里面的工程一直停在下图所示位置,奇怪?

我把finish屏蔽之后,也是线程不能执行,一个线程都进不了,谁遇到过这种情况?直接返回main函数了。。。。

网友:
在uart发送里面死循环了,一直在轮询uart控制器的发送标志,没有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