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简单实用的双向电平转换电路(非常实用!)3.3V--5V

楼主(2011-07-07):
当你使用3.3V的单片机的时候,电平转换就在所难免了,经常会遇到3.3转5V或者5V转3.3V的情况,这里介绍一个简单的电路,他可以实现两个电平的相互转换(注意是相互哦,双向的,不是单向的!).电路十分简单,仅由3个电阻加一个MOS管构成,电路图如下:

上图中,S1,S2为两个信号端,VCC_S1和VCC_S2为这两个信号的高电平电压.另外限制条件为:
1,VCC_S1<=VCC_S2.
2,S1的低电平门限大于0.7V左右(视NMOS内的二极管压降而定).
3,Vgs<=VCC_S1.
4,Vds<=VCC_S2
   对于3.3V和5V/12V等电路的相互转换,NMOS管选择AP2306即可.原理比较简单,大家自行分析吧!此电路我已在多处应用,效果很好.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个电路确实比较好,尤其是在i2c电平转换,或者总线上电平转换,效果不错。我曾在mcu和cd之间的数据总线上用过,当时记得是5vmcu3.3v CD,不过这个电路还是基于OC上拉原理,当速度大于1M以上时,波形上升沿应该会有失真

网友B:
NMOS 的资料谁有?

网友C:
不错,很巧妙,利用NMOS来实现电平转换。之前都是利用光耦的。

网友:
怎么转换,不是很理解,求解答

网友:
能双方转换,不错!

网友:
从S2输入到S1时,这时不对吧

网友D:
I2C (原文件名:2011-07-07_092347.png)

类似这种吧,只是不知道这种电路的速率能达到多少,我找对应的资料也没有相关说明,呵呵

网友:
这个以后试试

网友:
电路表现与使用的MOSFET和讯号频率有非常直接的关系, 做产品时一定要先造一个, 用示波器看看输出波形後才可使用。

网友:
这个记号一下

网友E:
回复 网友D:

i2c (原文件名:2011-07-07_092347.png)
类似这种吧,只是不知道这种电路的速率能达到多少,我找对应的资料也没有相关说明,呵呵
电路的说明我找到了,如下:
电平转换器的操作
在电平转换器的操作中要考虑下面的三种状态:
1   没有器件下拉总线线路。“低电压”部分的总线线路通过上拉电阻Rp 上拉至3.3V。 MOS-FET 管的门极和源极都是3.3V, 所以它的VGS 低于阀值电压,MOS-FET 管不导通。这就允许“高电压”部分的总线线路通过它的上拉电阻Rp 拉到5V。 此时两部分的总线线路都是高电平,只是电压电平不同。

2    一个3.3V 器件下拉总线线路到低电平。MOS-FET 管的源极也变成低电平,而门极是3.3V。 VGS上升高于阀值,MOS-FET 管开始导通。然后“高电压”部分的总线线路通过导通的MOS-FET管被3.3V 器件下拉到低电平。此时,两部分的总线线路都是低电平,而且电压电平相同。
3    一个5V 的器件下拉总线线路到低电平。MOS-FET 管的漏极基底二极管“低电压”部分被下拉直到VGS 超过阀值,MOS-FET 管开始导通。“低电压”部分的总线线路通过导通的MOS-FET 管被5V 的器件进一步下拉到低电平。此时,两部分的总线线路都是低电平,而且电压电平相同。

这三种状态显示了逻辑电平在总线系统的两个方向上传输,与驱动的部分无关。状态1 执行了电平转换功能。状态2 和3 按照I2C 总线规范的要求在两部分的总线线路之间实现“线与”的功能。

除了3.3V VDD1 和5V VDD2 的电源电压外,还可以是例如:2V VDD1 和10V VDD2。 在正常操作中,VDD2必须等于或高于VDD1( 在开关电源时允许VDD2 低于VDD1)。

网友:
mos管不熟,有人可以解释一下么??

网友:
不错,但关心速度能达到多少?比如UART通讯时。

网友:
高速信号不能用。。。楼主的电路大约只能用到几百千赫的信号,再高就可能有问题了。

网友:
Mark,现在5V、3.3V器件混用很头疼啊

网友:
真的有n00KHZ?,一般够用了

网友:
栅极的电阻是多余的,它会降低速率,但可减轻IO负载电流峰值,但平均值不减少,所以并没有价值。

速率还取决于MOS管子的G-S电容,电容小的管子速率可以很快。

网友:
一般功率/允许电大电流越小的管子,栅极电容也越小。

网友:
回复 楼主:

想法很不错..

网友:
记得Microchip有个AN提到这个的,名字含有“3V”,坛里发过的

网友:
确实实用.谢谢楼主.

网友:
QS3861,速度就不会有问题了

网友F:
R1可以省去,或者降到100欧姆一下,不然影响速度。

网友:
值得参考

网友:
确实不错,倒是不知道速率怎样。

网友:
实用的电路

网友:
用个74LV245多好!

网友:
不错,我平常都是串个电路就直接转换了

网友:
很巧妙,利用了body diode。

网友G:
回复 网友H:
栅极的电阻是多余的,它会降低速率,但可减轻io负载电流峰值,但平均值不减少,所以并没有价值。
速率还取决于mos管子的g-s电容,电容小的管子速率可以很快。

gate上的电阻,主要还是怕万一mos烧掉会拖累烧掉电源吧,这种线路也不可能用来做高速应用的,这就够了。

网友:
这个貌似是NXP官方应用手册的电路

网友:
简单实用的双向电平转换电路(非常实用!)3.3V--5V

网友:
好像 MICROCHIP 也有类似的应用手册.

网友:
好东西!记号!以后用的着!

网友:
mark一下。

这个思路不错!刚好和最近想的一个事情很接近,呵呵。

网友:
明天拿来试试

网友:
实用的参考资料,谢谢

网友:
不错,不错,用体二极管

网友:
不错不错 这个简单

网友:
飞利浦官方 i2c 文档里的原理就这样

网友:
不错嘛,以后有机会得试试,这个比用74lv系列省事多了

网友:
实用资料 MARK一下

网友:
标记一记~~~~~~~~~~~~~~

网友:
在低速下传输,很好的思路

网友:
最近图片又全都看不了了

网友:
很少用NMOS,谁推荐些快速的NMOS和低压降快速二极管?

网友:
很不错,只是我一直用74lv,以后有机会试下

网友:
有用的资料!!!电平转换!mark了先!

网友:
如果mosfet和74lv在价格上差不多,我还是宁愿用74lv的

网友:
这个NMOS管是不是一直导通的啊?那是不是就是相当于中间串了一个小电阻啊,因为DS之间是沟道。。。求原理讲解!

网友:
此电路很实用啊,留着备用。

网友:
同问下,频率能达到多少,串口的115200可以不

网友:
一直用74电路的飘过~~~

网友:
厉害啊,LZ,膜拜~~~

网友:
标记一下,谢谢

网友I:
试试来解释一下。如果S1输入高电平(VCC_S1),则VG-VS为低,在NMOS管不导通,输出S2因为VCC_S2拉高,所以是高电平(VCC_S2);
如果S1输入低电平(0V),则VG-VS为高电平,则NMOS管导通,S2输出也为低电平。反过来,如果S2输入高电平,则VG-VD=?(<=0)为低电平,NMOS截止,输出S1为高电平。(感觉NMOS管导通可以由VGS或VGD分别独立控制)若S2输入低电平,则VG-VD为高,则NMOS导通,S1输出为低。因此说,可以实现输入输出双向电平转换。(VG,VD,VS分别为NMOS管三个极上的电压)

网友:
MARK一下,成本又下来了哈哈

网友:
这种先记号再说

网友:
关于MOS管内部的寄生二极管,不得不多说一句。这个大家要注意了啊,这个二极管有时候是有破坏作用的。这个二极管也决定了D端的电源必须要高于S端,使其反向截止。否则的话,寄生二极管就会正向导通,结果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网友:
有的一用

网友:
S1->输出时 控制MOS导通,以控制S2端电平
S2->输出时 MOS内部寄生二极管作用控制S1端电平

网友:
3.3  到5V相互转换。。马克。

网友:
ST官方的分立元件的典型应用。

网友:
备用 备用

网友(2011-12-15):
平转换电路 3.3V--5V

网友:
回复 网友G:
回复 网友H:
栅极的电阻是多余的,它会降低速率,但可减轻io负载电流峰值,但平均值不减少,所以并没有价值。
速率还取决于mos管子的g-s电容,电容小的管子速率可以很快。
gate上的电阻,主要还是怕万一mos烧掉会拖累烧掉电源吧,这种线路也不可能用来做高速应用的,这就够了。

gage上的电阻一般是不需要的,mos管事压控器件,只有在gate上加电压的瞬间,对gate电容充电产生的瞬间电流,常态是没有电流流过的,假如这个瞬间电流过大才有必要加限流电阻,一般mos烧掉都是短路哈,不用担心

网友:
回复 网友J:
回复 楼主:
      当你使用3.3v的单片机的时候,电平转换就在所难免了,经常会遇到3.3转5v或者5v转3.3v的情况,这里介绍一个简单的电路,他可以实现两个电平的相互转换(注意是相互哦,双向的,不是单向的!).电路十分简单,仅由3个电阻加一个mos管构成,电路图如下:

引用图片
上图中,s1,s2为两个信号端,vcc_s1和vcc_s2为这两个信......

楼主写错了 Vds肯定是大于VCC_S2的

网友:
回复 网友K:

更简单的方法,我一直在用,哈哈:

网友:
记号 肯定用得上的

网友:
这个只能备用了,现在需要转换的场合越来越少了

网友:
好!先留个记号

网友:
速度多少?高速电平转换我还是采用芯片的。

网友:
很实用的电路,一直在用

楼主:
回复 网友L:
回复 网友K:
更简单的方法,我一直在用,哈哈:

呵呵!

网友:
做个标记,学习啊!

网友:
好办法收藏了。

网友:
MARK。。。。。。。有人实际试过能用吗??

网友:
我也标记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M:
mark。。。。。。。有人实际试过能用吗??

可用

网友:
省去了电平转换的芯片,好办法。

网友:
这个电路比较实在

网友:
记号。在IIC的电路中看到过。

网友:
当速到到400K时,波形变形比较大:

应该是mos 关闭速度的问题

网友:
Mark  一种简单实用的双向电平转换电路3.3V--5V

网友:
很巧妙啊,学习了

网友(2012-01-14):
双向,好啊

网友:
哈哈 学习了···貌似还是比较可靠的

网友:
低频率转换MARK

网友:
恩,的确很实用的电路

不过话说单方向的电平转换直接用个三极管或者MOS也可以了,但是信号会反向

网友(2012-02-13):
标记学习一下子,不过大学里面我模拟电子学的不好...看不明白原理。

网友:
回复 网友N:
标记学习一下子,不过大学里面我模拟电子学的不好...看不明白原理。

网友:
引用图片【315楼】lintek

=======================================================
这个方法挺省事的,不知道会不会用什么后遗症。

网友:
很实用的电路

网友:
很好 很实用的电路!

网友:
这个要顶的,一定要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受教了!电平转换

网友:
只能在高电平状态才行

网友:
315l的方法不知道怎样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测试一下吧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
不过对于楼主第2点限制条件有点疑惑
楼主第2点:S1的低电平门限大于0.7V左右(视NMOS内的二极管压降而定),应该是针对于5V -> 3.3V时S2输出为低而言,
我的理解:当S2输出为低时,电流由VEE经R2,然后过MOS管内的体二极管到S2,楼主的0.7V是针对于体二极管的导通压降而言,实际上此处电路当体二极管导通时,MOS管源极电压为S2的低电压加上二极管的导通电压(约0.7V),而栅极电压为VEE(3.3V),所以此时MOS管已经导通,S1的低电平即为S2的低电平。

网友:
好啊,这个要记下,不过我以前直接用三极管

网友:
这个很实用的,学习之。

网友(2012-04-09):
mark    以后试试

网友:
有没有适用于高频中的

网友:
有这种芯片的,现在现在用,很好用。ST的,,8路,,,具体转换时间需要查资料。

网友:
一种简单实用的双向电平转换电路 mark

网友:
挺好能不能举个实例

网友O:
Mark,有空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O:
Mark,有空试试

试过此电路,但5V端不能拉到5V(有10K上拉),只有3.6V.

网友:
这个可用于I2C电平的转换

网友(2012-07-13):
感谢,小电路大智慧~

网友:
这个电路 NXP官网上有有哦

网友:
不错的电路啊。不过有个更简单的。http://wenku.baidu.com/view/aa5853225901020207409c9e.html

网友:
mark 了以后用的到

网友:
mark 以后用的到

网友:
不错,找个机会试试!!

网友:
mark~~设计巧妙~~

网友:
准备用这个电路了

网友:
收藏,这个电路很巧妙,1M的速度,很多场合都够用了

网友:
这个好  max3327太贵了

网友:
很好,比用芯片好多了

网友:
是不是应该叫场效应管?

网友:
工作原理简单介绍一下吧

网友:
做下标记,速度不太高的电路可以用上。

网友:
(1) 晶体管+上拉电阻法
     就是一个双极型三极管或 MOSFET,C/D极接一个上拉电阻到正电源,输入电平很灵活,输出电平大致就是正电源电平。
(2) OC/OD 器件+上拉电阻法
     跟 1) 类似。适用于器件输出刚好为 OC/OD 的场合。
(3) 74xHCT系列芯片升压 (3.3V→5V)
     凡是输入与 5V TTL 电平兼容的 5V CMOS 器件都可以用作 3.3V→5V 电平转换。
    ——这是由于 3.3V CMOS 的电平刚好和5V TTL电平兼容(巧合),而 CMOS 的输出电平总是接近电源电平的。
    廉价的选择如 74xHCT(HCT/AHCT/VHCT/AHCT1G/VHCT1G/...) 系列 (那个字母 T 就表示 TTL 兼容)。
(4) 超限输入降压法 (5V→3.3V, 3.3V→1.8V, ...)
     凡是允许输入电平超过电源的逻辑器件,都可以用作降低电平。
    这里的"超限"是指超过电源,许多较古老的器件都不允许输入电压超过电源,但越来越多的新器件取消了这个限制 (改变了输入级保护电路)。
    例如,74AHC/VHC 系列芯片,其 datasheets 明确注明"输入电压范围为0~5.5V",如果采用 3.3V 供电,就可以实现 5V→3.3V 电平转换。
(5) 专用电平转换芯片
    最著名的就是 164245,不仅可以用作升压/降压,而且允许两边电源不同步。这是最通用的电平转换方案,但是也是很昂贵的 (俺前不久买还是¥45/片,虽是零售,也
    贵的吓人),因此若非必要,最好用前两个方案。
(6) 电阻分压法
     最简单的降低电平的方法。5V电平,经1.6k+3.3k电阻分压,就是3.3V。
(7) 限流电阻法
     如果嫌上面的两个电阻太多,有时还可以只串联一个限流电阻。某些芯片虽然原则上不允许输入电平超过电源,但只要串联一个限流电阻,保证输入保护电流不超过极限
     (如 74HC 系列为 20mA),仍然是安全的。
(8) 无为而无不为法
     只要掌握了电平兼容的规律。某些场合,根本就不需要特别的转换。例如,电路中用到了某种 5V 逻辑器件,其输入是 3.3V 电平,只要在选择器件时选择输入为 TTL
       兼容的,就不需要任何转换,这相当于隐含适用了方法3)。

网友:
多路时的成本和专用双向电平转换芯片的成本及性能有人比较过吗

网友:
挺好的,实用

网友(2012-08-20):
不错,正在找最简单了。

网友:
mark,不是很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错,很巧妙,利用NMOS来实现电平转换。之前都是利用光耦的。

用光耦能双向吗?

网友:
我还是再签到

网友:
不错的电路!
mark之,3.3V-5V电平双向转换电路~

网友:
不知道最快转换速度能达到多少,有没有测试一下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标记一哈

网友:
这个很好的东东,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I2C (原文件名:2011-07-07_092347.png)

类似这种吧,只是不知道这种电路的速率能达到多少,我找对应的资 ...

我刚好也在问这个问题,您能给解答一下吗?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extra=#pid6056137

网友:
电平转换mark

网友:
MARK~双向电平转换

网友(2012-09-19):
不用MOS用三极管行不行

网友:
mark 一下子.嘎嘎..

网友:
S2到S1 还没有弄明白!

网友:
不错,很巧妙,利用NMOS来实现电平转换

网友(2012-10-19):
不是说这个速度上不去吗,只能到几MHz

网友:
不记得mark过没 再mark一下

网友:
R1是否可以去掉,跟ST提供的资料就这个差别

网友:
记下来以后好用

网友:
电路挺实用的,我用过,经典转换省掉了IC

网友:
这个要顶  谢谢共享

网友:
手机先mark 一下。

网友:
这个要收藏了

网友:
一定要顶一下

网友:
mark 以后备用

网友:
挺实用的电路,学习了。

网友:
mark,记录一下

网友:
楼主这么有信心,看来不错

网友:
好火的帖子啊

网友:
mark 这个以后试试

网友:
好东西,使用了,还好

网友(2012-11-28):
我一般是利用转换芯片的,现在学习了!

网友:
mark,严重的支持呀。

网友:
mark 简单实用

网友:
分析了一下,这个电路还是可行的。

网友:
是双向吗

网友P:
挺实用的,有没有能用在高速电路的低成本的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P:
挺实用的,有没有能用在高速电路的低成本的方案

好东西

网友:
5v转3.3v mark

网友:
3.3V--5V 的电源

网友(2013-01-18):
182楼的兄弟解释的有道理,大家应该知道其工作原理,这样用起来才不会出错。。。

网友:
我记得电压低的那边的波形上升沿有尖峰,峰值是高电压那边的电压。

网友:
找到了 npx an97055

网友(2013-04-10):
这个有用,试一试。

网友:
好东西,正好用用试试

网友:
请问AD采样时5V和3.3V,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呢?

网友:
,第一次回复,MARK

网友:
记录一下,便于日后参详

网友:
还是第一次看到,长见识了

网友:
很好很强大啊!谢谢

网友:
第一次看到,学习了

网友:
记下了,下次希望还能记得

网友:
先收下,多谢分享!

网友:
mark 可以试试

网友:
巧妙的运用了MOS自带的二极管。

网友:
试过可用的

网友:
这样做也不错~~

网友:
其实是NMOS里面集成了一个二级管,要不就实现不了“双向了”

网友(2013-05-20):
今天分析了下,
发现这电路简单,但是非常不错。
再顶一个,
同时谢谢楼主的分享哈!

网友:
mark  回去电脑看

网友(2013-06-28):
前来膜拜,准备试一下

网友:
能互转的电路,这个以后试试

网友:
mark,标记下,非常不错

网友:
利用NMOS管的体二极管实现两个电平信号的双向转换。

网友:
学习了,都是用hct245干的

网友:
有时间 测试一下

网友:
谢谢 ,一直在找!

网友:
很实用,顶一下

网友:
IIC规范里有讲

网友:
mark表及以下

网友:
MARK双向电平转换

网友:
不错的电路,够简洁。

网友:
收藏   不错 仿真可以过

网友:
留着,回去再研究

网友Q(2013-08-03):
今天没事,对这个电路测试了下,MOS管采用的是2N7002小信号NMOS,输入电容很小的,大概几十pF。下面是电路及实物

测试主要是对3.3向5V转换,下面奉上测试波形图。
115KHz波形,这个是频率是常用串口较高的波特率

400KHz,高速IIC通信的时钟频率

1MHz,波形上升太慢了

4MHz,已经不能输出5V的电平了

网友:
注意:VCC_1电压要保证大于VCC_2+0.5V左右,否则不能实现你想要的。如果栅极要串电阻,最好要接一个电容,至于为什么,我相信你比我更清楚

网友:
16293 - [ModBus]implement new interfaces for class7 to read data by selected
columns

网友:
实用的电路,谢谢了

网友:
MARK 记录一下

网友:
mark一下,挺实用

网友:
貌似很实用

网友:
电平转换,收藏。

网友:
电平转换,MARK  感谢LZ

网友:
这个可以试试,还是要进行电平转换,像串电阻对可靠性不放心啊

网友:
这个要马克!

网友:
做个记号。。。

网友(2013-09-23):
标记,因为大家都说好。

网友:
很好的东西,顶一下!!!

网友:
反向时由于MOS管内部寄生二极管的存在使MOS管导通
寄生二极管。。。 好抽象啊

网友:
留下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I2C (原文件名:2011-07-07_092347.png)

类似这种吧,只是不知道这种电路的速率能达到多少,我找对应的资 ...

好东西     3.3 ~ 5电平转换

网友:
比用芯片便宜多了。

网友:
经典电路,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MARK,做个记号

网友:
我们公司是用的BSS138

网友:
哈哈这个以后试试

网友:
这个电路好啊

网友:
非常好的电路,留个脚印!

网友(2013-10-26):
mark,得实际验证一下

网友:
是否有例外情况: 当输入为TTL高电平,但只有2V,MOS也导通.

网友:
mark 看来要复习下电路分析了

网友:
简单实用!

网友:
双向电平转换 MARK

网友:
我习惯用的SI2302的开关频率大概是70纳秒这个级别的!稍微换算一下,最高频率可以去到14mHz,跑个USB2.0应该妥妥的!

网友:
试试看,仿真下

网友:
这个需要记录下。。。。

网友:
以前都是用光耦做的

网友:
先收藏,以后试一下

网友(2013-12-03):
双向电平转换电路

网友:
这个必须收藏

网友(2014-01-08):
我一般都用这个:ame8800beet,有点贵,你这个挺便宜的,满心欢喜

网友:
楼主的方法刚好解决我现在遇到的问题,原来用的电阻降压感觉麻烦…

网友:
mark~很巧妙的设计啊~这个电路确实很好用~

网友:
实用价值高,

网友:
引用 网友G:
回复 网友H:
栅极的电阻是多余的,它会降低速率,但可减轻io负载电流峰值,但平均值不减少,所以 ...

不知道波特率115200,能不能抗的不?

网友:
确实不错的电路,实用简单(双向)

网友(2014-02-20):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 ...

三极管也可以吗?

网友:
没想到曾经发的一个小贴,有600多个回复。呵呵

网友:
参考啊啊

网友:
速率咋办额?

网友:
楼主 你mos管 画的好丑

网友:
试用了一下,不错啊,!

网友(2014-05-09):
很不错的一个电路,学习了

网友:
不错标记一下,现在在学stm32应该会用到!!!!!!!

网友(2014-06-19):
我试过,速率高了就不灵了。

网友:
按照楼主的思路,我用三极管连了一个 电平转换的电路,原理完全一样,可能就是三极管要便宜点点吧
(Q1--C 是接5VIO)

网友:
最简单的分压方法

网友:
貌似 MAX3378 也可以

网友:
想法很不错,借鉴!学习勒!

网友:
可以用与门

网友:
标记,一种简单实用的双向电平转换电路(非常实用!)3.3V--5V

网友:
好文搜藏

网友:
如果信号只是单向从5V端(外围模块TX)发送到3.3V端(CPU串口RX),是不是就不用这么麻烦的电平转换,直接中间串接一个电阻应该也可以的,但这个电阻应该多大呢?稳定性如何?实测10K可以正常通讯

网友:
这个图被好多大公司的demo  sch  上用呢,很成熟了。开关量、I2C、VGA 行场同步信号,等等。。。。

网友R:
还是用专用转换芯处好一点,不贵。两路才6只脚

网友:
电压,串接的电阻,Cgs+寄生电容,共同构成一个RC延时,这是限制频率的关键。
减小电容或者增大电流,都能提升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G:
回复 网友H:
栅极的电阻是多余的,它会降低速率,但可减轻io负载电流峰值,但平均值不减少,所以 ...

感觉在烧掉MOS前,电源会先烧坏。

网友:
引用 网友R:
还是用专用转换芯处好一点,不贵。两路才6只脚

啥芯片?

网友:
SN74LVC2系列、NC7ZW07等非常多

网友(2014-07-30):
mark 33 62 71

网友:
看帖子效果应该还好,不过最近一个项目上有用到5VMCU,和3.3V的MCU进行串口连接,中间串个电阻也能正常工作,并没有电平转换。

网友:
3.3V--5V 双向互转mark

网友:
必须mark一下

网友:
i2c电平转换

网友(2014-09-14):
大赞,正好需要这个电路,哈哈!

网友:
很实用,标记

网友:
记得在一些官方的原理图看到过类似的设计

网友:
很好的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是一定会用到的

网友:
对模拟电路还是很不熟悉啊

网友:
当作一个知识了解一下

网友:
不错,下次用上

网友:
双向电平转换,有空试一下

网友:
电路很简洁,找时间试试

网友:
电路很简单,学习了。。。

网友:
用一个光耦解决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回复 网友D:

i2c (原文件名:2011-07-07_092347.png)

这是机器翻译的吧,3.3V控制5V端的容易理解,5V控制3.3V就不太好理解了,其实它的意思是这样的:5V端拉低后,会通过Mos管里的二极管将3.3V那端的电平拉低到0.7V(内部二极管压降),这时,Vgs的电压就不为0了,就超过阙值电压了,将Mos管导通,这样3.3V这一端的电压,就和5v那端的电压一样了,都是0v。

网友:
实用的电路,不错

网友:
mark,一直在寻找!

网友:
多谢啊,用得上。

网友:
mark,简单实用!

网友:
很实用,单向的话,三极管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I2C (原文件名:2011-07-07_092347.png)

类似这种吧,只是不知道这种电路的速率能达到多少,我找对应的资 ...

长见识了

网友(2014-10-16):
不错,刚好可以用上

网友:
好电路,收藏了,备用

网友:
这个3V-5V电平转换真不错。

网友:
简单实用的双向电平转换电路

网友:
这个貌似百度的啊。。。。

网友:
自己实测3.3-5v的IIC 最高1MHZ,少许不稳定,数据出错。

500K内近乎完美,没出过问题。

网友:


网友:
先留下以后用

网友:
要重修模电了....

网友:
mark 双向电平转换电路(非常实用!)3.3V--5V

网友:
MARK,MOS管竟有如此妙用。

网友:
用bus switch芯片啊。好像也是楼主的原理。SN74CBTD3384PW, 也有少些脚位的。

网友:
5v转3.3,马克思

网友:
电平转换,收藏了

网友:
经典,收藏了!多谢LZ

网友:
一点是输出3.3V吗,如果VCC_S2是4.2V那么输出多少V呢?

网友:
记号,虽然尽力避免

网友:
这点路不错哦,3.3--5V双向转换电路

网友:
一定是输出3.3V吗,如果VCC_S2是4.2V那么输出多少V呢?

网友:
mark  双向电平转换电路

网友:
12V的电平能与TTL电平能用些电路吗?

网友:
电平转换,以后会用到,收藏先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2014-11-30):
正好要用5V与3.3V串口通讯的连接,谢谢

网友:
经典,必须顶

网友:
好电路,学习了

网友S:
引用 网友D:
I2C (原文件名:2011-07-07_092347.png)

类似这种吧,只是不知道这种电路的速率能达到多少,我找对应的资 ...

你这是5V到3.3V吧,能反过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S:
你这是5V到3.3V吧,能反过来用?

是双向的,只这个速率不是很高,1M以内我实际测试过,没啥问题的,给你一个 原文档吧

网友:
这个必须mark

网友:
mark  有空试试看

网友:
好思路,学习了

网友:
现在没必要了,电平转换芯片价格很便宜

网友:
你这头像///

网友:
电平转换,mark先!

网友(2014-12-31):
好电路。给个赞。。。

网友:
引用 网友Q:
今天没事,对这个电路测试了下,MOS管采用的是2N7002小信号NMOS,输入电容很小的,大概几十pF。下面是电路 ...

栅极R1可以用20-300R,为何要用1K?不可思议的是还在栅极加了0.1uF,你要干什么?

网友:
mark 标记一下!

网友:
全部看了一遍,分立的,简化的,IC的,适应速度均有了一个清晰的了解,谢谢LZ抛砖引玉。

网友:
对mos管有什么要求的

网友(2015-02-01):
确实很好,我之前也用过

网友(2015-03-03):
我去 好银的头像。。。

网友:
这个电路 在HDMI接口  I2C电路 电平转换  用得很多

网友:
真好用上,感谢下

网友(2015-04-19):
这个要是16位操作的话,要用同样的16组吗?

网友:
感谢楼主共享。标记收藏了。

网友:
感谢楼主共享。标记收藏了。

补充:额,网页没刷新成功,就变成回复了两次。。。

网友(2015-06-25):
简单实用

网友:
贴子很不错,收藏备用了!

网友:
确实把寄生二极管和MOS管运用的很好

网友(2015-08-17):
引用 网友I:
试试来解释一下。如果S1输入高电平(VCC_S1),则VG-VS为低,在NMOS管不导通,输出S2因为VCC_S2拉高,所以 ...

则VG-VD=?(<=0)为低电平,NMOS截止??
为什么???

网友:
不错,真是一个很实用的电路..

网友:
果断几号备用

网友:
双向电平转换电路,MARK

网友:
这个确实很经典,简单实用

网友:
这个确实实用,不过有相应的高速双向转换芯片吗

网友:
回复【楼主位】zhangyang86 张洋 -----------------------------------------------------------------------神!

网友(2015-12-23):
关键之处是 低电平要导通,高电平要截至(导致另一端用上拉来供电)

网友:
不知反应速度怎样

网友:
最高频率多大?曾经用两个三极管转换,不行,当时没示波器,不清楚为什么

网友(2016-03-27):
标记 做的很巧妙

网友:
学习了。双向电平转换

网友:
用2N7002测试,发现栅极接10K电阻,没有输出,短接去掉后,输出正常,测试到了20V.

网友:
很不错的电路

网友(2016-06-30):
这个电路好巧妙,准备在试验电路中用一下。多谢楼主

网友:
mark,这个电路确实比较好,尤其是在i2c电平转换,或者总线上电平转换,效果不错

网友:
没有人解释一下这个电路的原理呢?

网友:
双向电平转换经典电路,谢谢~

网友:
这个双向的确实很实用。
曾经使用三极管做过单向的,工作频率5M正常,极限频率没细测。

网友(2016-08-01):
低频的电平转换电路里面是可以用的

网友:
收藏了,不知道能不能用到,哈哈

网友:
这 明显的有人挖坟啊

网友(2016-09-06):
双向电平转换电路(非常实用!)3.3V--5V  mark

网友:
mark,留着做参考

网友T:
速度快的就完蛋了,5与3.3电平转换我直接用ADUM的芯片,还同时实现了隔离,速度10M没有问题。

网友(2017-04-30):
mark 学习下,下次试试

网友(2017-06-21):
看到这个图,我就想到两年前去CVTE面试,面试官问了这个电路,其他人还在分析的时候,我就回答完了,哈哈

网友:
实用,一直在使用

网友:
5V电平转换

网友(2017-11-09):
5 -> 3    两颗电阻分压
3 -> 5    直连即可

网友(2017-12-28):
mark 以后有机会再用

网友:
3.3到5/12v电平转换

网友:
引用 网友T:
速度快的就完蛋了,5与3.3电平转换我直接用ADUM的芯片,还同时实现了隔离,速度10M没有问题。 ...

成本不一样

网友:
成本不一样 x 2,

网友:
mos管内二极管用得巧

网友(2018-04-15):
确实实用,记下了

网友:
sim系列的gprs模块硬件设计手册上都有高低电平转化电路!

网友:
这边主意不错,低速场合很适用

网友:
mark,正好需要。

网友:
平时都只是用分压电阻或LM339实现的单向电平转换或平移

网友:
电平转换芯片内部就是这样的图

网友:
正好用的着!

网友:
非常常用,mark

网友U:
引用 网友B:
NMOS 的资料谁有?

請參考使用的MOS元件,這個滿常用的。這個電路我用很久了,沒有問題的。

网友:
mark 这种电路确实用得到;

网友:
这个mos管的体二极管不会 影响吗

网友:
老帖,顶一下,已经用这个电路测试过,没什么问题

网友(2018-05-28):
看不懂,希望高手解释

网友:
确实很实用。 谢谢

网友V(2018-07-24):
引用 网友U:
請參考使用的MOS元件,這個滿常用的。這個電路我用很久了,沒有問題的。 ...

请问你这个速度能达到多少?

网友:
电平转换 很简洁的电路,有机会尝试

网友:
引用 网友V:
请问你这个速度能达到多少?

跑SD卡讀寫沒問題。

网友:
这个转换速率应该不高,一般场合用用可以,高速率的就不行了

网友:
这个电路从节约成本来说是很好的,稳定性还是有待测试的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mark

网友:
mark一下,电平转换。

网友(2019-10-26):
3.3V--5V 转换电路

网友(2020-02-13):
引用 网友F:
R1可以省去,或者降到100欧姆一下,不然影响速度。

R1用10K 模式用ao3400 速度最高测试到19200 再高就出错了

R1换成51R 速度256000没问题了,再高没有测试了

如果省略R1 会对mos有影响吗?

网友:
mos推荐啥型号?

网友:
有意思,mark一下

网友:
电路蛮实用的,尤其是只有个别信号的时候

网友:
多谢楼主,标记备用

网友:
挖坟的,挖坟的